DSO-TC3檢測儀功能介紹

楼主(2023-04-09):
1.這款藍色檢測儀為目前最新款,主要是增添了信號產生器功能.舊款為黃色款,型號為DSO-TC2.
2.在新增的信號產生器功能上,還具有直流信號輸出,這可做為OPA的直流輸入測試源.
3.在示波器的功能上,頻寬已提升至500KHz,對於一般的維修工作應已足夠,尤其是在測試開關電源時(尤其是MOS管的G腳及D腳波形),更能成為你的得力助手.
4.在測試LED燈珠或燈板時,可利用其穩壓二級管功能來加以測試,最高電壓可達30V.
5.有關其他的功能測試,請自行上網搜尋觀看.

网友:
功能滿齊的,只是看網路上高低價差快3倍,有點怕怕的

网友A:
這老外的影片後段
有開殼片段,約略看到主晶片型號已用雷射除標

FNIRSI DSO-TC3 Teardow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OUvxkzXqKQ

台版開箱
「開箱」FNIRSI數字示波器晶體管測量測試LCR表Sango 1 DSO-TC3便攜手持小尺寸.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Q2NuScLPhg

失誤例外
這個是零件測試失誤的影片
The product is defective. DSO-TC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rBE0iZbsMI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老外的影片後段
有開殼片段,約略看到主晶片型號已用雷射除標

那個電阻測試失效,應是輸入端已故障造成的.

网友A:
與原廠聯繫還有韌體升級可選用

这样升级一下可以大大改善示波器的使用体验,看看操作步骤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VvJeWrQBU4

网友:
电动车充电器指示灯闪烁无输出,这个零件也算易损件,更换解决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fkJ2okiuYg

网友:
24v开关电源输出电压跳动,上去就是三板斧,第二板就搞定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Cx7lqOu7FU

网友:
新款上市看看都升级了那些地方,200多块钱还是比较超值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3x7EnY6jpk

网友:
电子元件测量、示波器、信号发生器三合一功能!现场演示一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o59mL9RnUU

网友:
戰鬥民族對 TC3的大部拆解
14分鐘處,開始拆解
https://youtu.be/yPhx4OGJgOc?t=850

37分40秒處,開始拆解,概略介紹電路上使用的元件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BPtYV6tjB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與原廠聯繫還有韌體升級可選用

这样升级一下可以大大改善示波器的使用体验,看看操作步骤

DSO-TC3固件升級項目如下: (資料來自原廠)
2023/2/6    V0.1
更新示波器部分直流电压有效值测量问题
2023/3/23
示波器:
更新空载有效值偏大
优化自动档

2023/4/4     V0.21
1.更新示波器测直流VPP问题
2.修复电压测试切换不显示问题
3.修正“通断”,“校准”翻译

2023/4/5     V0.22
1.增加用户体验(不论设置响度多少,通断始终保持最大音量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