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RANSO 40-C2DC5 插電電源指示燈恆亮綠燈 無畫面 無背光 電源鍵無反應

楼主(2023-04-10):
各位先進好~
這台電視的問題,插電後指示燈綠燈恆亮,無畫面、無背光,電源按鍵及遙控器皆無反應。

主板量測電壓如下圖:

主板電壓量測

主板電壓量測

LED背光燈源的電壓有點低,是因為還沒有正常啟動的關係嗎。
有看了版上關於這個問題分享,猜測是U7 韌體IC內韌體失效或異常。
如連結這篇:https://bbs.pigoo.com/thread-80750-1-1.html
在勞請各位先進可以提供讓小弟進一步測試的方向,感謝。

网友A:
我也是個初學者!我用自己的經歷來回覆。希望能幫到你
1.你認為是U7這個存儲IC的問題了,你有沒有能力把它解焊下來。
2.若接焊下來了,你有沒有燒錄器可以把資料讀出來。
3.買1個新的Q64-104,,把讀出來的資料存寫到新IC。
4.小心的焊回去主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個初學者!我用自己的經歷來回覆。希望能幫到你
1.你認為是U7這個存儲IC的問題了,你有沒有能力把它 ...

您好,感謝回覆。
是有熱風槍能解焊下來,。
我沒有燒錄器和韌體。
電視的軟體版本:MS40S2-LW1
無法正常讀取是否該韌體IC有問題了,有可能也無法讀出資料。
版上是否有能協助我提供韌體和燒錄IC。
或是台中這邊有維修店家能介紹給我的,我帶板子過去處理,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