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頓飛瑞C-1000F故障機與IC元件噪音

楼主(2023-04-10):
再次詢問一台UPS的問題,這次不像上台是好的機器,是故障品。
伊頓飛瑞的C-1000F機型110V版本
上一手已請專業人員檢測發現是PSDR故障。有上網查PSDR應該是主板的意思。

插電測試,發現明顯有異音,按下開機鍵無法開機,但是輸出端有直通市電,插電燈會亮。
拆開發現灰塵有點多,拆出主板清潔完灰塵,同時檢查PCB板上的元件,電容都沒有炸開花,IC沒破損,也沒有找到明顯燒焦發黑,唯一只有PCB後方有一處因為濕氣造成輕微銅綠。清乾淨,恢復接線重新插上發現依舊有IC元件明顯噪音,按下開機鍵無法開機。

飛瑞UPS

飛瑞UPS

飛瑞UPS

飛瑞UPS

仔細聽之後發現是在左下的小板,疑似是變壓器,用手摸旁邊一旁有散熱鰭片明顯有溫度,散熱鰭片上元件是IRFB11N50A。

飛瑞UPS

飛瑞UPS

飛瑞UPS

飛瑞UPS

影片

原電池已更換成全新電池,狀況依舊。

請問如果更換IRFB11N50A元件有機率修復嗎?
或是變壓器的可能性? 變壓器沒寫規格,該如何猜出變壓的規格?

該從哪一方面維修比較有可能修復,謝謝

网友:
如果可以用,就繼續用,不要在乎聲音,

网友:
電路板元件產生噪音的可能來源
https://bbs.pigoo.com/thread-59833-1-1.html

另外一篇外部連結
电路板啸叫声音是怎么来的?电源电路中电感为什么会啸叫
http://www.skcoil.com/?p=15924

网友A:
從敘述推測電源保護造成不開機,內部風扇有轉嗎?

樓主勇氣可嘉,一次側功率元件散熱片敢這樣使用人體溫度計{n_09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從敘述推測電源保護造成不開機,內部風扇有轉嗎?

樓主勇氣可嘉,一次側功率元件散熱片敢這樣使用人體溫度 ...

內部的電扇沒轉。
上電只開十幾秒手稍微碰一下,因為沒有紅外線熱影像儀,會小心安全,謝謝peter

网友:
個人會習慣先把小電解電容更換成日製電容(耐壓60V以下的)~
前提是這樣耗費時間 要有修復的價值.....

网友:
一次側......是擔心你被電擊

這不是泛見於討論的電路 沒機會撿前人種樹討論的便宜

如果目視看不出  就只能拿起儀表量

网友:
不熟悉的產品,想檢漏有困難,檢到也只能說運氣

多年前買過一台故障 C-1000F 炸過一次,所以電源方面的都不太碰

印像中是圖片裡面有三個白色保險絲有斷路,以為換了就好

然後上電池就爆炸囉!{n_136:} 火光四射,電池的鐵片還燒熔一點點

個人認為鉛酸電池有一定的電流,舜間短路,

--
我拿到的那台也都是灰塵,如果運轉四年以上超過三萬小時不停機,

感覺很多零件都耗損的差不多了

网友:
不正常,推估是重複跳保護引起的變壓器聲響。逆變器容易故障的就是MOS與其驅動小晶體,這些都要先一一測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