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拆幾個電晶體 MOSPEC 2N3055, RCA MJ2955, RCA 2N3054

楼主(2023-04-10):
拆幾個電晶體,都是真貨。

A. MOSPEC 2N3055,晶片大約 3mm*3mm (*上白色膠,油墨印字易掉)
B. MOSPEC 2N3055, 晶片小於 3mm*3mm (無上膠,印字擦不掉)
C. RCA MJ2955,晶片大於 4mm*4mm (無上膠,印字擦不掉)
D. RCA 2N3054, 晶片大約 3mm*3mm (上黑色膠,油墨印字易掉)

1.* A 款 MOSPEC 2N3055 確定是真貨,不是仿冒的。
猜測此版本可能是和其他晶片同時製造,電氣特性(例如:電壓、電流、功率)符合規格,標示成 2N3055。
類似例子:Toshiba 2N3773

2. B 款 MOSPEC 2N3055 的晶片形狀和 MotorolaST 類似,應是原來的 2N3055 版本。

3. C 和 D,金屬片的連接構造,這是 198x 年之前製造的,現在已經不見了。

4. 2N3054 是 2N3055 的小老弟,另外還有 2N3053,特性類似,功率較小。

5. 測量 BE or BC 間的電容,相同的晶體,電容值也相似 (個人經驗,僅供參考)。
D. 2N3054 和 B. 2N3055 的 BE 電容值很相近,2N3054 是 2N3055 的變體。
A. 2N3055 和 B. 2N3055 的 BE 電容值有差距,但規格書並無標示電容,
推測 A 款 2N3055 是用符合電氣特性的晶片代替。

6. 欣賞其他晶片的構造,非常精彩:Richi´s Lab

補充內容 (2023-4-11 06:20 AM):
重量,用郵局的秤量的。
MOSPEC 2N3055 (A):11.6g
MOSPEC 2N3055 (B):12g
RCA MJ2955 (C):> 12, 13g
RCA 2N3054 (D):6g

重量輕、無散熱座,小心是仿冒品。

网友:
碎嘴說一下    為何同級規格與工藝技術  PNP 晶片尺寸大於 NPN
PNP  MJ2955,晶片大於 4mm*4mm
NPN 2N3055,晶片小於 3mm*3mm

在半導體低摻雜矽材料中,
N材料是電子在移動,而電子遷移率(electron mobility)1350單位,
P材料是電洞在移動,而電洞遷移率(hole mobility)為480 單位。

遷移率單位(cm平方)/(伏*秒) ,載子遷移率是概括兩者合稱。
N材料電子遷移率 好過 P材料電洞遷移率。
所以這個內阻差距  P材料需要更多的晶片尺寸  才能補回

以下是之前我記錄的日誌
為何功率MOSFET P-ch 比 N-ch 貴又規格差?
https://bbs.pigoo.com/blog-9160-1243.html
裡面末圖取 TI CD4007 CMOS Pch Nch 比較尺寸

楼主:
是,PNP 會大一點。

同廠牌比較會比較清楚一點,
但是我沒有 RCA 2N3055 和 MOSPEC MJ2955。
MOSPEC 2N3055(A款 202x年製) 3mm*3mm,
*嚴格來說這顆原本不是 2N3055,
是符合規格書,標示成 2N3055。
很多新版的 2N3055,規格書不標示曲線圖了。
不再製造經典版本,改用其他符合規格書的現代晶片取代了。
ST 的規格書除了 SOA 其他啥都沒有,
RCA 的規格書,曲線圖就超過三頁。

經典的 2N3055 應該是 B款 (201x年製, 小於 3mm*3mm),
晶片的型狀和其他廠類似(像四支手指的手)。
也有其他型狀的,例如 ST 2N3055(新):
[其它] ST 2N3055 電晶體拆解~
ST TIP3055
ST 2N3055(舊)
由此可見,ST 2N3055(新) = TIP3055 TO-3 封裝。

參考 Richi´s Lab 網站,
RCA 2N3055 的結構和其他廠不同 (2N3055 的最初製造者),
其他廠的晶片明顯比較小。
RCA 在 198x 就倒了,來不及製造新晶片,
所以通常會比較大(不是新製程)。
RCA MJ2955 是 150W ,其他廠規格書標 115W。

網站裡還有 2N3055/MJ2955 的變體:
MJE3055/MJE2955TIP3055/TIP2955
PNP 大約大 NPN 0.5mm 左右。

楼主:
再殺一顆 MOSPEC MJ2955,構造類似 MOSPEC 2N3055。
晶片約小於 3mm*3mm,重量 12g 上下。

B-E 間的電容約 350pF 左右,為什麼跟 RCA MJ2955 (約 890pF) 不同?
MJ2955 不是 RCA 首先製造的,MJ、MJE、MPS、MPSA 通常是 Motorola 的型號。
應該拿一顆 Motorola MJ2955 來比較一下,可是沒有。
參考規格書,hFE 曲線也稍微不同,Motorola 在 1A 時小於 100,RCA 超過 100。
另外新版的功率改成 115W,以前是 150W。

MOSPEC MJ2955 的形狀像四支手指的手,跟 Motorola MJE2955 類似。
TI TIP2955,形狀像五支手指的手,B-E 間的電容約 360pF。
TIP = TI Power,是 TI 首先製造的,可當作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