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高感度指針萬用表 SANWA N-501D

楼主(2023-04-11):
這台是從朋友工廠鐵櫃內找出來的,外觀九成新但當時無法工作(可能就是不良所以沒人拿去用),於是就被我給收藏起來了。
原廠測棒還是鍍銀的與說明書,就只少了原包裝盒,經過水蠟手工清潔推光就很漂亮了。

先檢查所有電池,原廠電池都是沒電的,很棒!放了那麼多年了都沒有漏液。

後面的電池倉只有一顆 2 號電池,我換上 3 號與轉換盒。

內部的電池盒焊接了兩顆 3 號電池,奇怪的設計不讓人方便換是什麼原因?

我裝上高品質電池盒與換上 1.6V 一次鋰電池,簡單算一下應該夠用好幾十年了。
此電池沒有經過檔位開關也就是讓表一直通電,沒在用也會吃電。

全機內部也算簡潔,檔位開關也是鍍銀的。

電路板上有一顆 IC uA776 低功耗 OPA,查了一下規格靜態電流約在 1uA 但我沒有實際測量。
內部的兩顆電池就是給此 OPA 專用的,旁邊還有一顆 SVR 是調輸出中點電壓的,換過電池後要檢查此點。

除了換電池外此機我只有維修一個 1.2A 電流檔位,檢流康銅絲燒斷了。
我換上一段 0.5mm 的康銅絲,但因為長度有點長就將他纏繞在 FB 瓷珠上,再透過修剪與銲錫多寡來調整電流檔校正。

最後丟上工作台與其他常用的電表排排站,可以看出此表個頭真的很大。
什麼時代還在用指針表!這些不是收藏品是真的有在用,不同的表有不同的特性與用途,很難找到一個表全都能包含。
指針表就是方便不用開關機直接就能測量,也不用去管電池有沒有電。

N-501D 的優點是:高靈敏度、高輸入阻抗、線性度好、正負偏擺、三色印刷易讀。
缺點是:歐姆檔輸出電壓低、靜態消耗電流、體積大、表針易受靜電影響。

再附上電路圖與零件位置圖,從說明書掃描出來的。

1973 年當時發售的文件,¥16400 還不算很貴!

网友A:
實在太羡慕了,想要出售或要以物易物別忘了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實在太羡慕了,想要出售或要以物易物別忘了我。

因為精度很不錯所以我拿來日常用不會出掉,朋友有說以前記得工廠內有好幾台,如果還有再找到我幫你留一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為精度很不錯所以我拿來日常用不會出掉,朋友有說以前記得工廠內有好幾台,如果還有再找到我幫你留一台 ...

YA!
我家指針電表塊頭最大的除了那台二戰時期留下的之外,就是幾台日本橫河YOKOGAWA,要論精確度當然是日本橫河YOKOGAWA 勝出,不過如果要論耐摔耐撞當然就前者勝出了。

https://bbs.pigoo.com/thread-3851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YA!
我家指針電表塊頭最大的除了那台二戰時期留下的之外,就是幾台日本橫河YOKOGAWA,要論精確度當然是 ...

大表頭除了好看、方便識別、解析度高外其實沒有其他好處,反應慢的要死,量個穩定的電壓要兩三秒指針才會停下來不動。
美製的 269 表要兩秒,日製 501D 更慢要三秒,兩者都是釣絲表的結構,表頭電流 269 是 10uA、501D 是 44uA。
269 的單表頭尺寸更大是 156 x 89 mm、501D 是 142 x 72 mm,仔細觀察刻度間隔也就是解析度兩者還是有差,269 表頭各項規格皆完勝 501D。

269 是花大錢在網拍搶下來的因為是罕見的最後一代 series 3,線路圖都找不到只能自己畫,自己校正了好幾次但線性誤差總是差一點,這是表頭的問題因為牽涉到平衡調整自己沒這功力不敢亂動。

這台 501D 的線性誤差非常好,到手時連校正都不用都已經在規格內的準,但是由於表頭是塑膠壓克力材質手不能亂摸表面,會產生靜電讓指針亂擺動,這是我第一次碰到有這種問題的表,只能從表頭表面接地放電來消除這種現象。

网友B:
Sanwa 這一台靈敏度高、功能多,表面大,指示清楚,外型更搭配了木料製成的箱體,特別的精美,質感不同於一般以金屬或塑膠類製作的儀器,實在是不可多得的稀世好表! 既能使用,作為收藏也很棒,把它順利修復,實在太好了! 也感謝您提供照片與解說,給大家鑑賞。

之前有做過一些探索,對它們有一些了解,Sanwa N-501D 靈敏度 2µA,相當的高,但如果是純電機機械的表頭,這樣的頂級靈敏度製作難度相當的高,指針動作可能也會很緩慢 (像我的 Simpson 269 Series 2 這種 10µA 寶石軸承+游絲的就不快,269 Series 3 使用新式 taut band (張絲) 的不知道有多少改善?),因此,三和巧妙使用了 50µA 的表頭,搭配上低耗電的 OPAmp,以達到 2µA 的效果。 由於使用的低耗電的運放,所以即使電源不設開關,仍然可以維持多年,但經歷了相當的年代後,難免電力耗盡,必須更換內部運放的電池。 N-501D 的運放已放到電路板上,網上可以看到它的前身 N-501 把運放藏在了表頭之內,電池黑箱也沒有標示,當電池沒電後,若不知道此種巧妙設計,還可能會誤以為表頭壞了呢。

註: 目前所知靈敏度最高的非電子、純電機機械電表是 Triplett 630-M 1MΩ/V (1µA) ,該系列還有 630-NS 500kΩ/V (5µA),但其他較常見的 630 是常見的 20Ω/V (50µA)

网友:
如果還有,我也想檢一台當古董

楼主:
引用 网友B:
Sanwa 這一台靈敏度高、功能多,表面大,指示清楚,外型更搭配了木料製成的箱體,特別的精美,質感不同於一 ...

指針的移動偏襬是線圈功率轉換成磁力後要克服指針的質量慣性、游絲的彈力或漆包線的扭力、承軸的摩擦力與空氣阻力的總和。
磁力大阻力小就會偏襬的快,當兩者差不多大就動的慢吞吞的。

舉個例,音響用的 VU 表動的可快著很,因為他是低阻抗的大功率線圈以電流來說都已經是 mA 等級以上的表頭。
三用電表因為要達到高輸入阻抗所以表頭只能是高阻抗與微小電流的組合,幾 uA 的電流又能產生多大的磁力來克服各種阻力,所以指針的速度就是這類表頭先天上無法違背的定論。

但是還是可以靠電路的協助解決高輸入阻抗與表頭驅動的難題而達到高反應速度,這台 N-501D 就是這樣的概念。
經過 OPA 的確提高了阻抗與靈敏度,但卻沒有也跟著提高了指針的反應速度,這點讓我有點意外。
N-501D 實測上竟然比非主動式的 269 還慢,不知道當時此機的設計師的想法是什麼?反應速度這種級別的表都是這樣只要比別人靈敏度高就好!

雖然日本表做的比較精緻漂亮但我還是比較喜歡傻大粗的美國表,用料成色比較好也比較耐用,因為以前的工作環境美國表用的還是比較習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表頭除了好看、方便識別、解析度高外其實沒有其他好處,反應慢的要死,量個穩定的電壓要兩三秒指針才會 ...

哈哈!指針電表不見得就是日常拿出來使用的,以前它都坐在我家櫃子上,別人家的櫃子放洋酒,我是放指針電表~~~,後來有地震會掉下來,就改放在我的寶物箱,心情鬱悶就拿出來把玩把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指針電表不見得就是日常拿出來使用的,以前它都坐在我家櫃子上,別人家的櫃子放洋酒,我是放指針電 ...

你的寶貝多到放不下放到酒櫃上也是合理的,我是不貪心只要再ˋ找部 AVOMETER Model 8 Mk7 我就滿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寶貝多到放不下放到酒櫃上也是合理的,我是不貪心只要再ˋ找部 AVOMETER Model 8 Mk7 我就滿足了。 ...

果然是有品味,很好奇你的年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然是有品味,很好奇你的年齡?

都已經是耳順之年,再玩機器也玩不了幾年。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已經是耳順之年,再玩機器也玩不了幾年。

嘿嘿!我們倆個年齡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嘿嘿!我們倆個年齡差不多。

所以想要的東西就不要放棄,想買的就給他用力買下去,不要留下遺憾與後悔!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表頭除了好看、方便識別、解析度高外其實沒有其他好處,反應慢的要死,量個穩定的電壓要兩三秒指針才會 ...

網路上看過 Sanwa N-501 實際操作的影片,指針擺動時間 3 秒,與您的測試一致。 另在對岸討論區上有人提到三和游絲軸承表比後期的張絲(吊絲,taut band)表還快,但美國的張絲表並不慢,這樣的描述也與您的測試結果一致。 由於 N-501 並沒有兩種表頭可比較,我看了網上 CX-506 與 CX506a 的影片,發現 CX506a 的指針擺動速度明顯比 CX-506 慢。 既然 N-501 的線性誤差非常好,已是難能可貴。 之前看到 AVOMeter 早期的電表特別訴求刻度都是用手繪校正的,應該就是要減少線性誤差,因為 AVOMeter 一般都是 1% 精度的。

幾個大表面的電表與小表面的 SP-10D 合影如附圖,其中 269 的表面是最大的,但機身與佔據的空間卻不大,整體設計令人讚賞,使用起來的感覺不錯,把手也可以轉到後面當支架,讓表面稍微抬起。 關於 Simpson 的這幾型七吋大表面三用電表的實際操作,在網路上只找到一個 262 Series 3 (50uA表頭)的影片,Simpson 269 系列(10uA)任一型實際操作、指針擺動的影片則一直沒有在網路上看過,您報告的 269 Series 3 指針速度只有 2 秒,這麼大的擺幅居然還這麼的快,頗令人出乎意料,只要我這台 269 Series 2 (游絲軸承,我這台某些角度摩擦力有些大)差不多一半的時間!

大表面電表

大表面電表

橫河 2011 / 2012 的 taut band 張絲表頭,窗口大小是 142 x 65 mm , 1mA 的電流表(考慮到電路設計中電流檔的分流電阻應該一直接著,實際表頭電流應該在 0.85 mA 以下)的滿刻度速度,平放大約 1.7 秒,直放則約 1.8 秒,提供比較參考。

錶玻璃(大陸術語稱表蒙)如果是塑膠/壓克力材質的,拆開擦拭內部時,容易產生靜電問題,累積在透明壓克力內側的靜電,蓋回後會嚴重影響表針的偏轉,無法由外部消除,我的 YF-303 拆開整理時就曾經發生過,反覆拆裝多次,因壓克力不導電,拿鋁箔靠近掃一遍也未能完全消除,最後是用濕衛生紙小心擦拭壓克力內面若干次,導除靜電,並待乾燥後,小心蓋回,才終於解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網路上看過 Sanwa N-501 實際操作的影片,指針擺動時間 3 秒,與您的測試一致。 另在對岸討論區上有人提 ...

以前在軍中修無線電用的公發電表有三台,TS-352 與 TS-297(老大就有收藏),後來才發 Simpson 260。
TS-352 塊頭是最大的重量高達 5 公斤,定位為桌上型電表用來量測發射機裡面的真空管高壓。
外殼是鋁鎂合金內面板是電木,沒有保險絲但很耐用很少碰到有檔位燒壞的。
因為考慮到運輸與可靠性這些表頭都是游絲軸承,重點要能耐摔,必須犧牲感度與性能不能用張絲表。

所以我退伍後不久也買了台 Simpson 260 自己用,三和表只有學生初學時買了一台後來都沒買過,直到去年 Sanwa N-501 的出現才擁有第二台的日本表。
N-501 的表頭靜電問題是我最不能接受的地方,最初是發現表面有刮傷的兩道痕跡,於是我拿了模型用的塑膠磨光膏(粗細兩隻前後使用)打磨,痕跡是解決了但表針竟然自己偏襬到一半,這是沒拆蓋就已經會這樣。現在有使用都很小心手儘量不要摸到表頭表面。
Simpson 都是使用玻璃表面清晰與耐用但是會比較重,即使外界有強磁場也不易產生影響更不要說會有靜電干擾指針。

我的 Simpson 269 III 目前存在表頭平衡的問題,也就是水平與垂直擺放讀數不同,這跟表頭的線性表現一定有關係。
幾年前此機從美國寄來之時就很擔心張絲表會因運輸而損壞,這種表頭如有損壞現在應該很難找到有人可以修護。
或是先找一台便宜的台製張絲表來自己練習調整平衡的功夫,有把握後再來修正調整他。

以前曾經看過有指針表的 OFF 檔位是將表頭線圈給短路起來的設計,如此就比較能抵擋攜帶或掉落對高感度的表頭的衝擊。
我用過最耐用的指針表是 Bird 43 他是射頻功率表,有幾次爬鐵塔時從高處掉下來也都沒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網路上看過 Sanwa N-501 實際操作的影片,指針擺動時間 3 秒,與您的測試一致。 另在對岸討論區上有人提 ...

小弟公司的產品也是易受靜電影响,
客戶有反應不作動時都是指導客戶拿去沖水,
之後乾布"拍乾",
用擦的會產生靜電,
出廠前的QC是整件拿去浸水桶去靜電後拍乾,
當然萬用表就不能拿去沖水/泡水.

网友C:
樓主的N-501D真的很新,我自己亦很喜歡N-501D可惜到現在仍未遇到它。

至於N-501D指針擺動很緩慢,這問題可能是表頭的阻尼太大,一般表頭的阻尼可由短路環(短路線圈或者是用鋁合金來製作動圈的⻣架作短路環用)or用分流電阻來實現達成的。

阻尼是以免指針擺動太快時需要來回數次才可停下來,亦可保護指針過沖時不因擺動太快而打彎,及保護Taut Band不會因過沖急停時時震斷張絲結構。

至於靜電問題可以用除靜電槍解決,但除靜電槍不論是工業用的或是音響(主要用於黑膠碟及CD光碟)用的都不便宜。

N-501D仲有一個小缺陷,就是電阻檔位只有1.5V電池可能測不了三極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樓主的N-501D真的很新,我自己亦很喜歡N-501D可惜到現在仍未遇到它。

至於N-501D指針擺動很緩慢,這問題可 ...

要找 N-501D 要到日本網拍去找,有看過好幾台。其用料比常見的塑膠殼電表好的多,所以清潔過後多半可以恢復以往的光澤。

他的表頭我沒拆過所以也不知其阻尼結構是怎樣,不過用上幾次習慣後就不太會在意這一點了,剛好人老手速與反應也越來越慢。

靜電問題我用靜電手環或接地線可以快速消除,表頭沒事不要亂摸就好。

1.5V 對於電晶體的導通是還可以量的,但是就是無法判斷元件的漏電程度,所以這表對於維修使用還是不適合,比較適合實驗室使用因為其精度還是有保證的。

网友:
第一次看到萬用表的內部構造
這工藝太厲害了!
感謝分享!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前在軍中修無線電用的公發電表有三台,TS-352 與 TS-297(老大就有收藏),後來才發 Simpson 260。
TS- ...

從學生時期購入的、若干年前隨意由拍賣網站拍得的、以及父輩遺留的,我多年來用過的好幾台指針電表一直是游絲軸承的,後來有了數位電表,就改以數位為主,至於後期改用新一代訴求 Shock-proof/Vibration proof 的張絲懸吊式指針電表,一直沒有實際用過,直到近一年來拍得的二手橫河2012,才算第一次用到,因此還沒有什麼使用 taut band 表頭的經驗。

游絲軸承表頭的樞軸細尖頂在寶石軸承中間,接觸點小摩擦力才會小,因此軸承上的承壓點承受了相當大的壓力,如果表頭摔到地上造成樞尖變形或寶石(早期是藍寶石,後來是硬化玻璃或陶瓷)受細微損傷,都會影響轉動,我特別記得最早的電表YF-360,購買時看到文宣說採用了新式的軸承:傳統式是螺絲尖端為寶石,此台為強化抗震,在寶石下(螺絲內部)加了彈簧(後來就沒看過這樣的訴求ㄍㄨㄤˇ ㄍㄠˋ  ,應該已很普遍,因為近年看到的表頭原理解析圖中,看過這樣軸承圖片),但很不幸的,這一台就曾經因借用者使用不慎,摔落地面,造成指針偏轉不順。看到您提到鳥43的經歷真的是非常強壯啊。

講到軍用,269共有三代四型,269、269-2、269-3三代加上269-AF(據說是AirForce),現有資料看來269AF同269-2,至於 Army 使用的諸多 Simpson 電表機型中,269 與後期 taut band 的 269-3 均在列。 或許是因為年代早,像是 269-AF 進入空軍的年代是 1964-1965 年,所以使用了當時的游絲軸承表吧。

美國三用電表品牌還有 Triplett ,之前也曾考慮收藏,Triplett 雖也有玻璃面,但像 630 系列中外型比較獨特的、桌上型的 800 系列,都是採用塑膠表蒙,擔心容易有靜電、也容易損傷,再之想想我的指針表也不少了,就欣賞一下網路圖片,不再蒐集了。

以前很多指針表沒有 OFF 的檔位設計,或是 OFF 檔只是讓表頭空接(開路不接)(例如269-2的OFF就只是表頭開路),但這樣的話指針缺乏電氣阻尼,運輸晃動時表針偏轉大,增加損傷機率,後來的 OFF 檔會將表頭短路,這樣子可以有最大的電氣阻尼,降低晃動時表針的偏轉。 對於 269-2 這類或沒有 OFF 檔的三用電表,在最大電流檔位下,因為並聯上的分流電阻最小,會有最大的阻尼。(單獨插孔的大電流檔除外。橫河2012、AVOminor、Sanwa P-3這些以插銷或插孔而非以開關更換檔位的也除外)

對岸有不少指針電表的玩家,討論較多,之前也見過一些關於指針電表的表頭平衡的討論,現一時沒找到,卻另看到一書中有講解,現擷取表頭平衡的頁面,並轉換字體,提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從學生時期購入的、若干年前隨意由拍賣網站拍得的、以及父輩遺留的,我多年來用過的好幾台指針電表一直是 ...

在以前灣裡與大發廢五金的年代我撿過或買入好幾種歐美日多款指針錶,好奇內在與學習維修是主要目的。
不意外的燒壞電阻或摔壞表頭這都是壞的主因,尤其是表頭摸索了好幾顆都沒能夠修好,斷游絲或壞承軸的都還可能維修好(需要鐘錶師傅的功力)但張絲表的懸吊漆包線斷掉就無解了。

在對岸的討論區也看過多篇表頭的維修例子,個人認為那也是極少數成功的案例,還可能有其他隱憂例如線性度或平衡問題原作者也都沒有交代。
大陸表頭的結構與精密度與歐美大大不同,調整指針平衡的方法與步驟也就不一樣,在沒有搞清楚之前我是不會去動他的,如果能讓我找到原廠的製造手冊的話。

我的工作中常常會接觸到漆包線線圈,就是喇叭單體的音圈因為長時間過載而燒掉,歐美的大功率喇叭單體單價不菲有時想省錢會選擇自行維修。
從喇叭原廠買入音圈、彈波或懸邊等維修料後自行更換或請人代工,結果是只要是有維修過的單體其聲音就是與新品差異很大。
這麼成熟又體積這麼大的物件只要有動過線圈後就會劣化許多,表頭的線圈更精密頂多也只能維修到會動而已。

張絲表頭可以大幅改善傳統承軸游絲表的耐用度問題,不會因為摩擦力或間隙變大而影響讀數,還能避免因低頻震動而影響壽命大幅衰減。
以前我問過台灣表頭工廠為何沒有生產張絲表頭,答案是沒有技術也沒有市場,所以那時只要有到廢五金區看到是張絲表的表頭就會想辦法拆下來與買下來,張絲表是可以透過搖晃看指針的偏襬反應來快速判別。

楼主:
今天來補拍一下張絲表頭的照片,做工用料 PK 一下

SANWA N-501D

Simpson 269 III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來補拍一下張絲表頭的照片,做工用料 PK 一下

SANWA N-501D

微距放大拍得好清楚,讚!

橫河 2012 的懸吊方式,也是用一彈片頂著,與 501D 相似。

照片中看到 269-3 的懸吊與平衡,兩者的製作都相當的特別與講究,令人大開眼界!

以彈片頂著,扭力全靠張力絲帶,加了這樣的圈狀構造,看來也能分擔一些扭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距放大拍得好清楚,讚!

橫河 2012 的懸吊方式,也是用一彈片頂著,與 501D 相似。

看了您昨天貼的平衡調整方式,今天又去找了幾個影片來看果然是大同小異,所以就去拆表頭拍機芯了。

簡單的總結美日這兩款機心平衡機構的差異,三和是調平衡後上了螺絲膠,缺點是膠水乾燥過程會稍微失重影響平衡其優點是日常的使用平衡不容易跑掉,這也是我先前說的此表即使經過一些年代其線性度與精度都沒有跑掉的原因。
而辛普森的設計是使用螺紋銅條靠上頭的銅彈片壓著固定,好處是方便好調整但日後很可能會因震動而跑偏了。

再繼續找文件看影片應該過幾天就能動工開始調整平衡,讓辛普森失去的精度線性度能夠回來。
稍早我已經從另一台便宜的三和表驗證這三個平衡錘的作用力,觀念搞清楚後其實原理很簡單。

日本表的張絲彈性支撐不但行程短彈性也比較硬,有外力出現時漆包線可能比較容易斷。
而辛普森表現的彈力就比較軟 Q,我是真的有用鑷子去戳過才知道。
不拆不知道有看過的人才知道這美國表王的厲害處。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了您昨天貼的平衡調整方式,今天又去找了幾個影片來看果然是大同小異,所以就去拆表頭拍機芯了。

簡單 ...

曾經在大陸網路上文章看過調平衡用的膠水是類似"指甲油"的,原因是快乾快固化快知道平衡是否已調好。

而辛普森用螺紋銅條及銅彈片固定調平衡是最快最好的方法,望著螺紋銅條結構好像很繃緊很難調實質是很易旋轉移動的。

在15樓曾提及過SP-10D電表我都有收藏一部,今日終於有時間在床底翻出來拍些照片和大家分享一下。

這部SP-10D是多年前在一個老電工師傅手上接過來的。

據老電工師傅說他手上是有幾個電表,故這個SP-10D是幾乎沒有使用。

測棒與說明書。

從表面及說明書得知SP-10D是一個電工表,不適合電子用的。

SP-10D內部結構。

大陸上海第四电表廠MF14型萬用表都是電工表,但體積和SP-10D相差很大。

和SELFIX MODEL 6107老電表比SP-10D都是很小巧的。

辛普森262與SP-10D

辛普森269與SP-10D

SP-10D雖然已有幾十年歷史,但我測過仍然很準的。

靚的漂亮的機械式指針萬用電表越來越少見到,我幾時才可遇到像樓主手上新的一樣的SANWA N-501D。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曾經在大陸網路上文章看過調平衡用的膠水是類似"指甲油"的,原因是快乾快固化快知道平衡是否已調好。

而 ...

我看到的大陸電表調平衡都是用銲錫一坨,所以匪廠 MF 系列完全沒興趣,拿出去給朋友看到會被投以異樣的眼光,沒辦法我們這輩子的政治思想教育就是這樣。

剛好可以請問一下辛普森的螺紋銅條要用什麼工具來旋轉調整,我在網路中找不到答案,我猜想應該是有中空的特種調整棒,知道怎麼調但還在想如何下手,不想用鑷子來用會在銅棒表面產生刮痕。

就是被你害的每次都 PO 出那麼多款的電表,照片每多看一眼心裡就會癢一次,只能跟自己講只能再買一台就好。

N-501D 真的是緣分,以前都是收藏在抽屜內沒人看到,剛好那天我在找東西無意看到,那是公營單位因為也經過多年上頭又沒貼財產編號,所以就用一餐飯來給收編了,之前還完全不知道三和還有這款的電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到的大陸電表調平衡都是用銲錫一坨,所以匪廠 MF 系列完全沒興趣,拿出去給朋友看到會被投以異樣的眼 ...

我都是用普通的光滑的鑷子去調去轉動,不需很用力所以是不會留有刮痕。

大約十年前有人放售AVOMETER,可惜到我現場交收測試時發現表頭曾受損故放棄,表頭若有事我是不會沾手,因為修復好的難度是非常之高。

明白碰到好表真的講運氣及緣分,希望我會快些遇到N-501D。

网友C:
我收藏的表大多數是正常可用,但亦收過一些麻煩問題多多的表。

隔山買牛我早已預有風險,過去曾經遇過賣家很好的他會試1.5V、9V電池及幾個不同阻值電阻及市電測量一下證明該表大至正常可用,亦遇過賣家一有提問他必定回覆該萬用表是父親or爺爺留下來的,自己是不懂如何測試使用。

所以手上有數個萬用表的表頭是曾經碰撞過軸承己受損,這些表每次讀數每次回零位置都會有偏差,這類表自問很難會修理好。

手上亦有兩個萬用表的表頭軸承是正常很好的,但測試有很大的誤差,檢查過電阻是正常的,最後發現是表頭失磁,要重新上磁較正,這類修復難度都很大因要拆除線圈才可上磁但仍有機會修好的,這兩個表留待退休後再動動手。

最差的經歷是曾係EBAY收一個大表頭的萬用表,到手時已很小心的輕輕的從箱裡拿出時表針都有很大幅度擺動,幾乎是頭尾幅度,心知不妙果然線圈已燒毀了。

你的269是大致正常可用,只是平衡器因日久跑偏了,這表在我來看已很不錯的,張絲表一向麻煩都是比較少尤其是表王辛普森的表,自己亦主張新加入的收藏家先找找張絲表,有經驗之後才找游絲表來收藏。

至於你的N-501D我只有羡慕了,希望我亦能像你一樣有美好的經歷遇到這麼漂亮的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收藏的表大多數是正常可用,但亦收過一些麻煩問題多多的表。

隔山買牛我早已預有風險,過去曾經遇過賣家 ...

我前面有講過以前我有拆過各種指針錶,來源都是廢五金所以品相都不好,但是都是練手的好材料。
所以大致知道哪個廠家的表是好是壞,現在如要花錢買來收藏也比較不會碰到有問題的,您說的游絲表我是不會去碰的,所以張絲表頭表的選擇很少。

以前玩表沒有網路資訊也沒有懂的朋友能問,只能土炮亂修亂搞弄壞了也不心疼,我相信坊間一些二手老表可能都有經過這個過程,即使新的下手有技術也很難完全復原。
以前我拿過幾個表頭給修鐘錶的朋友看,他說游絲好矯正但承軸必須要有好手藝,必須要有會有手工製做鐘錶零件的功力,他自己修表三十幾年也沒這功力,又即使找到老師傅能修承軸可能其工資遠超過這表的殘值,畢竟老電表的行情完全比不上老手表表芯的價值。

這顆 269 III 是我最喜歡的表,幾年前入手約 150 美金,沒有什麼大問題現在只剩下調平衡這點,設計與用料的確一流再用個幾十年也沒問題。
N-501D 就是只是漂亮,對我日常的操作使用不太能滿足,例如 269 的歐姆檔輸出有 22V 量 LED 好壞或元件漏電很好用。
N-501D 我還會留著用,因為他已經算是日本表中最大且最好的表了。

去年無聊做了一張比較表,貼出來供你參考。

所以找老電表就以平常心看待不強求,一切隨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前面有講過以前我有拆過各種指針錶,來源都是廢五金所以品相都不好,但是都是練手的好材料。
所以大致 ...

有幸國外很多熱心網友及機構掃描並保存了很多手冊、期刊、文檔等,現今我們才能獲得許多資訊,沒有失傳。
Simpson 大表頭機型當年的價格整理如下,也列出幾個 260 的價格供參考比較

Simpson analog multimeter price (history)

Classical 260 for reference:

Simpson 260    $43.95  1957 sales brochure Bulletin no. 2058
Simpson 260-5  $49.95  1966 HRFE
Simpson 260-5P $78.95  1966 HRFE, 1964 Simpson Test Equipment Bulletin No. 2066
Simpson 260-5P $97.00  Electronics World 1971-03
Simpson 260-5PRT $84.95  1964 Simpson Test Equipment Bulletin No. 2066
* P = Overload Protection

Large, easy to read 7" scale meters:

Simpson 262    $59.50  1957 sales brochure Bulletin no. 2058
Simpson 262    $69.95  Simpson Test Equipment Bulletin No. 2064A
Simpson 262-2  $69.95  1964 Simpson Test Equipment Bulletin No. 2066
Simpson 262-2  $69.95  1966 HRFE
Simpson 262-3  $70.00  Electronic Design V14 N28 1966-1206

Simpson 263    $78.95  1964 Simpson Test Equipment Bulletin No. 2066
Simpson 263    $78.95  1966 HRFE
Simpson 263    $85.00  Electronic Design V14 N28 1966-1206

Simpson 267    $54.95  Simpson Test Equipment Bulletin No. 2064A
Simpson 267    $54.95  1964 Simpson Test Equipment Bulletin No. 2066
Simpson 267    $59.95  1966 HRFE

Simpson 268    $54.95  Simpson Test Equipment Bulletin No. 2064A
Simpson 268    $54.95  1964 Simpson Test Equipment Bulletin No. 2066
Simpson 268    $59.95  1966 HRFE

Simpson 269    $88.00  1956
Simpson 269    $88.00  1957 sales brochure  Bulletin no. 2058
Simpson 269    $89.95  Simpson Test Equipment Bulletin No. 2064A
Simpson 269-2  $89.95  Simpson Test Equipment Bulletin No. 2066
Simpson 269-2  $89.95  1966 HRFE
Simpson 269-2  $90.00  Electronic Design V14 N28 1966-1206
Simpson 269-3  $98.00  Electronics World 1971-03
Simpson 269-3  List $218 Sale $196  Radio Electronics 1983-09, 1983-10
Simpson 269-3  $125    Antique Radio Classified 1990-02  (這期刊主要是分類ㄍㄨㄤˇ ㄍㄠˋ   Classified Advertisement)
Simpson 269-3  £45 (new)  Wireless World 1995-10

262,267,268: DC 20K/V AC 5K/V
263:         DC 20K/V AC 10K/V and DC 10K/V AC 5K/V  (similar to AVO's "÷2")
269:         DC 100K/V AC 5K/V

262,269: 1.6-8-40   scale
263:     3-75, 6-15 scale
267:     2.5-10-50  scale
268:     3-12-60    scale

Scale length: 6.2 inches
Dimensions: 6" x 7 1/2" x 3"
Net weight: 4 lbs.

Thanks to all the persons who scan and keep these antique electronic manuals, periodicals, brochures, documents, etc. and share them online, so that we can get a lot of useful information.

1956 年的  $88 相當於 2023 年的 $974
1971 年的  $98 相當於 2023 年的 $730
1983 年的 $196 相當於 2023 年的 $594

看了一下 1956 美國人收入中位數 $3600(男)$1100(女) 同年台灣平均國民所得 NT$3318=US$137
當年的差距相當大啊

网友D:
我有兩部sanwa 501-zx-tr , 因為買不到22.5v電池 , 也高懸儲藏櫃N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兩部sanwa 501-zx-tr , 因為買不到22.5v電池 , 也高懸儲藏櫃N年了,

22.5V 積層電池可以自己造啊,我是用七顆 CR2032 裝在合適的塑膠殼內就解決了。
有高電壓輸出的電表ㄧ些場合很方便很好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有兩部sanwa 501-zx-tr , 因為買不到22.5v電池 , 也高懸儲藏櫃N年了,

22.5V 電池,淘寶、露天有售。(由於是特製品,金屬外殼是沿用 6F22 的,加印或加貼22.5V)

网友D:
引用 楼主:
22.5V 積層電池可以自己造啊,我是用七顆 CR2032 裝在合適的塑膠殼內就解決了。
有高電壓輸出的電表ㄧ些 ...

我之前有想過,用兩個27A電池改裝,再修改一下阻值,但都沒動手,

時過境遷 量測晶體漏電 雜音的機會少了,就束之高閣閒置了.

是看到你的501,才又讓想起我的501

网友:
引用 网友B:
22.5V 電池,淘寶、露天有售。(由於是特製品,金屬外殼是沿用 6F22 的,加印或加貼22.5V) ...

感謝 ,是該買一個來補齊裝備

感謝

网友E:
看了各位前輩的收藏有一個"感想",就是"生不帶來,死也帶不走"!! 很多骨董會因為兒孫沒興趣而再度"換人收藏"!! 活在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各位前輩的收藏有一個"感想",就是"生不帶來,死也帶不走"!! 很多骨董會因為兒孫沒興趣而再度"換人收藏"! ...

沒錯,我的辛普森就是這樣拍來的,換我用個幾年後玩不動時希望還會有人有興趣能繼續流傳下去。
所以指針錶不要只拿來收藏要拿出來用才會有真實價值,也要選擇有特色最好是一時之選的機型才能玩的開心。
現在平常儘量不用數字表除非要精密量測,指針錶還是可以承擔七成的量測工作。
類比的指針顯示還是看的比較踏實,對於我這種沒有數字觀念或記憶的人,可以看著指針的位置能就有良劣好壞的判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有想過,用兩個27A電池改裝,再修改一下阻值,但都沒動手,

時過境遷 量測晶體漏電 雜音的機會少了, ...

這種 27A 電池盡量少用裏面是會漏酸氣的 LR44,而且一次就用到 8x2=16 顆內部被氧化的機率更高。
一次鋰電池相對是比較安全的但要自己包裝加工。
或是採用兩顆金頂 9V 串連也可以應該不用改到電阻,金頂方形 9V 不像平常 3 號惡名昭彰電池不會漏液且電量充足。
對岸生產的 22.5V 電池我是不敢用,電表比較寶貴要多考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兩部sanwa 501-zx-tr , 因為買不到22.5v電池 , 也高懸儲藏櫃N年了,

我都有部sanwa 501-zx-tr,至於22.5V電池市面仍有出售,只是款式很少可選擇,在網路上或淘宝都可找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種 27A 電池盡量少用裏面是會漏酸氣的 LR44,而且一次就用到 8x2=16 顆內部被氧化的機率更高。
一次鋰 ...

我用過23AE,圖中六枚23AE已用約十年了,最近醒過來要檢查一下才知沒電要換新的,約十年過了電池沒有漏液,這類GP 23AE電池應可信賴。

网友:
引用 网友B:
22.5V 電池,淘寶、露天有售。(由於是特製品,金屬外殼是沿用 6F22 的,加印或加貼22.5V) ...

淘宝有買過15V電池,試過有些會漏液亦試過有些不會漏,漏不漏真的全是運氣。

方形的15V電池已用約五年,暫時未漏液,但已沒電了。

网友C:
今日終於將在床底的Simpson 269 series3翻出來,原因是想比試一下Simpson 269(是第一代,軸承游絲表)及269 series3(張絲表)的指針反應速度。

兩個269是同時接上信號產生器,產生器會出一個DC 8V,看看游絲表的反應是否比張絲表快很多。

的確是游絲表的反應是比張絲表快些,但269游絲表的指針會有過衝情況,指針過衝後是要返來回一下才停下來,而269張絲表完全沒有過衝擺動。

Simpson 269 series3滿度偏擺大約需要三秒,而Simpson 269游絲表亦要接近三秒,兩個表排站在一起測試是會見到兩個表的指針是幾乎是同時停止的。

張絲一向給人有反應較慢的感覺,但Simpson張絲表的速度表現不會比自家的游絲表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日終於將在床底的Simpson 269 series3翻出來,原因是想比試一下Simpson 269(是第一代,軸承游絲表)及269  ...

我的反應速度測試也是使用 8V 檔搭配使用計時碼表,一隻手按 8V 開關另一隻手按碼表,測試五次取排除手眼協調的反應誤差,應該是用錄影逐幀檢視才是標準,當時只是為了跟 N-501D 比較誰慢誰快,果然辛普森沒有讓人失望是 2.3 秒 與 2.8 秒的差異,這個數值可能不是很正確但還是能夠證明大表頭的指針電表的確比較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過23AE,圖中六枚23AE已用約十年了,最近醒過來要檢查一下才知沒電要換新的,約十年過了電池沒有漏液 ...

多年前曾在台灣的 GP 電池代理商公司中做過市售電池的幾項測試,當時港商陸製 GP 電池剛上市必須對自己的產品了解才能解答經銷商的疑惑。
其中一項就是電池密封度的檢驗,沒有預算送去檢驗單位驗就自己想方法簡單檢驗,使用雙層密封帶內放測試電池與酸鹼試紙,定期觀察紀錄酸鹼試紙的變化程度。
果然其中有幾款電池包含 LRˋ44 酸鹼試紙的反應的確比較快速密閉性普遍上輸日製電池,當時日本流行上頭標示補償(賠償之意)兩字就像這帖主樓照片中的 N-501D 原機電池,或許近年來這方面已經有改善我不知道,但我還是比較信任某幾個品牌型號的電池。

漏液與漏氣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近年來電池廠知道密封的成本高改從化學成份的改變,儘量讓電池漏液時不要讓電器腐蝕的太嚴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反應速度測試也是使用 8V 檔搭配使用計時碼表,一隻手按 8V 開關另一隻手按碼表,測試五次取排除手眼 ...

要反應快一定細表比大表好,以下的細表一秒內必攪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日終於將在床底的Simpson 269 series3翻出來,原因是想比試一下Simpson 269(是第一代,軸承游絲表)及269  ...

你的 269-3 好靚啊!難怪要藏在床底下,讓人直流口水。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沒錯,我的辛普森就是這樣拍來的,換我用個幾年後玩不動時希望還會有人有興趣能繼續流傳下去。
所以指針 ...

記得高中畢業後去當學徒,電機公司老闆是留日的,用的電錶 是 YEW 橫河電機製作所 很漂亮,那時候只能遠看, 前幾年在新竹回收場 都見不到"骨董"!!

楼主:
引用 网友E:
記得高中畢業後去當學徒,電機公司老闆是留日的,用的電錶 是 YEW 橫河電機製作所 很漂亮,那時候只能遠看,  ...

以前台灣民間使用的電表大都是台製 360 或 370 系列的,連三和表都難得一見。

公司使用的電表與公司文化、代理的商品有絕對關係,例如軍中使用美製裝備就會配備美製電表,包含中山與聯勤自己搞研發武器的也是使用美製電表,買下整條生產線時包含技術與使用儀表。
這些美製裝備面臨汰除之時也不會流放到外面的回收廠,有自己專門的回收廠可以回收到許多的金銀等貴金屬。

這台 N-501D 的原使用單位我猜可能不是自己花錢買的,原使用單位是使用日商 NEC 的機器所以搭配三和高感度的有源電表也是合情合理的,極可能是 NEC 隨裝備附送的,其生產製造年代是相符的。
現在這些單位已都轉用德製裝備所以儀表也都轉向使用 R&S 廠牌,我對 R&S 有點感冒雖然規格很好但可靠度偏低又很難維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