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2013 Macbook Air A1466 4G記憶體擴容至8G

楼主(2023-04-11):
大家好
我要分享
今天完成一直很想做的升級
我有一台2013 Macbook air A1466
板號:820-3447-B

記憶體是1600Mhz,僅有4G
且是板載的沒有很容易來擴充

一直以來總是想找時間來自己換記憶體看看
但需要的門檻不少
也花很多時間準備資料、看許多的影片、買記憶體、學習植鍚與吹焊的技巧
終於準備好

先把剪板的記憶體拆下並重新植鍚

在把板上的記憶體吹下來

吹上拆機的記憶體
要檢查一下旁邊的電容器有無短路
有短路表示有可能沒焊好

修改DRAM Configuration

要拆掉R2051、R2052、R2053三個電阻

加裝三個100k至R1611、R1635、R1636上去

利用Boardview來找相關的位置

確認沒有短路與清潔乾淨
組裝回去
順利開機,並系統顯示記憶體己變為8G

很開心完成一直想做的事
謝謝大家無私的分享!

最後附上電路圖與點位圖
Apple MacBook Air A1466 BJ43 MLB 051-9800 820-3437 (4-09-2013) schematic.pdf (1.29 MB, 下載次數: 21)

謝謝大家!

网友A:
感謝wang大分享~
請教是用錫膏植球還是一般錫球處理?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wang大分享~
請教是用錫膏植球還是一般錫球處理?
感謝~

我用中溫鍚膏植球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謝wang大分享~
請教是用錫膏植球還是一般錫球處理?
感謝~

植球要注意溫度,
我上週南橋晶片植球,260度,植完南橋也完了,真桑心,
還發現南橋鋼網,中間孔位對不上,
錫膏植球,變成還要手工擺球植球,
(看來還是得買罐錫球,已備不時之需)

下次植球:預計底部預熱130度,上部風槍220~230度,
欲速則不達,慢慢來比較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植球要注意溫度,
我上週南橋晶片植球,260度,植完南橋也完了,真桑心,
還發現南橋鋼網,中間孔位對不 ...

印象中"好奇大"的下加熱器溫度是採漸進式爬升

RX2600 PRO顯卡 BGA REWORK by 好奇大
https://bbs.pigoo.com/thread-30393-1-1.html

這位youtuber蠻猛的,只採用下加熱mount回去~but有個敗筆,上太多助焊膏!

Intel SR40B Chipset PCH replacement with hot air. How to replace big IC'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植球要注意溫度,
我上週南橋晶片植球,260度,植完南橋也完了,真桑心,
還發現南橋鋼網,中間孔位對不 ...

溫度真的很重要
我拆是用400度加一堆助焊劑
植錫是用250度(鍚膏是中溫,100多度左右)
裝上板上是用330度
倒是沒有先預熱,就拿熱風槍先附近先繞一繞,再集中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好奇大"的下加熱器溫度是採漸進式爬升

RX2600 PRO顯卡 BGA REWORK by 好奇大

好奇大在植球那段沒特別提到溫度,
but 我看其他人影片,植球時BGA底部還是要適度預熱,

我上週植球,就是底部沒加熱,
一開始風槍240度,數十秒下來,錫膏仍無法結球,
索性拉到260度,十多秒後球植好了,
結果,南橋背面電容,一量全短路,大意失荊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奇大在植球那段沒特別提到溫度,
but 我看其他人影片,植球時BGA底部還是要適度預熱,

BGA植球沒有注意過,要再找看看相關資料、影片

显卡维修BGA拆焊测试,拆了两个580核心,重植球再装回去 by 星宇大叔

可參考這位up主的BGA machine溫度曲線

网友看视频修主板,第一次经验不足以失败告终

网友:
謝謝大大熱情分享!

网友:
這台有一陣子我拿跑terminal WINDOWS還不錯用,
輕薄續航又強,
美中不足就是觸碰板跟普通滑鼠(羅技M235)的滾輪羅輯是反相的,
兩個一起用會錯亂.

网友(2023-05-17):
謝謝大大分享維修經驗與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