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窮人的頂車機~ 開箱新買的~頂車馬椅

楼主(2023-04-12):
昨天剛買的頂車馬椅,一般都是買二支,我是一次買四支
四個全都是承重三噸的,但後來才知道,若一次買一車份
則前輪跟後輪用的會有差異,前輪的支架有特別加粗

网友A:
發現您墊了輪胎皮,好主意。

為了保護車子最近剛買的膠墊

膠墊

膠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發現您墊了輪胎皮,好主意。

為了保護車子最近剛買的膠墊

因為solio頂車處是直立的鋼板,所以好像不管下面放什麼都差不多
只要不要單輪升高的太高讓鋼板彎掉就ok
放輪胎皮的作用是能不要直接鐵碰鐵,這樣除了保護頂車處也保護了頂車架的表面
買了頂車架實際用後才知道為什麼比千斤頂安全很多
因為容錯值比千斤頂高太多了
像影片裡,我沒有對的很準,頂車鋼板落下時不是正中間的
但就只是上面的支架落下時跑位一些,下面的鋼架完全沒差,不受影響
用這個做前後輪對調就簡單太多了
不像之前,要拿下一輪,再換上備胎鎖回去,才能再去拆下另一輪換上去
非常麻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發現您墊了輪胎皮,好主意。

為了保護車子最近剛買的膠墊

中央橘色齒條是塑膠的嗎?看來廠商對自家產品強度很有信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發現您墊了輪胎皮,好主意。

為了保護車子最近剛買的膠墊

請教
這個膠墊連接頂桿的開口寬度
實際真的只有2.5cm寬嗎 ?

我的支撐桿寬度是2.87 cm,
原本有考慮過購入這種膠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央橘色齒條是塑膠的嗎?看來廠商對自家產品強度很有信心

那個材質應該是翻砂鑄造的金屬
但不知是鑄鋼還是鑄鐵

顏色只是各家廠商烤漆的差異而已
小弟手上的是黑色烤漆

网友:
一些現實問題的測試
讓我們思考一下馬椅實際應用時,工作中會遇到的風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6ufAL5R0mg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發現您墊了輪胎皮,好主意。

為了保護車子最近剛買的膠墊

我也有買橡膠墊,不過那個沒有放好 都會歪來歪去!
感覺 看起來很厲害 實際弄起來......不好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請教
這個膠墊連接頂桿的開口寬度
實際真的只有2.5cm寬嗎 ?

我買的開口寫2.8cm 實際只有2.6cm~
我的支撐桿寬度2.4cm 裝上去會晃會歪......

剛看了一下我買的兩組(不同時期買不同店家)

我以為外觀尺寸應該不會差太多~
結果 差很多!

支撐桿橡皮

支撐桿橡皮

支撐桿橡皮

支撐桿

比對一下
左邊高度 23.5cm 右邊高度 24cm

支撐桿長度
左邊長度 (下凹處)24.5cm 右邊長度 (下凹處)25.1cm

厚度
左邊3.6cm 右邊2.4cm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央橘色齒條是塑膠的嗎?看來廠商對自家產品強度很有信心

應該是噴漆顏色的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教
這個膠墊連接頂桿的開口寬度
實際真的只有2.5cm寬嗎 ?

沒實際量測過,但是套上後是覺得寬了3mm左右,回去再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買的開口寫2.8cm 實際只有2.6cm~
我的支撐桿寬度2.4cm 裝上去會晃會歪......

原來也是看這組矩形,後來發現圓的較寬一點較適合

楼主:
看上去跟我買的是同一家的,只是支架的粗細尺寸怎麼會都不相同?
我的二支是4公分,二支是3.5公分,本以為3.5公分的很細是用在後輪上
沒想到還有3公分以下的?太細升高時間細會很大,搖晃時有點危險
或許可以拿鐵片套上加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教
這個膠墊連接頂桿的開口寬度
實際真的只有2.5cm寬嗎 ?

量過確實有2.5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