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USB-A 轉 Type-C 爛線一條,怎麼加電阻?

楼主(2023-04-12):
最近換了android的手機,才開始研究 Type-C的快充是怎麼的機制

跟家人拿了2條 USB-A 轉 Type-C 的線來試看看充電速度 和 安培數

想說 本來的手機USB-A變壓器 應該是還可以用,1.5A 我是還可以接受,目前不太需要再去新買 更快更高瓦數的變壓器

一條是有差不多到 1.4~1.5A用USB-A的電流表看到,而110V的電流表 是有看到有 10W的瓦數

一條是差不多 850mA,8W左右

但有一條買產品附的 USB-A 轉 Type-C 的線,只有不到0.3A

所以就拿它開刀了....

Type-C的公頭拆開來看後,只有正負2條線 到 USB-A 的接頭

這Type-C的公頭 只有 中間上下 的各 6腳 和 最外邊的 接地腳,少了兩邊的 TX 和 RX的腳

看了許多關於Type-C 快充的資料

也有拜讀到 狼大有一篇文章「認識USB-C介面的Rp阻抗定義及實際測量」

大概就是 電阻56K 是跑 一般USB2.0/3.0 的電流值 0.5~0.9A

電阻22K 是 1.5A

電阻10K 是3A

我是預計試看看 22K的 1.5A來用就好了

1)

還是不太懂 圖2 的A點 和 B點,這是要放 Rp(上拉電阻),還是C點 和 D點?

圖中的 C點 和D點,那顆電阻 我是量到 約 155.4K 的電阻,是因為這樣它才跑 0.2~0.3A ?

但是 D點 不知道 是不是 就是要空腳? 是這樣的嗎?

AB兩點 若是放 電阻,那A點是不是還要拉線去 CC腳? 那CC腳 是拉左邊 的?還是右邊的?還是另一面的CC腳也要拉線??

若是CD兩點,D點的用意 是不是就是要拉線去CC腳?

還是都不管,就照它原本的設計,我把 155.4K 換成 22K 或 10K試看看,有沒有能跑到 1.5A 和 3A?

2)
下拉電阻Rd 是不是不用做在USB-A 轉 Type-C 的線上?因為 下拉電阻Rd 已經是在 手機端裡了

3)
因為我是要用 一般USB的變壓器,USB只有 正負腳 和 D+D- 的4個腳

那Type-C的公頭 的 上面 和 下面 的4支 CC腳 其實 也不用 有線到另一頭的USB-A

電阻 就做在 Type-C的公頭 裡就好了?

4)
一般USB的變壓器 之前的 AC模式充電的作法,是把 D+ 和 D- 腳 短路 作判別

在Type-C 也適用嗎?

因為 我有在 一分四的 USB分配器 上 作D+ 和 D- 的短路開關

結果 開關ON,D+ 和 D- 短路,Type-C的手機 APP是有 交流電模式充電,也有電流進來,也有到 1.4A

但 開關OFF,D+ 和 D- 開路,手機 APP就表示 是USB充電,但電流沒進來 是 0 mA

5)
我自己也有去買一條 50cm 的 USB-A 轉 Type-C 的線

說是能跑到 3.1A,也有用 2.4A的變壓器,結果也是只有 一半 1.4~1.5A

而且 明明是 用藍色的USB3.0 (3.1-G1) 的頭,結果 Type-C的頭看,也是中間6腳,沒有 TX RX的腳

所以只能 D+D-的 480的速度,2.5GB的影片 大約就是 1分鐘 傳完,45 MB/S左右

网友:
線的材質也有關係到傳輸速度!不光是接頭的部分!
另外,充電的電流應該是手機上控制的!

网友:
USB 充電有太多排列組合了,供電與充電部份分標準USB2.0 (500mA), USB3.0 (900mA), USB BC1.2 (Legacy charging) 與USB PD. 您的設備看來是USB adapter 牆上變壓器一般屬於BC1.2的DCP(Dedicated Charging Port)也就是D+D-短路的設計;USB Cable是 Type-A to Type-C對應起來最多就是DCP的1.5A最大沒錯,不同的Cable若非數據傳輸功能的(俗稱充電線)設備自然就無法透過D+D-偵測到是連接到USB adapter,所以最多最多是500mA。

至於USB-C CC pin 就須注意是USB-C Source端或Sink端問題,是USB-C Source端才須CC pin 偵測識別後Vbus供電,您是USB-A USB-C cable 對應USB adapter 無需考量CC pin.

网友:
小弟用這種雙磁環的舊款線,再用轉接type-c接頭,速度還不錯!

网友:
「認識USB-C介面的Rp阻抗定義及實際測量」整理的相當好,讀過後,對 USB 充電相關的知識,已得到了update,現回答如下

1) 看不清 A B C D 確實接哪,難以回答

2) 下拉電阻 Rd 明確畫的是在裝置(手機等)內,不在線中

3) 圖片的 Notes 1 有寫,當 Rp 裝在 A←→C cable 或 Micro-B←→C 轉接器內時,應使用 56k +/- 5%

  至於是不是能用其他電阻值,沒看到說明。 但考慮到線內如果用了其他數值,但來源並不支援較大電流時,可能存在相容性問題。

4) Type C 的 D+/D- 會連到充電器的 D+/D-,因此,當裝置偵測到符合 BC 1.2 的信號時,就知道可以吸取 BC 1.2 規定的最大 1.5A

   有些(通常是比較新的,比較嚴格的)裝置,如果 D+/D- 是斷線的,沒給任何訊號 (也沒有HUB上USB PORT該有的信號),只有電源5V時,是不會進行充電的。

5) 只會以所有裝置都支援的方式進行。

   文章與圖表上並沒有 2.4A 的 USB 充電規範。

   一般會標 2.4A 的,那是蘋果的充電規格之一。

   如果你的充電器支援蘋果2.4A,也支援BC1.2,但你的裝置只知道BC1.2,那以BC1.2這種大家都支援的方式進行,十分正常。

楼主:
這幾天又去買了2條USB-A 轉 Type-C 相同的線,下圖的黑色

充電電流算是不錯,也能到 1.3A,不過 就是充電線,沒有 傳輸的功能

對比 之前買的 50cm 標3.1A,跑1.4~1.5A

價差 可以買個十幾條就是了

所以,就拿一條來開刀看看

Type-C 頭是滿腳,但就是只有正負線 兩芯線 到 USB-A而已

同樣位置的 電阻,C、D點 量出來是 56.3K

之前的白色爛線 是 155K

我也在其他廢板上 找到一顆 約20K的電阻,跟螞蟻一樣小.....

把 155K 換成 20K 在同樣的位置

線含USB-A的頭 也換了其他拆下來的 線含頭

但,好像多沒多多少,好像差不多.....

我測試的USB變壓器是 SONY 的 EP880,空載電壓 4.9V左右,最大1.5A

黑線空載 4.9V,接上手機後,量Type-C 頭的板子,壓降到了約 4.7X V吧,電流有 1.1A吧

白色爛線 空載 4.9V,接上手機,壓降到了 約 4.5X V,電流只有 0.2~0.3A

想說 是不是爛線讓 輸入電壓太低了

所以拿了另一個USB變壓器來試,ASUS 的pa-1070-07,空載有 5.2V,最大電流 1.35A

黑線空載 5.2V,接上手機壓降到了約 4.9V

白色爛線 空載 5.2V,接上手機壓降到約 4.6X V,電流上升到了有 0.5A~0.6A

所以,測試下來,我想 白色爛線 可能 從 Type-C的頭 都是爛的吧.....電阻太高,壓降太多了.....

另外,那個板上的電阻不管是 155K 還是 換上的20K,還是黑線的56K,是有沒有作用呀?

Type-C頭上的電阻,不是就是拿來 騙手機說 有一個 56K(0.5A~0.9A)能力的變壓器 可以讓它充電

有個 22K(1.5A)能力的變壓器,有個 10K(3A)能力的變壓器讓手機它可以用 3A充電

然後,便宜的 充電線 也有 還算可以用的品質吧

那2條 新買的黑線,除了 沒有 D+D-的資料線,只能用來充電

跟 先前買的50cm,假usb 3.0藍頭 只有480速度,價差 差了20倍有吧

另外,我又有翻出了一顆 usb變壓器,本來是用在非手機的產品,標是標 5V,最大2A

但實量後,空載電壓 會到 5.6V........這電壓可以拿來充手機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幾天又去買了2條USB-A 轉 Type-C 相同的線,下圖的黑色

充電電流算是不錯,也能到 1.3A,不過 就是充電 ...

大創的USB A TO C編織線很好用,
便宜能充又能傳.

网友:
嗯....感覺好細緻的線路電板
不過.....充電線這種還是小心點
省得傷設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