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歐姆龍血壓計維修求助!

楼主(2023-04-12):
各位先進好!
許久沒有發帖了,最近因為需要量測血壓,於是把許久沒有量測卻一直"插著電"的血壓計拿來量測,居然就"不動了",現況是: 電源鍵可以動作,其他按鍵 調時間 選擇使用者 查看紀錄 開始/停止量測 一共五個按鍵都不能使用,本來以為是接觸不良,拆開來量測按鍵開關都是好的,突然又一切正常了!! 可是好景不常,用了幾天又"故態復萌" 再次拆開來,量測發現按鍵的電壓3.78V , 以往有過華碩顯示器電壓超過3.6V 動作不良,現在懷疑是否也是因為電壓過高導致?
目前有一個IC 覺得比較像電源IC 只是查不到 編號 C4SX 的IC 接腳,pin1 0V(gnd) pin2 6.14v(input) pin3 3.79V(out) pin4 0.01V(?) pin6 5.58V(?) 請教先進們給一些訊息,感恩不盡!!

這個IC 接腳的電壓

按鍵的接線

C4SX

這 IC 應該不是電源的

不容易拆解!! 都是卡榫和螺絲

网友A:
不確定對不對

TOREX XC6116A524 第5頁可以比對 mark

CMOS Voltage Detector = CMOS電壓檢測器。我用谷歌翻譯的

歐姆龍幾乎都是用日本半導體的IC

這顆淘寶找不到,不知道有沒有替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確定對不對

TOREX XC6116A524 第5頁可以比對 mark

謝謝大俠:
  感覺上 接腳不太符合!!

网友B:
網例看到輕度故障還是繞著按鍵異常問題轉 或液晶顯示斷線維修

按鍵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dQQUpIBC9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n5Ki2qHdC4

無線資料傳輸魔改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eLV6EoIrmc

至於楊大俠提到的 "CMOS電壓檢測器"
關鍵字網搜一個關連IC,看看腳位連接有無相對關聯性
https://fscdn.rohm.com/en/produc ... ector/bu42xxg-e.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網例看到輕度故障還是繞著按鍵異常問題轉 或液晶顯示斷線維修

按鍵例

感謝周兄提供寶貴的訊息!!
先了解 視頻上的訊息!!

C4SX 我量測的接腳與此IC 不同,他的第二腳6.14V 不是接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周兄提供寶貴的訊息!!
先了解 視頻上的訊息!!

影片約略表達
按鍵的氧化接觸不良 & 焊錫冷焊 問題
所以處理方式只是更換按鍵 或 重ˊ新加熱一下按鍵焊點

至於更進一步的電路查找, 需要更長的時間上網撈資料
(當然必要的關聯字也要多點訊息,才可去篩出所需資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影片約略表達
按鍵的氧化接觸不良 & 焊錫冷焊 問題
所以處理方式只是更換按鍵 或 重ˊ新加熱一下按鍵焊點 ...

周兄:
報告您一個好消息!! 我照你的視頻 用電烙鐵 把排線重新加熱"熔錫",並且對 5支二極體接點也"熔錫",結果居然就正常了!! 在送電的過程中 電壓低於5.5V 就會顯示"電池X" ,所以楊大俠和你提供的資料,有可能是正確的"電壓比較器" 我也查過這幾個IC他們的工作電壓範圍都可以到5V 沒問題,至於為何有3.79V 從何而來並不知道!!
感謝你和楊大俠!!

楼主:
以上圈起的部分使用烙鐵熔錫後,功能變正常了,需要再觀察!!
主機板上的排線也有熔錫喔!! 忘了標示!!

网友:
s-812c38bmc-c4st2g  參考一下
https://www.ablic.com/cn/semicon ... gulator-ldo/s-812c/

下方橫線+點點  感覺就像Seiko 的 ic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2124118946044

网友C:
OMRON 的生產製程(焊錫)有問題,用的不知是哪家無鉛爛錫,只要相關電路再重焊一次就好,如為了能用的更長久請補焊上 63 的有鉛錫就一勞永逸。

以前家裡一台 OMRON 常常跳電池電壓不足,心裡就想正常使用下應該不是半導體元件損壞,就想到可能是無鉛錫的問題,就拆開將電路板補焊一下果真好了,過了半年又跳電壓不足不給工作,再拆開補焊上次沒有焊到的地方就又好了,這樣又用了很多年直到去年液晶不清楚又拆一次,撕掉反光膜後貼上銅版紙後就完工。

去年家人又買一台 OMRON 藍牙體脂計,半年不到就又跳電池低電壓,保固期內不用自己修花了運費寄去公司修,一週後回來紙條上寫著沒發現故障沒有維修,剛裝上電池是沒問題過一天就有問題,送修時都有清楚註明這些狀況但維修人員就是很混不願意花時間檢查。
所以最後還是得自己修,這次補焊電源周邊電路改用 3% 銀銲錫,一次就好再也沒出過問題了。

事後我就跟家人講不要再買 OMRON 保健產品,不應該會壞的東西毛病那麼多。

网友D:
如果真是舊錫有問題,那過陣子也還是會出問題,舊錫最好是用吸錫槍或吸錫網線吸掉,然後再焊新錫比較委當。

网友E:
引用 网友C:
OMRON 的生產製程(焊錫)有問題,用的不知是哪家無鉛爛錫,只要相關電路再重焊一次就好,如為了能用的更長 ...

回想到前一陣子修一組車用12V雪茄座+5VUBS輸出, 後者是用34063做DC-DC, 從輸出分壓電阻算應該是5V輸出, 但實際上卻是7.xV, 本來想換電阻, 想想先把附近幾個焊點用烙鐵點一下, 居然就好了, 顯然也是鍚-銅箔氧化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想到前一陣子修一組車用12V雪茄座+5VUBS輸出, 後者是用34063做DC-DC, 從輸出分壓電阻算應該是5V輸出,  ...

謝謝經驗分享,原來焊錫會導致電阻的變異這麼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真是舊錫有問題,那過陣子也還是會出問題,舊錫最好是用吸錫槍或吸錫網線吸掉,然後再焊新錫比較委當。 ...

真的是如此,,那問題可大著呢,徹底解決才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OMRON 的生產製程(焊錫)有問題,用的不知是哪家無鉛爛錫,只要相關電路再重焊一次就好,如為了能用的更長 ...

感謝經驗分享,這經驗勝過十年的摸索!!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的經驗傳授, 焊接補錫居然可以解決問題,目前還有一個按鍵沒法動作,拆機很麻煩,下一次再來補焊!

网友:
很多維修的老師傅碰到ㄧ些怪問題也都是相關焊點先焊一焊再說。

很多年前家裡的 SONY 映像管電視出問題,電源 LED 會閃五下就自動關機,那時候沒有網路可以搜尋與詢問,自己經驗又不足只好找服務站來修。
維修人員拆機後就從隨身百寶箱找零件,找了一陣子後沒找到就拿烙鐵將映像管後頭的驅動板電晶體腳位全都焊一焊後就正常了,他說換板子是兩千元但現在沒有,只有焊接的基本工資是一千元。
後來一直看到換機也都沒有再故障,原理很簡單就是發熱元件的焊點銲錫很容易因高溫而變質,尤其是無鉛錫,有經驗的人一看焊點就知道。
從錫裂關鍵字去搜尋必定有許多知識點。

這麼多年來也不曉得處理好多少這類問題,所以自己要用的銲錫買好一點是沒錯。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的經驗傳授, 焊接補錫居然可以解決問題,目前還有一個按鍵沒法動作,拆機很麻煩,下一次再來補焊! ...

補焊修復的case其實滿常見的,裂錫通常有兩種可能,一個是高溫另一個是振動,您這個case是屬於後者

楼主:
引用 网友F:
補焊修復的case其實滿常見的,裂錫通常有兩種可能,一個是高溫另一個是振動,您這個case是屬於後者 ...

感謝!! 這是以往維修沒有注意到的地方!!

网友:
哇!
結結實實上了一課
看高手出手果然過癮!

网友:
有沒有高手知道~~手臂式血壓計的壓脈帶漏氣壞掉時,是否非得用自家品牌的壓脈帶進行更換、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