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電動工具鋰電池組電量顯示板異常問題請教?

楼主(2023-04-14):
各位先進:
      小弟有顆電動工具鋰電池組,電量顯示板上的LED4,在未使用狀態下,會一直微亮,不知要如何解決,請先進指點一下:

已概略檢測狀況:
1.曾將電量顯示板電源線拆解後,並補焊一些零件焊點,經過一些時間,再重新接回電源線,未使用下LED4即正常不會微亮,但經過一天後,查看LED4又產生微量
2.電量顯示板上的電阻及電容(拆下量測)均已測量,阻值及容值應未故障,二極體正常,另有mosfet 3401,及一顆三極體,板上量測,好像也未故障,

故障圖:    (紅框處)

外觀:

內部:

電量顯示板正面:

電量顯示板背面:

補充內容 (2023-4-16 10:33 AM):
已解決:
謝謝各位先進

网友A:
正常操作應該是: 按下按鍵,顯示電量。
開關微亮,表示按鍵兩端有漏電,
檢查看是殘留焊油 ?(用異丙醇+牙刷,可輕易清除)
或是開關故障? (解焊那開關,看是否還會微亮?
量測那開關是否正常通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操作應該是: 按下按鍵,顯示電量。
開關微亮,表示按鍵兩端有漏電,
檢查看是殘留焊油 ?(用異丙醇+牙刷 ...

jacson99您好,
     未按開關時,開關兩側有電壓20V,是否表示開關故障?

网友A:
引用 楼主:
jacson99您好,
     未按開關時,開關兩側有電壓20V,是否表示開關故障?

不表示開關故障,

建議把電源板和電池分離,
量測開關兩端的阻值是否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表示開關故障,

建議把電源板和電池分離,

分離後,開關兩端阻值無窮大,確認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分離後,開關兩端阻值無窮大,確認正常

把開關做記號(避免回焊時擺錯方向),
將開關解焊,再把電池接回,
看LED還會不會微亮,正常此時應該不會亮,
因為不按開關,LED和電源是斷路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開關做記號(避免回焊時擺錯方向),
將開關解焊,再把電池接回,
看LED還會不會微亮,正常此時應該不會 ...

貼片開關拆焊後,LED4仍會微亮,確認非開關問題

网友B:
先量LED那顆會微量時候,兩端的電壓
以及隔壁其它LED的電壓
然後交換兩顆LED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量LED那顆會微量時候,兩端的電壓
以及隔壁其它LED的電壓
然後交換兩顆LED試試看 ...

微亮LED4的電壓1.97V,其餘無電壓

网友:
引用 楼主:
微亮LED4的電壓1.97V,其餘無電壓

難倒我了, 這PCB看起來就是很單純的雙層板,
又沒有大電流流經,不知為何會有開關外的漏電路徑,
可以再試試移除R4,LED是否還會微亮,
可以判斷是R4的哪一端PCB漏電,

网友:
引用 楼主:
微亮LED4的電壓1.97V,其餘無電壓

那這樣就是前端的地方導致,可排除LED故障
要往上查線路了
(一般都是會有一顆主控IC,出來到LED) 不知道中間出了什麼問題 導致LED會有電壓 可能是三極管(電晶體)壞掉 導致無法關閉.也有可能是主控IC,或是其它原因漏電導致
這種電量顯示的記得好像是要按壓按鈕,才會顯示電量(LED幾顆燈)
如果一直持續會亮.按鍵先檢查看看有沒有一直導通
拆掉還會亮  那就是電量檢測的部分有問題  往上查控制IC

楼主:
已解決:
謝謝各位先進不吝提供各項可能檢測方向;最後小弟最不想作的就是拆焊U1(mosfet 3401)及三極管(Y1),並檢測正常未損壞,再完整焊回mosfet及三極管後,LED4終於不會產生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