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REXON 6mm 手提電鑽 垂直自動停止運轉

楼主(2023-04-16):
這隻電鑽使用超過十年,沒有發生過大問題,最近要鑽垂直角度時(向下),馬達會自動停止運轉

如果在水平位置都是正常,只要是將角度從水平轉成向下90度,馬達就自動停止運轉,拆下外殼檢查,

零件都正常,請教大師這是那裡的問題?

网友A:
電源線 靠近電鑽處 減一些掉

网友B:
檢查碳刷是否磨耗太多,必要時更換.

网友C:
電鑽馬達問題,大都與碳刷有關。
如果一時還買不到新碳刷,銅芯轉子清潔乾淨,也許有機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檢查碳刷是否磨耗太多,必要時更換.

碳刷應該還很長,明天拆下照相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鑽馬達問題,大都與碳刷有關。
如果一時還買不到新碳刷,銅芯轉子清潔乾淨,也許有機會。 ...

明天碳刷拆下,順便清潔轉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源線 靠近電鑽處 減一些掉

先檢查碳刷,不行就剪線了

网友D:
可能轉子前後墊片磨損 改變碳刷接觸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轉子前後墊片磨損 改變碳刷接觸位置

合理的推測,明天一併檢查

网友:
會不會是碳刷問題!
垂直角度,碳刷磨損到差不多了才接觸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