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輕鋼架的問題

楼主(2023-04-17):
我家有一房屋之前曾出租幾年,房屋買完就出租,房客安裝了輕鋼架,搬走也沒有恢復原狀,因為是用石膏板材質,多年後都會掉屑,解決的方法當然就是換不會掉屑的材質,但是我也想到現在也流行啥工業風,就只拆掉石膏板,不再裝新的也未嘗不可。
除去難看的問題,請問只留下輕鋼架(含燈具),不裝板子有沒有什麼問題?

网友A:
要看輕鋼架上面的有沒有管線之類的,有沒有油漆?拍張照片來看看吧。

网友B:
石膏板材質可買下面塑膠模的

网友C:
很吵,
完全沒隔音,
跟喝法國壓一樣直接又粗爆,
公司在2013年被大樓"熱心"住戶檢舉說沒用防燃建材,
至今就干脆沒建材,
樓上用水上廁所大小號聽的出來差異,
不需要高科技設備監控.

優點是LED燈泡壽比南山,
上面還有十來顆2013年裝上去的LED燈泡服役中.

這是鋁製隔柵,
一片16宮格跟標準石膏板一樣大,
一個洞可以直上15公分崁燈.

网友D:
輕鋼架留框架 留燈具 不裝石膏板(塑膠板)
不要這樣搞 因石膏板起到固定做作用 不然只留燈具 不怕一萬 只怕萬一 (地震)怕剛架移位燈具掉落

能將框架拆除只留邊框 重裝燈具
框架都是組合式的 靠上方拉住 才不會掉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輕鋼架留框架 留燈具 不裝石膏板(塑膠板)
不要這樣搞 因石膏板起到固定做作用 不然只留燈具 不怕一萬 只 ...

海馬大的意思是,
石膏板全部拆掉,
然後每格都裝一個60*60的層板燈,
自此前途一片光明,
串上樹莓派還可以玩貪食蛇.

网友:
5樓黃老大說的對
沒裝板材靠邊牆的骨架可能會掉落
骨架掉一根後支撐的90度骨架容易位移,骨架位移變形後可能會掉一整片

网友E:
我跑業務的大學,有少數就拆開只留架子

除了燈具,還能看到空調、風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輕鋼架上面的有沒有管線之類的,有沒有油漆?拍張照片來看看吧。

有提到除去美觀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石膏板材質可買下面塑膠模的

主要是想知道若只留下輕鋼架(含燈具),不裝板子有沒有什麼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吵,
完全沒隔音,
跟喝法國壓一樣直接又粗爆,

如果只是隔音倒是沒什麼關係!因為我這邊是透天厝,都是自家人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輕鋼架留框架 留燈具 不裝石膏板(塑膠板)
不要這樣搞 因石膏板起到固定做作用 不然只留燈具 不怕一萬 只 ...

看來還是得裝比較保險,接下來我開始要想那位朋友是賣建材的?
哈哈!又有人要倒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跑業務的大學,有少數就拆開只留架子

除了燈具,還能看到空調、風管

這不就是俗稱的工業風嗎?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看來還是得裝比較保險,接下來我開始要想那位朋友是賣建材的?
哈哈!又有人要倒楣了。 ...

你要工業風也是可以(只是不相信你會要工業風)
應該是一累錢打2拾4仔結
邊牆骨架固定好不鬆動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要工業風也是可以(只是不相信你會要工業風)
應該是一累錢打2拾4仔結
邊牆骨架固定好不鬆 ...

邊牆骨架固定好不鬆動即可。
請問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可否來張照片讓我看看,搞不好我自己就能做。

我含慢賺錢,只能打24個結。

网友:
要不要換破億,開張新蓋的天花板,可健身又跑得快,又可臨場反應,一舉數得。

[youtube]poduih5fX2E[/youtube]

网友G:
大老們的意思大概是,插到牆邊的垂直框架,裁剪過的,在交點處通常沒有固定住。
裝拉門時,我常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老們的意思大概是,插到牆邊的垂直框架,裁剪過的,在交點處通常沒有固定住。
裝拉門時,我常遇到。

誰鳥你

哪麼高只可遠觀而不能褻玩焉............

靠它沒電/摔S,還可罵爹娘(傳ˊ說中考八考姥就出現了......),S了蓋棺論定。

网友:
17樓雷大的圖片紅圈處,靠邊牆的骨架上全部使用中性矽利康固定最簡單

网友H:
我家的輕鋼架全部都是我自己.買框架.自己組裝...輕鋼架主要分4種框架---主架---4尺副架--2尺副架--休邊
其中主架是支撐整個面積的框架--釘在牆上的L型休邊-並不是主要支撐
主架,,以吊筋用火藥槍釘在天花板牆上---4尺副架與2尺副架再一 一 組裝上去
所以就算沒有放板材-也不會變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老們的意思大概是,插到牆邊的垂直框架,裁剪過的,在交點處通常沒有固定住。
裝拉門時,我常遇到。

我了解了,我明天實地看看怎麼固定比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家的輕鋼架全部都是我自己.買框架.自己組裝...輕鋼架主要分4種框架---主架---4尺副架--2尺副架--休邊
其 ...

又是一位DIY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