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rock H510 Pro BTC+ 無法觸發維修思路請教

楼主(2023-04-18):
型號:AsrockH510 Pro BTC+
故障問題:無法觸發

板子很寬,只拍型號部分,全貌借用官網圖

量測板上所有的電感,對地阻值並無過低的情形
安裝CPU與RAM也無法觸發開機
SuperIO為NCT6796D-E

依據對岸找到的時序圖量測
VCCRTC - 3V(CR2032電池)
RTCRST# - 3.3V 量測CLCOMS跳線
32.768K - 示波器量測有波型
VCCSUS3_3與V5REF_SUS 因不確定其位置,故無法量測,若為3.3VSB與5VSB,這兩個電壓是有的
RSMRST#量測為0V,正常為高電位3.3V,目前時序卡在此處

翻找網路相關資料,此RSMRST#為待機條件皆具備後,SuperIO發高電位(3.3V)給PCH,通知一切準備就緒可以開機上電
目前該腳位不出電壓,令板子無法觸發上電,不確定是否為IO故障?還是缺少了部分條件?

附上NCT6796D-E 外觀與PinOut圖
3VSB - 3.3V
VBAT - 3V
PCHVSB - 3.3V
RSMRST# - 0V
SKTOCC# - 3.3V

幾個疑惑之處,紅圈兩處的電壓為1.8V
若為ME電壓,感覺偏高了,PCH應該是完蛋,只是不確定新設計是否有改動

SKTOCC#為偵測CPU是否有安裝的腳位,有安裝CPU為低電位(0V),未安裝CPU則為高電位(3.3V)
目前此腳位不管有無安裝CPU都是高電位

翻找相關資料,此腳位是保護用途,沒安裝CPU時無法觸發過電

手上無此板的點位圖或電路圖
在此請求大神給予思路指教了

网友A:
BIOS 刷過沒
如過沒官網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OS 刷過沒
如過沒官網就有

稍早刷過BIOS(P1.50)
狀況依舊,一樣無法觸發

网友B:
兩個1.8V應該是沒問題,參考這位up主案例分享的測量電壓。

02:18開始量PCH附近電壓。
技嘉Z590开机无显示,用户确认有进水,经检测就是小电阻问题

沒有點位圖,只能土法煉鋼"跑線路",從觸發電路下手。

這個信號都應該是接到SIO的PWRBTN#,沿路檢查各個零件是否有異常或斷線?
主板触发不开机,可按这思路跑线路就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兩個1.8V應該是沒問題,參考這位up主案例分享的測量電壓。

02:18開始量PCH附近電壓。

PWRBTN#對應NCT6796D的PSIN#
按壓開機鍵PSIN#有跳變,往PCH的PSOUT#也有跳變
PSON#開啟電源則沒被拉低

目前是卡在RSMRST#被拉低,導致PCH認為尚未就緒不觸發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稍早刷過BIOS(P1.50)
狀況依舊,一樣無法觸發

測試的時候有裝顯卡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測試的時候有裝顯卡嗎

是沒安裝顯卡測試,因為想說CPU有內顯
經獅子魚大提醒後裝上顯卡,就可以觸發開機有畫面,拔掉後也可以觸發開機(有告警音)
有拔掉CPU測試也可以觸發過電
量測RSMRST#為高電位(3.3V)

後來再次測試時,又不行觸發開機了,不管有沒有裝顯卡與CPU都一樣
量測RSMRST#腳位又變成低電位(0V)

有注意到一個現象,當能正常觸發過電時,板上的LED指示燈會快速閃幾下
無法觸發則毫無動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沒安裝顯卡測試,因為想說CPU有內顯
經獅子魚大提醒後裝上顯卡,就可以觸發開機有畫面,拔掉後也可以觸 ...

RSMRST#
所以故障應該是缺少這個訊號
檢查相關聯的電阻是否有變質或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RSMRST#
所以故障應該是缺少這個訊號
檢查相關聯的電阻是否有變質或氧化 ...

看過其他類似的點位圖,RSMRST#似乎是直通PCH
有嘗試把RSMRST#的IO腳位挑起來,量測依舊是0V
有連到一顆上拉4.7K電阻,量過為正常
跑線路在連到一顆100K對地電阻,也是正常

感覺是IO壞了,待機條件應該都滿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過其他類似的點位圖,RSMRST#似乎是直通PCH
有嘗試把RSMRST#的IO腳位挑起來,量測依舊是0V
有連到一顆 ...

RTC線路有問題也會影響RSMRST#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C線路有問題也會影響RSMRST#

是呀~!
獅子魚大大提到小弟的疑點了~
小弟也有些好奇是否RTC線路或RSMRST#線路有腐蝕斷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TC線路有問題也會影響RSMRST#

RTC相關線路檢查,並沒有發現線路有斷開的情形
依照待機條件去排查,也沒發現異常的地方

用熱風槍吹了一下IO,主機板會自動觸發上電
重新補焊IO後,加熱又變回原樣不會上電

网友:
引用 楼主:
RTC相關線路檢查,並沒有發現線路有斷開的情形
依照待機條件去排查,也沒發現異常的地方

我認為板子應該有變形才會照成時開時不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