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mtran A40 無法開機 沒電源燈 請問如何判斷是主機板或電源板故障?

楼主(2023-04-18):
型號

型號

機板

機板

主機板電壓

主機板電壓

電源板電壓

電源板電壓

网友A:
感覺電源板有輪出19V待機電源, 先查查19V到主機板後的電壓是否正常.

電源燈是由主機板控制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覺電源板有輪出19V待機電源, 先查查19V到主機板後的電壓是否正常.

電源燈是由主機板控制的吧? ...

電源燈飾由主機板控制的, 這型號只能由搖控器控制,機器上沒有電源建及其他控制鍵!

先查查19V到主機板後的電壓是否正常.......這要如何判斷?是不是要有線路圖? 謝謝您!

网友:
這裡是貼文練習版,而你發問的是電視的問題,這次我幫你移走,以後請發在相關版區。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源燈飾由主機板控制的, 這型號只能由搖控器控制,機器上沒有電源建及其他控制鍵!

先查查19V到主機板後 ...

網路上找找有沒有線路圖, 沒有的話就要自己查線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