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星期二又來當水電工

楼主(2023-04-18):
有些住家的浴室沒有對外的窗戶,我在買房子其實很注重這一點,因為對外有窗戶比較不會潮濕,基本上也不用裝抽風機,不過為了某些原因我還是買了沒有窗戶的浴室房子,又在某次機會請一位對我很兇的會員幫我安裝一個叫大風地的抽風扇,難怪叫大風地,運轉起來不管是風力或聲音還真大,一般浴室抽風扇是跟浴室的燈接在一起,開燈抽風扇就一起開,關燈亦同,這就麻煩了,我請很兇的會員幫我改掉原本的浴室開關。

大家看這個開關應該就了解什麼意思了,Panasonic 耶!

烏骨雞學姐倉庫這邊的浴室也是沒有對外的窗戶,裝上面的開關一個約1千元,那位很兇的會員說我一個錢打24個結,只能自己弄個簡單方案。

原本的開關裡面就兩條線,我想多接一個插座,所以得再拉一條零線,我還得有個抽風扇的開關,如果用上面的Panasonic 延時開關管內至少得有4條線,我手上還有機械的定時開關,就直接利用了。
3條2.0的單芯線+一條扁平軟線拉起來非常費力,但比4條單芯線容易多了。

我這個人不習慣兩條導線用鉗子扭一扭,然後電火布纏一纏了事,導線我都是先纏好後,再用奶頭端子夾。

夾奶頭端子有專用的工具,下圖這支日本的MH-25一支好像好幾千。

要裝盒子才發現沒有高張力螺絲,用低張力螺絲代用好了。

看一下裝好的情形,大家應該看不出實際運轉的情形才是。

先就這樣吧!沒執照的水電工做到這樣應該可以了。

這兩天還要再做一次水電工,不過這次就更簡單了。

※會員們若要去買奶頭端子可不要直接說,請說是閉端子,或說是奶瓶端子,奶頭端子是我朋友說的,不知為什麼他一直改不過來,後來連我也跟著他說奶頭端子了。

网友A:
除非你是獨棟的或邊間,要不然廁所都不會有窗

网友B:
我家的衛浴也是裝這個開關

但我最後的設計跟樓主不同

原本是單迴路,抽風扇跟燈連動

但因為衛浴沒有對外窗,洗完澡需要抽一段時間排濕,所以需要排風扇能跟燈獨立控制

我想要的效果是,手動開關打開,燈跟排風扇連動一起開關。關燈狀態可以用延時開關單獨控制排風扇

我的想法是

屎在滾衝進廁所的ˊ時候,不會有時間開燈還開排風扇,燈開了就要衝進去解放

如果沒開到排風扇,會在廁所被自己的屎味臭暈,味道還會飄到外面

所以開關同時控制燈跟風扇是必要的

而離開廁所後,關燈,排風扇再根據需求按延時,Panasonic這組延時開關有延時十分鐘,三十分鐘,六十分鐘跟連續四種模式

我覺得設計很好,一般大號的味道抽十分鐘就夠了,洗完澡肯定要抽六十分鐘才會乾,三十分鐘嘛.....大了很臭的大號?

而如果只是刷牙或小便,就根本不需要延時抽風

所以仿間固定時間的延時器我不喜歡

因此這個延時開關就很合適,而我需要的就是把電路改成我需要的方式

這其實不難,用一顆繼電器就可以達成

迴路就這樣設計,用了七年,很滿意目前的狀況

网友C:
我家的浴室抽風扇,沒在關的。
如果4.5W無誤,一年電費不到100元。

買了幾顆快接端子,目前也還沒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非你是獨棟的或邊間,要不然廁所都不會有窗

大樓也是很多浴室有窗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的浴室抽風扇,沒在關的。
如果4.5W無誤,一年電費不到100元。

浴室風扇都不關也是可以,只是它會卡很多灰塵(非常誇張的厚),然後馬達都有平均運轉時數,24小時連續工作也等同加速換新機,最後才是電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的衛浴也是裝這個開關

但我最後的設計跟樓主不同

1樓我有提到這個浴室是烏骨雞學姐倉庫,它位於3樓,明天拍照片給大家看。
你說開浴室電燈也一併啟動抽風扇在大部份的浴室的確是比較合理的。

网友:
從論壇內都看到說 有人是龜毛個性
怎沒在下圖紅框處打凹槽走電線 再用板子蓋上 或 用水泥補平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家的浴室抽風扇,沒在關的。
如果4.5W無誤,一年電費不到100元。

沒窗戶的浴室真的都要24小時開著,我原本也是一個開關,
就多拉一條控制線出來,變兩個開關,然後抽風扇改成dc,
風扇大概只有冬天洗澡會關,不然都是常開,
這樣還是比有窗戶的浴室潮濕,不過改善很多了。

网友:
我想看很胸的會員,
是不是跟峮峮一樣胸.

楼主:
▼這是從門口往左側照。

▼這是從左側往右側照。

重點就是這間"浴廁"既不能洗澡也不能上廁所,因為馬桶正前方被三個四格籃擋住,除非人轉90度坐馬桶.......,這樣還大的出來嗎?浴缸裡面的東西已經堆到比我還高了,只能把蓮蓬頭拿出來洗對吧!不好意思!門現在無法關上,在這裡洗澡會濺的到處都是,所以這間只能算是雜物間,最大的問題其實是馬桶,我如果剛好在倉庫就儘量跑到這間尿尿,不然等馬桶內的水乾了會有異味。

裝這個定時器其實只是想流通一下空氣,定時器是以前買的,不用放著也沒有用,開關、插座都是舊的,我現在都不想買新的了,舊的用一用就好,這應該叫做通貨緊縮嗎?

如果你家裡的浴室日常有在上廁所跟洗澡的話,還是用3樓yagami7215說的接法的確比較方便且實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樓也是很多浴室有窗戶?

如果是兩衛的,就有可能一個沒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