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技嘉GV-N105TD5-4GD維修分享

楼主(2023-04-18):
收到一張GTX1050Ti-4G故障顯卡~說是開機無訊號~

直接拆開檢查各路供電對地阻值,一量居然FBVDDQ電感短路@@
想說該不會收到一張燒卡顯存核心一套帶走的@@心都涼了一大半~所以忘記拍照對地阻值了@@

再不放棄的精神下~拿出了QiuDer大大推薦我買的熱顯像儀~先用1V跟1A的電流燒機看看
結果發現背面的FBVDDQ芯片輕微發燙~二話不說拆它了
拆了芯片之後還是短路@@難受香菇呀XD

不死心~接下來繼續燒機~這次一樣用1V但是改成1.5A來燒
這次發現是C772這個電容在發燙~~心中燃起了喜悅的希望!!

該不會也讓我遇到所謂的發財電容了吧!!

拆掉C772發財電容後~阻值恢復正常了~雀躍的心~顫抖的手~~~太開心了

補上電容後~還是不敢大意~繼續檢查發現背面一堆零件磕碰掉件
看來卡主也不想讓我太容易修復~哈哈!!
掉的還真不少@@銅皮都沒了XD

還好有論壇裡面的1050-2G的顯卡點位圖可以參考補件
將上述零件補齊後~再次測量~沒有短路才敢上電~
終於成功亮機~進系統燒機成功了~~
此卡到此修復~算是緊張刺激~起死回生~

真不好意思~剛用熱顯像儀沒幾次~連記憶卡都沒有裝@@所以顯像儀的畫面自己要燒機又要拿熱顯像儀~就沒拍到了@@
熱顯像儀就是買跟Q大一樣的機型,工欲善其事~工具真的是很重要的一環呀~
這次要是沒有熱顯像,這張卡搞不好被我拆來拆去搞報廢了!!
當然也要感謝痞酷網的前輩提供點位圖~才能讓我按圖補件!
感謝痞酷網~感謝Q大推薦的熱顯像儀!
謝謝大家。

网友A:
買不少神兵利器~

環形燈+電子顯微鏡、熱像儀

网友B:
技嘉這個型號板底用的顯存貼片電容,質量不是說很好
遇過幾張都是顯存供電短路,但有部份都是電容問題
設備齊全修復質量大大提升,恭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買不少神兵利器~

環形燈+電子顯微鏡、熱像儀

peter大大好眼力呀~!顯卡上面的反光~這樣也能看出環形燈~
小弟功力差~只好靠設備來增加工作效率~不然0402的電阻~真的焊得很痛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技嘉這個型號板底用的顯存貼片電容,質量不是說很好
遇過幾張都是顯存供電短路,但有部份都是電容問題
設 ...

Q大說的是耶~真的在顯微鏡底下看~感覺電容的質量不優~
謝謝您的介紹~才能揪出這個發財電容~
感恩唷~

网友A:
引用 楼主:
peter大大好眼力呀~!顯卡上面的反光~這樣也能看出環形燈~
小弟功力差~只好靠設備來增加工作效率~不然0402 ...

目檢是板子拿來的第一件事,有顯微鏡輔助可降低眼睛疲勞感,值得投資的設備!

0402我是習慣用烙鐵拆、焊,避免一個不注意零件放飛自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目檢是板子拿來的第一件事,有顯微鏡輔助可降低眼睛疲勞感,值得投資的設備!

0402我是習慣用烙鐵拆、焊 ...

元件密集處用熱風槍,比較分散就用烙鐵
不過力道稍微沒有掌握好,焊點會跟著殉情...

网友B:
引用 楼主:
Q大說的是耶~真的在顯微鏡底下看~感覺電容的質量不優~
謝謝您的介紹~才能揪出這個發財電容~
感恩唷~:love ...

能補的顯存電容盡可能補點,雖然影響不大
但攸關顯存核心的濾波,有缺能補則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元件密集處用熱風槍,比較分散就用烙鐵
不過力道稍微沒有掌握好,焊點會跟著殉情... ...

其實使用烙鐵不需要太出力,因為出力所以才會造成焊點、防焊層損壞。

网友C:
恭喜完修!請問您使用的熱顯像儀型號?價位大約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補的顯存電容盡可能補點,雖然影響不大
但攸關顯存核心的濾波,有缺能補則補 ...

有喔~我都有將缺的補回去~
只是有點考慮空的部分要不要加上去而已@@
謝謝Q大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使用烙鐵不需要太出力,因為出力所以才會造成焊點、防焊層損壞。

我都是看焊點的位子決定用烙鐵還是風槍~
靠近核心顯存的就盡量用烙鐵~
有時感覺用烙鐵焊接比風槍快耶~
而且烙鐵真的不需要出力~只需要滑過焊點即可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完修!請問您使用的熱顯像儀型號?價位大約多少?

我的熱顯像儀是買這款的~Q大推薦的唷~價位跟功能我很可以接受~所以買了。

價位.........近萬元
熱顯像網址
賣家在彰化~我是清明南下特地過去買的~
只是不知道符不符合您的需求了!給您參考!

噗噗~這樣子不知道是否違反版規~有沒有公狗的嫌疑@@
只是因為網路上價位都破萬元以上~除非掏保買~~
而會推薦這家~是因為地點在台灣~有實體點可以面交~
並且價位還可以~所以才PO上網址給大家參考~
如果有違反版規~再麻煩通知小弟移除更正~謝謝。

网友:
非常感謝~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