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MSI RX460 4GT LP 維修案例分享

楼主(2023-04-19):
型號:MSI RX460 4GT LP
初始故障:核心一相供電短路

外觀:

脫掉散熱

維修的其中一相核心供電:上MOS短路故障,故更換上下MOS

修復後,可開機可正常顯示,然而,事情沒那麼簡單...
因為產生第二故障:不安裝驅動正常進到系統,一安裝驅動會黑掉

為此使用tserver測試顯存有無錯誤
結果是好的...

這下卡住了,沒什麼頭緒...
想一想,只剩一個未動到:VBIOS

上techpowerup 註1尋找符合或相似的VBIOS
正規的搜尋無果,最後在unverified Uploads項目中,才找到符合VBIOS 註2
多數是OC版本或全高版本,只有一個半高版本

使用燒錄器寫入,再次上機測試
可以進入系統與安裝驅動程式,終於不黑畫面了
燒機測試也都正常!

註1 - techpowerup vbios collection
註2 - MSI RX460 4GT LP

网友A:
恭喜完修!請問有推薦的VBIOS燒錄器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請問有推薦的VBIOS燒錄器嗎?

我個人是用RT809F
要專業一點的就買RT809H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請問有推薦的VBIOS燒錄器嗎?

小弟目前是使用TL866ii PLUS燒錄器,這是第二台
第一台是TL866CS(已經停產)
可燒錄的IC支援相當多,會一直更新韌體來擴充

或如同jk大所述,RT809F是不錯選擇
CH431A也可以選擇,但要注意IC是否有支援
網路上教學也不少

网友B:
之前好笨~買300元故障的rx550~可以正常進入系統~但是win10自動安裝驅動就馬賽克~有試過一直重複拔插顯示卡就可以進入系統~哪時試著安裝amd原廠顯示卡驅動~但是安裝到最後一點點就出現錯誤訊息~無法完成安裝~就上網找顯示卡的bios~看看別版的bios有沒有改善或變正常~結果安裝好bios~開機破圖~而且不能進入系統~在進入系統一半後馬賽克~就在破圖畫面拿出重灌隨身碟~在破圖畫面下重灌~然後按bios安裝程式把原來bios安裝回來~最後判定是gpu核心壞掉~自己好笨~買哪馬賽克的顯示卡~真的是沒事找事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好笨~買300元故障的rx550~可以正常進入系統~但是win10自動安裝驅動就馬賽克~有試過一直重複拔插顯示卡 ...

別這麼想。
當作學個經驗,下次遇到就會避免
這次小弟可能是幸運,能遇到GPU沒被短路打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