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將鋰電池的電動扳手改為接12v傳統電池的使用測試

楼主(2023-04-20):
前幾天到朋友開的車行要了一支店裡報廢不要的電動扳手
是一支早期14.4V的四分電扳
鋰電池早已故障報廢14.4V跟車上電池與急救電池的12V差不是很多
就改來當成能放車上用的電動扳手
也拿了目前市售力量最大,當然重量也很驚人
差不多六公斤重,要二支手才拿的動.
用大卡車拆輪胎用的大電炮扳手來作對比
看看力量的差距有多大..這支大電炮沒有拆不下的羅絲
更精確的說法是沒有遇到打不動的羅絲
真的卡死打不松的就會是整個羅絲被打到斷頭
以一般汽機車的羅絲來說,最粗的傳動軸那支大支都看到這支都會怕.

网友:
漲知識了,原來還可以這樣用

楼主:
今天來做個綜合測試
拿了以前買短版氣動扳手
與早期賣很貴的充電衝擊扳手
來加入測試
再回頭看,現在流行的無刷電動扳手
跟早期這種大支的,其實有不少的差距.
以前早期的力道非常大,幾乎用不到什麼振動
輕松打下上百牛頓米的羅絲
不像現在無刷的,全都是靠高速振動來打下羅絲

楼主:
自從我那支買不到一千的無刷扳手故障後
就回頭用這種很多年前出的早期電動扳手
這種當年一支都是賣近上萬元
用的料都是真材實料
會壞的就只有電池而己
打出來的力道跟現今的無刷扳手根本不是同一級別
差很多,影片裡就能看出有多大的差別.
不要被網上的資訊給騙了
無刷馬達沒有比同樣扭力的有刷馬達有力跟耐用
這些鬼話都是騙人的..都不提控制器有多容易故障
與有刷碳刷能用的時數是上萬小時這樣的事.
你打一次傳動還是輪胎會連績讓馬達轉一小時嗎?
一萬小時是要打多久才會磨完碳刷啊?
現今的無刷扳手連那種力量最小的短軸氣動扳手都比不過
純靠振動的力量來打松羅絲,不像早期的
靠的是真正的強大扭力直接打下來
且早期的那種我有拆開比對
振動盤部份也比現今的常見的這種重跟大塊很多
真的振動起來比現在的力道更猛..
我影片裡最後的那支充電扳手
也是電池故障,不用錢要來的.
我直接改成能接牧田20V電池上去
那支打出來的力道跟之前買的白牌扳手天差地別
所以那支白牌的也不想修了,雖然重新買塊控制板也是幾佰元而己
但一樣用沒多久就會再次故障,還是早期的有刷扳手簡單好用
少了控制板這樣的鬼東西,根本用不壞,最多就是換換碳刷而己
但那應該是幾十年後的事情了.

网友:
小弟也幫同事這樣改過電動扳手,除了揹電池以外沒啥不好用的

楼主:
1200W的升壓模組,能讓10V電壓無段
上升到80V,且電流可高達25A
用上星期玩的電動板手來作測試,鎖到160NM
用12v電池要打很久才打的下來
把電壓上升到5串電池用的21V
一打就打下來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1200W的升壓模組,能讓10V電壓無段
上升到80V,且電流可高達25A
用上星期玩的電動板手來作測試,鎖到160NM

電壓拉高了50%線圈容易燒掉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壓拉高了50%線圈容易燒掉嗎?

我用聞的跟手摸都沒有過熱,因為運轉間很短,這種馬達24V內應該都是安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聞的跟手摸都沒有過熱,因為運轉間很短,這種馬達24V內應該都是安全的

我也想買隻白牌有刷電動板手來玩玩,畢竟機械式還是可靠易修

网友B:
引用 楼主:
1200W的升壓模組,能讓10V電壓無段
上升到80V,且電流可高達25A
用上星期玩的電動板手來作測試,鎖到160NM

請問打下160NM時電流多少

考慮到電池有壽命,想找台18-24V電源供應器給小弟的有刷電扳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打下160NM時電流多少

考慮到電池有壽命,想找台18-24V電源供應器給小弟的有刷電扳用

差不多20A,我主要是要放在車上備用,所以會接的是車上的電池
12v電壓太低,但汽車電池電流都是80A起跳
所以用升壓板,就能完全發揮電扳手的實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差不多20A,我主要是要放在車上備用,所以會接的是車上的電池
12v電壓太低,但汽車電池電流都是80A起跳
所以 ...

抱歉,小弟問的不是電池最大放電電流,是電扳運轉時消耗電流,運轉時20A似乎有點恐怖

网友B:
這是常見充電電扳或充電電鑽的775馬達
一般運轉應該不至於會用到最大功率,如果打到140NM不用10A,就能考慮接電源供應器

雷力迅無刷電扳不是號稱400NM嗎?樓主您實測會不會差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常見充電電扳或充電電鑽的775馬達
一般運轉應該不至於會用到最大功率,如果打到140NM不用10A,就能考 ...

10A連打80NM可能都要打很久,沒有20A這麼大的電流是打不下一百多nm的螺絲
無刷扳手最大的問題不是能打多大,而是那塊控制器太容易壞
常用壞掉還合理,都沒什麼用,臨時真要用怎麼按都沒反應
示波器一量,控制器壞了,這種不耐用的東西,根本不適合當工具用.
無刷馬達比較適合起子機這一類的來用
低速高扭有刷+減速齒的早期電扳更適合用來打高扭力的螺絲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抱歉,小弟問的不是電池最大放電電流,是電扳運轉時消耗電流,運轉時20A似乎有點恐怖 ...

電池那端電流量更恐怖,這是升壓後的電流量
是很短的尖峰電流.不是持續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10A連打80NM可能都要打很久,沒有20A這麼大的電流是打不下一百多nm的螺絲
無刷扳手最大的問題不是能打多大 ...

多謝指導,看來電扳還是乖乖用電池,插電的要到10A以上不太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謝指導,看來電扳還是乖乖用電池,插電的要到10A以上不太容易

3D印表機用的那種24V電供應該就行,那種能到25A

楼主:
一年多前買的白牌無刷電動扳手無故故障後
那個無刷馬達放著不用很可惜,就買塊無刷控制板來玩玩

网友C:
影片電動板手的力量比較低,比較像是鉛酸電池的電流比較小的原因(內阻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影片電動板手的力量比較低,比較像是鉛酸電池的電流比較小的原因(內阻大)。 ...

像電霸這種急救用的電池,電流量應該也是跟鋰電差不會太多
提高電壓下,同樣的電流,功率就會大增.
功率才是關鍵 .

网友C:
引用 楼主:
像電霸這種急救用的電池,電流量應該也是跟鋰電差不會太多
提高電壓下,同樣的電流,功率就會大增.
功率才是 ...

先量一下你的電池內阻。
電源的內阻決定了最大輸出電流。
壽命快掛的電池,內阻會比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量一下你的電池內阻。
電源的內阻決定了最大輸出電流。
壽命快掛的電池,內阻會比較大。 ...

我有專用儀器可以測量
實測電流量高達105A

楼主:
早上來補作個記錄,將接12v電池時
電動扳手打下140NM扭力鏍絲所需的電流量作一下記錄
最高需要到接近26a的電流量,換算功率是三佰多w
白牌用的無刷馬達與控制器最大功率就只有300w
也就是說目前市面上二千內白牌扳手的表現都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