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星期四繼續當水電工

楼主(2023-04-20):
今天台中下大雨,眼睛已經很差的我再加上視線不良烏骨雞學姐要我不要出去,她說我這陣子身體不好,要煮好吃的給我補一補,這下我樂開懷了,不久烏骨雞學姐端來了我的補品。

還是繼續當水電工好了,先拍一張原本的日光燈位置,相信大家了解了,日光燈裝在這裡就照到貨架頂層,其它位置都照不到。

拆下日光燈裝在右側通道正上方,結果只裝了一顆螺絲就開始喊烏骨雞學姐來救命,其實我從小就可以左右開弓,兩隻手的力量非常平均,小時候跟同學玩比手腕頂多只會輸其中一手,要我用左手寫字或右手寫字都行,只是我阿公看到我用左手會糾正,久而久之就比較習慣用右手了,這跟救命有什麼關係?因為這座日光燈是用一般鐵板牙螺絲固定,而我也沒有自攻牙螺絲,所以我必需先用電鑽鑽一個小孔,然後再用螺絲起子鎖鐵板牙螺絲,正當我鎖好第一支螺絲後我的右手已在微微抽筋,左手肩膀因疼痛拿不住燈架,趕緊喊烏骨雞學姐拿來一支活動夾。

烏骨雞學姐說你不要做了,請專業水電工有空來幫你裝好了......。
這是什麼話?專業的水電工有做的比我專業嗎?我只是體力比較差而已好嗎?等我喝杯咖啡吃個點心再來。

下圖是天花板上的"線團",白色的就是零線,不過依線管的方向不知通到那裡。澄清一下!那些電火布不是我弄的,不過我也沒力氣改它了。

最後的希望落在電燈開關的對面,如果零線有經過這裡就完美解決了,不過問題沒有憨人想的那麼單純,它的對面也是一個開關,它是三樓到四樓的雙切開關。

看到小小螺紋管裡面拉了4條2.0單芯線我直接投降,難不成我再全就抽出來補一條白色零線?算了,插座先不裝了。
如果要裝兩個開關也是要再把那那4條線全抽出來補一條線,所以我也直接投降,把燈全部接在一起好了。

接下來就開始接線了,我翻箱倒櫃找到一些好東西。

▼看起來這是在對接的。

▼如果是兩條線要接在一起就用這種。

▼下方這個就很常見了,大家有買的話要買銅的,大陸很多是鐵的。

接好了就可以試看看了。

咦!wish 不是說左邊的輕鋼架燈只要接2支燈管嗎?試了一下還是3支比較亮,反正晚上來這裡找東西的機會也不高,省也省不了多少電,不要讓我因視線不良踢到受傷就值得了。

最後還是要跟全台灣的水電工致敬,真的是太累了。

网友A:
不一定需要用自攻螺絲呀。也不一定需要鑽洞。

因為兩片都是薄板,鐵板牙螺絲頂住,轉久一點,咻一下就進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需要用自攻螺絲呀。也不一定需要鑽洞。

因為兩片都是薄板,鐵板牙螺絲頂住,轉久一點,咻一下就進去 ...

雷大,別再叫我鎖螺絲了,前天為了拉浴室的線我貼了藥布又吃了顆普拿疼,原本以為沒事了,昨天繼續裝輕鋼架燈,才鎖幾個螺絲,晚上還可以跟tsai5371 電話哈拉,到睡覺時就開始痛了,今天就跑去復健醫院掛號了。

別人是吃這個也癢,吃那個也癢......,我是手跟肩膀動這裡也痛,動那裡也痛,醫生給我做照超音波也開了藥,說連續做六次復健如果沒有改善就要打類固醇~~~~

我決定放棄當台灣水電工了,叫宣宣來也不幹了~~~

网友B:
建議老大,這樣的範圍只要換一盞40W~50W的LED平板燈,,就可以順便把左邊那兩個也取代掉

只用一盞更省電,又不會眩光,裝法更簡單,不用鎖螺絲,放上去直接原來的輕鋼架,電線也用原來的燈具直接插上。

開下去,整間光源又亮又均勻,而且壽命也很長,也不會閃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議老大,這樣的範圍只要換一盞40W~50W的LED平板燈,,就可以順便把左邊那兩個也取代掉

只用一盞更省電, ...

以後照明都是LED 的時代,我也會換的!不過不是現在,因為我家還有些燈管,我只是想把它"消化完",所謂的"消化完"不是用到壞掉,日光燈用久了亮度就會減低,再來會很慢才亮,一般亮度不到我的標準我就換了。

就儘量物盡其用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雷大,別再叫我鎖螺絲了,前天為了拉浴室的線我貼了藥布又吃了顆普拿疼,原本以為沒事了,昨天繼續裝輕鋼 ...

五十肩嗎?看療程滿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五十肩嗎?看療程滿像的

其實我沒有五十肩,之前左右手往後都能簡易互握(兩手都行),不過我現在左手發炎了,很多角度都會痛,包括手插腰都會痛,好加在右手比較輕微。
我是不知道五十肩是怎麼治療?或許跟我這種症狀的治療方式差不多吧!

网友D:
請不要再要求老大當台灣水電工了,以免要復健

53年次家人肩膀 膝蓋 疼痛,照一般疼痛到診所、醫院檢查吃藥,效果不好,最後是改到心寧診所看診才控制,所謂自律神經失調。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實我沒有五十肩,之前左右手往後都能簡易互握(兩手都行),不過我現在左手發炎了,很多角度都會痛,包括 ...

看病程像軟組織拉傷,基本上就是先吃藥,止痛順便等他好,腫消不下來發炎依舊就是患部打類固醇(這個是油劑,剛打下去可是會痛一陣子)

有的會問要不要打PRP(自體血小板濃厚液),這個要自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不要再要求老大當台灣水電工了,以免要復健

53年次家人肩膀 膝蓋 疼痛,照一般疼痛到診所、醫院檢查吃藥 ...

哈哈!沒有人要求我當水電工,是我自己逞能,以為我還是幾十年前的小夥子,另一個原因就是太久沒有做這些活兒了,那邊太用力就那邊痛,簡單說就是要"認老"。
今天去第二次復健,治療室裡面總共15個人在復健,有12個人一邊做復健一邊看手機,也不知道在看什麼?臉上還滿是笑意。
像我的療程是熱敷、肩膀電療、肩膀雷射三種,有的患者復健的部位是腳倒也算了,有人連拉脖子都在看手機,這個就厲害了,想想人都不舒服了還離不開手機,我真的跟世界脫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病程像軟組織拉傷,基本上就是先吃藥,止痛順便等他好,腫消不下來發炎依舊就是患部打類固醇(這個是油 ...

看來貓大夫不只動物在行,人類也在行,醫師告訴我藥三餐飯後吃,吃幾天如果覺得沒什麼效果也可以不吃,打類固醇要自費,倒是沒有提要打PRP(自體血小板濃厚液)。
我從昨天開始就不吃藥了,我覺得有吃沒吃都差不多,最主要是每天要吃的藥夠多了,看到藥真的會反胃。

网友:
之前工廠屋頂是用110V的燈管裝在220V的迴路上,
每組四支2尺燈管二串二並,
一次都要換兩支燈管或兩個啟動器,
換下來再回到地面試錯,
試錯完把好的那組留下來,
在地面試錯比較安全,
太高了我會怕...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來貓大夫不只動物在行,人類也在行,醫師告訴我藥三餐飯後吃,吃幾天如果覺得沒什麼效果也可以不吃,打 ...

通常醫院開的藥不外乎是肌肉鬆弛劑或消炎藥,我的經驗是沒什麼效
可以考慮自費的物理治療,物理治療師會仔細評估你的各個動作或角度來確認問題,只是要先去醫院開診斷書才能去

网友:
機器用久也會磨損,何況是人體,老了就要保養,這些問題西醫的說法是神經發炎,發出症狀叫你不要繼續折磨他了,西醫用藥物阻斷神經傳導機制,止痛.消炎,這些藥一定要症狀還沒發生時吃,才有效果,等痛了才吃,其實是多餘的,沒效果。因為細胞已經收到訊號,也已經製造好了發炎物質。

分享一個中醫的物理治療方法;用刮痧的方法,刺激細胞再生機制,促進血液循環,使附著在骨頭上的筋膜再生,否則即使好了,也會產生疤痕,就是所謂的沾粘,以後動不動稍微拉到就會復發。

1.發炎的地方不要再去搓揉動可吃藥或貼藥布緩解。要休息不要再磨練他,會抗議的。

2.一般是關節先疼痛,彎曲的內側凹陷部位(動脈路線)先用醬油碟子,刮痧(抹一點水或油,最好刮出紅斑或點,不須太用力),

3.找出靠近心臟那邊的拉動肌腱,刮仔細撤底(靜脈微血管,外側)。

4.接著其他四頭肌,照樣刮阿刮(靜脈微血管,外側)最好另一手(腳)也要刮。

***切記!不要刮或動到疼痛的地方。

這是目前最有效的解決方法,供大家參考,有疑問,歡迎提出,會盡我所知回答。

***剛吃完飯後1-1.5小時才能做。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通常醫院開的藥不外乎是肌肉鬆弛劑或消炎藥,我的經驗是沒什麼效
可以考慮自費的物理治療,物理治療師會 ...

這種的要好都快不了,治療原則是減少患部刺激避免結締組織增生,畢竟增生結締組織沒功能性彈性韌性也差,下場就是常常這裡酸那裡痛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來貓大夫不只動物在行,人類也在行,醫師告訴我藥三餐飯後吃,吃幾天如果覺得沒什麼效果也可以不吃,打 ...

喵,我是看貓的醫生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沒有人要求我當水電工,是我自己逞能,以為我還是幾十年前的小夥子,另一個原因就是太久沒有做這些 ...

熱敷:主要是促進血液循環
肩膀電療:主要刺激小肌肉活動,減少結締組織增生
肩膀雷射:這是新理論,雷射刺激神經末梢可以止痛,原理像針灸

就是當老人病醫的意思

网友F:
之前說的刮痧,隔壁八十幾歲的鄰居,本來休息狀態也會痛,最近去刮痧,聽他說很有效,現在好多了,只感覺重重的,晚上睡眠品質好,精神也好多了。

個人認為既然這樣有效,關節位置不好刮,那用拔罐方式,應該更有效,我的右腳做運動,大角度也會卡卡的,四天前用拔ˊ罐試試看,到現在覺得很有效,只是有點痛,如果已經很久的問題,要常常做,最好去藥局買一套回來,睡前diy一下,有問題的地方瘀青會特別嚴重。

其實身體痠痛,抹一些嬰兒油用滑罐方法最有效,氣血循環好,自然全身舒暢百病除。

關節處較少肉,且平滑的範圍較小,罐子要用較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之前說的刮痧,隔壁八十幾歲的鄰居,本來休息狀態也會痛,最近去刮痧,聽他說很有效,現在好多了,只感覺重 ...

這個也不錯喔!{n_163:}

网友F:
讚一個!請問著玩意名稱是甚麼?

感覺吸盤很大,大面積好用,如果加一個小吸盤,那就超完美。

這功能類似滑罐,比用拔罐器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讚一個!請問著玩意名稱是甚麼?

感覺吸盤很大,大面積好用,如果加一個小吸盤,那就超完美。

電動刮痧機有線比無線耐用?以站上前輩的功力應該都沒問題!{n_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