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不同電壓led可以混合串聯嗎?

楼主(2023-04-21):
輸入電源電壓12V,使用SMD 5730 150ma LED串聯3顆,有白光3.2V和紅光2.2V的,可以混合搭配串聯使用嗎?
感恩~

网友A:
原則上是不建議,不同規格直接串聯使用

先說一下(理論)原理,再來說實務應用...

理論上:
LED基本上是"電流"驅動,所以一般在電壓供應沒問題時
是看"電流"(限流)來控制亮度...
所以最好找一下規格書,看一下電流

實務上:
1. 如果是高亮度,大功率(大電流)又要發揮該有的LED功能
  原則上還是不建議串聯.

2. 如果不是高亮度,只是亮好玩的
  例: 電流5mA有亮就好,亮的不平均也沒關係
    (你覺得白光比較亮,紅光不怎麼亮,或者反過來)
    限流控制好,想串就串吧,反正玩一玩沒差

以上 如果"聽沒"(沒聽懂),也不回複問細節,因為答案是"不可以".

网友:
同樓上,問題不是電壓,問題是電流

LED要用電流驅動,如果你串聯的LED電流都一樣,那麼就只要控制電流即可

但如果電流不一樣,即使電壓一樣也不能串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則上是不建議,不同規格直接串聯使用

先說一下(理論)原理,再來說實務應用...

再請教,我的想法是LED是用電流驅動,顏色不同電壓不同,電流相同的情況下。
電源12V,白光3.2V*1、紅光2.2V*2,電流都是150mA,限流電阻用39歐。
12-3.2+(2.2*2)=4.4,4.4/0.12=36.6歐,電流是113mA
這樣的想法是對的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請教,我的想法是LED是用電流驅動,顏色不同電壓不同,電流相同的情況下。
電源12V,白光3.2V*1、紅光2 ...

說對也是對(計算+實物誤差)
說錯也是錯(二極體Vf是變動的,電阻(阻抗)也是變動)

一般來說,除非你是計算及精準控制上,
才會把spec的特性圖拿出來一一討論
不然簡單計算 沒有嚴重的錯誤下
還有元件本身會有不同誤差
故5%,甚至10%的誤差結果都很正常

我猜.... 4.4/0.12 的0.12應該是120mA,
然後39歐是可取電阻,限流是113mA
基本 它們就是(元件/計算)誤差範圍內
註:保證你量出來又是另一個數值(OOO mA)...

小小的提示:
網上討論把細節詳述會比較好一點,
(不用猜,猜了也可能有錯...)

對初學對大家有用 成教材/經驗分享

電源 - ( 白光*1 + 紅光*2)
= 12V - (3.2V + 2.2V*2) = 4.4V
(限流)電流取120mA (150mA打8折嗎?有概念喔)
4.4/120mA = ...
註: 電流不同,Vf不同,電阻也不同
但計算上 除非拿出規格書中的特性圖
然後元件特性也是符合規格書(誤差)
不然以上計算 是OK的

一般會用電晶體/MOSFET來控制電流
如果簡單用電阻就好, 電阻(39歐)的功率也不小
計算上超過0.5W 可能要用1W的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說對也是對(計算+實物誤差)
說錯也是錯(二極體Vf是變動的,電阻(阻抗)也是變動)

大大說得就是我要表達的想法,因為我要買的是現成的12V鋁空版,就是只能裝3顆led跟一顆電阻,但我想焊不同顏色的led,可是電壓不同,電流相同,一般網路上的資料公式,都是同電壓的,所以不知我的想法是否可行。
所以請各位大大幫我解惑~
感恩~
所以理論上可行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說得就是我要表達的想法,因為我要買的是現成的12V鋁空版,就是只能裝3顆led跟一顆電阻,但我想焊不 ...

上边的各位达人都讲到了,LED驱动最主要的是电流。
理论上,如果LED没有老化,按正常的工作电流来限流即可。
SUNGPO大你想不同颜色串联,那关键就是串联电路的电流不要超过电流承受能力最小的LED即可,很简单。
只是,需大电流的LED因被限制电流而光强度略微小些罢了。

楼主:
非常感謝各位大大的解惑~

网友:
學習到了!
感謝版主的問題及大大們的解答!

网友(2023-05-22):
並聯連接:將具有相同電壓要求的 LED 並聯連接。這樣可以確保它們在相同的電壓下工作,並且電流將平均分配。

使用電阻:為每個 LED 添加適當的電流限制電阻,以確保電流在每個 LED 上保持穩定。這樣,您可以將不同電壓的 LED 串聯使用,但仍需注意每個 LED 的工作電流和功率。

使用專用驅動器:使用專門的 LED 驅動器可以幫助您控制電流和電壓,以適應不同類型和電壓的 LED。這些驅動器能夠提供適當的電流和電壓穩定性,以確保 LED 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