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為何掛鐘時間常常變慢或停止?

楼主(2023-04-21):
1.掛鐘常見的問題是時間常常變慢或停止.
2.除了齒輪問題,更多的問題是來自電池接觸片與電路板間的接觸不良.
3.維修時需先將其外殼打開,並逐顆取下齒輪,這時你將可發現電池接片與電路板間,竟不是使用焊接方式,而是使用壓接方式,這容易造成電源接觸不良.

网友:
WISH 也有發過一篇可以合併參考

Line 時鐘時走時不走維修實例
https://bbs.pigoo.com/thread-85970-1-1.html

网友:
家裡有一個掛鐘也是,一直以為是電池品質不良,換沒多久就變慢,看來八九不離十,找時間要來處理一下

网友:
今天看了這個影片,也試著修一個裝上新電池沒兩天就會停止的時鐘,拆開一看原來是接觸點生銹,
電池彈片不知是什麼材質,用一般焊錫根本吃不上錫,改用不銹鋼、鎳的特殊焊錫才勉強焊上,
修好裝上電池試驗中,現在就等一兩天看看時間是否正確。

网友:
這個問題在台灣應該是通病,小弟家的時鐘幾乎2年就要刮一次電路板氧化層

网友:
江湖一點訣,說破不值錢
原來只是這麼簡單的原因,害我誤會時鐘了

网友:
除了沒電
我以為是受地心引力的影響
秒針在移動到水平9的數字時
所受引力最大
所以往上一格一秒
受力影響下變成1.XXX秒

哈哈哈哈哈
以前真的是這樣以為XDD

网友:
原來如此,我看社區經常有鄰居丟時鐘出來

网友:
這在台灣真的是通病,最後直接拆開用焊的一勞永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