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聯想T480s 元件丟失

楼主(2023-04-21):
最近幫筆電換了記憶體,沒想到換完之後WIFI網卡找不到了。
在第二次拆機的過程中,刮刀有撞到元件。

用顯微鏡拍下來,如下圖:

在發現這個元件掉落後我將筆電的電池拔掉,想將其用熱風槍吹回去。
但應該是被刮刀硬拔下來,可以看到主板的焊點整個被拔起來了。
吹不回去了。

想問一下各位前輩,這個位置的電路是跟什麼有關呢?
下載了元件圖,但完全看不懂自己缺的那部份跟什麼功能有關。

若是不管它,對平常使用是否有問題?

如果沒辦法再用WIFI了,倒還能接受,現在是怕開機後燒掉。
但也不確定WIFI無法使用是因為什麼,網卡拿到別台電腦使用是沒問題的。

是不是因為裝記憶體沒拔電池造成主機板的某處燒掉造成WIFI網卡無法使用呢?

网友A:
與WLAN供電有關,PD9極性不能錯置。

附近有電阻PR33與電容PC23可飛線連接。

沒把握的話,刊登付費徵求有志能人幫忙處理。

補充內容 (2023-4-21 09:24 PM):
LCD Unit Removal影片可確認到陰極為靠近PD9字樣。
https://support.lenovo.com/tw/zh ... ad-t480s-20l7-20l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與WLAN供電有關,PD9極性不能錯置。

附近有電阻PR33與電容PC23可飛線連接。

多謝前輩指導,個人是沒啥把握,因為實在太小了,用顯微鏡才能看到這麼小的東西。
那顆被拔掉的元件夾起來快比沙子還小了。

現在就怕WIFI網卡抓不到不是因為這個元件造成的,修完一樣不能用,那就白忙一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謝前輩指導,個人是沒啥把握,因為實在太小了,用顯微鏡才能看到這麼小的東西。
那顆被拔掉的元件夾起 ...

徵求啟事
以樓主附近優先,即使沒有修好也沒什麼損失,送一杯飲料交朋友。

有原來的零件,這個烙鐵就能完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徵求啟事
以樓主附近優先,即使沒有修好也沒什麼損失,送一杯飲料交朋友。

原本的零件我有檢查過,一邊的焊點已經掉了,是想買相同的元件來解決,但不清楚是什麼東西。
感覺是電阻,但看電路板上有三個腳位是連在它身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本的零件我有檢查過,一邊的焊點已經掉了,是想買相同的來解決,但不清楚是什麼東西。
感覺是電阻,但 ...

會有三端元件的錯覺是...你把PD9的陰極PAD扯下來了。

推測上面電容左邊貫孔應該是接地,可用電表量測對地二極值是否為零?

下方電阻阻值是否為100歐姆? 若不是的話,量他跟下面IC的哪隻腳連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有三端元件的錯覺是...你把PD9的陰極PAD扯下來了。

推測上面電容左邊貫孔應該是接地,可用電表量測對 ...

我週一測完再回報,感謝指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週一測完再回報,感謝指導。

聽你這麼說,這台T480S應該是公司工作機?

若是的話穩定使用就好,不強求。

网友B:
要不要考慮裝USB網路卡,一隻才60元,網購零件都不止這個價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聽你這麼說,這台T480S應該是公司工作機?

若是的話穩定使用就好,不強求。

就申請了經費升級了記憶體 ,沒想到安裝完記憶體WIFI就掛了,目前是拆掉電池看怎麼處理。
真的不行就一直用到年限再報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要考慮裝USB網路卡,一隻才60元,網購零件都不止這個價位了

這是備選方案,後續會再購置,感謝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有三端元件的錯覺是...你把PD9的陰極PAD扯下來了。

推測上面電容左邊貫孔應該是接地,可用電表量測對 ...

目前用接地的方式去測的話,結果如下:

我明天再測一下單一電阻的阻值

這個元件我看了一下別人的主機板,是橫向的,所以我才會覺得他有右邊的腳是接了兩端。

主要是不知道它到底是電容還是電阻,還是什麼其它的東西,值是多少,要買什麼來替換,因為看元件是已經腳位上的端子被拔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用接地的方式去測的話,結果如下:

跟我的推測一致,PD9下面的是電阻100 歐姆、接到pin3的MOSFET G極。

把PD9補回去,陽極接PR31,陰極與電容、電阻接起來,應該就能修復。

PD9電路圖中有規格: RB521CM-30 封裝:SOD-923

原本的零件我有檢查過,一邊的焊點已經掉了

那個應該用烙鐵拖一下應該就能整平,應該不礙事。

正反向都用二極體檔量測看是否單向導通即可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我的推測一致,PD9下面的是電阻100 歐姆、接到pin3的MOSFET G極。

把PD9補回去,陽極接PR31,陰極與電 ...

好的,感謝指導,我會試著修復,真的沒把握的話也會到求助板面發求助帖,多謝前輩。

楼主:
RB521CM-30已經到貨了,但有個問題,有兩條線的是負極沒錯嗎?
有用二極體檔量過,黑棒在兩條線的那一端量才會有數值。

現在是要把正極的腳位接在pr31,這樣對嗎?

就差最後一步了,晚點來施工試試。
也感謝各位前輩的指導。

网友A:
引用 楼主:
RB521CM-30已經到貨了,但有個問題,有兩條線的是負極沒錯嗎?
有用二極體檔量過,黑棒在兩條線的那一端量才 ...

如同13F所說。

1.最好先將陰極銅箔重建

我會將電容、電阻上的線路刮開露銅上錫,取一條導線焊接上去。

2.再焊二極體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同13F所說。

1.最好先將陰極銅箔重建

好的,這點會注意的。
現在的問題是,RB521CM-30有兩條線的那端是負極對嗎?
至於針線活我會嘗試看看的,真的不行的話RB521CM-30我買了低出貨量100個,會再發求帖請站內的前輩幫助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這點會注意的。
現在的問題是,RB521CM-30有兩條線的那端是負極對嗎?
至於針線活我會嘗試看看的, ...

100顆  那尼~

怎麼不先詢問網拍推薦賣家、替代料件?

規格相同(30V 100mA Vf=0.35V)、尺寸稍大一點也可以。

買個3~4顆就很經濟實惠、輕鬆解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顆  那尼~

怎麼不先詢問網拍推薦賣家、替代料件?

最低出貨價100元,1顆1元,所以買了100顆。

楼主(2023-05-26):
目前元件已經成功焊上原位了,但網卡一樣抓不到,看樣子不是這個元件造成的問題。
但從中也學到很多,尤其是小貼片的焊法。
多謝各位前輩的指導。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元件已經成功焊上原位了,但網卡一樣抓不到,看樣子不是這個元件造成的問題。
但從中也學到很多,尤其 ...

可考慮更新BIOS看看

网友C:
樓主可以把焊接好的樣子上傳圖片來看看

文字描述或許理解不同,如圖,黃框的PAD掉了,所以只要把上下接起來

然後 PD9 右邊要和黃線接上,左邊的焊點還在,或者利用 PD9 一端的金屬,拖錫讓上下連接

至於PD9,旁邊有PD7可以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樓主可以把焊接好的樣子上傳圖片來看看

文字描述或許理解不同,如圖,黃框的PAD掉了,所以只要把上下接起 ...

bios有在事發後更新過了,一樣沒有改善。

週一再拍一次,基本上各電路是有連到才對。
可能問題真的不在那邊,但也不知道要查哪裡才好,如果有供電給網卡,那網卡的那隻腳位要有幾v的電壓之類的。
也只能把看到缺件的地方補上,然後死馬當活馬醫了,畢竟機器也已經過保了,修理的費用說不定比殘值還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樓主可以把焊接好的樣子上傳圖片來看看

文字描述或許理解不同,如圖,黃框的PAD掉了,所以只要把上下接起 ...

結果被前輩說中了,一個腳位沒上到錫,當時用顯微鏡看明明錫有連上才把工具還人的@@
手邊目前沒工具可用了,我再找時間跟同事借工具來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結果被前輩說中了,一個腳位沒上到錫,當時用顯微鏡看明明錫有連上才把工具還人的@@
手邊目前沒工具可用 ...

焊完可以用電表二極體檔測是否通斷?

電容、二極體與電阻是通的,另一邊PR31與二極體另一端相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完可以用電表二極體檔測是否通斷?

電容、二極體與電阻是通的,另一邊PR31與二極體另一端相連。 ...

好的,我會測測看,多謝前輩。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的指導,目前已借到工具,並使用一點點銅線加上顯微鏡,把斷線的地方連上了。
開機後已經可以抓到WIFI網卡了,抓到的瞬間超感動的。

最後再次感謝各位前輩的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