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牌RAC-20VC變頻冷氣電源板故障

楼主(2023-04-21):
各位好,因我變頻分離式冷氣壓縮機不動作,故爬文在songsanhao大的發帖有跟我類似的電源版(RAC-25VH)分享維修經驗,也因此學到檢查電路板的技巧,但目前發現我的問題如下:
1.安規電容(規格1uf)兩顆分別為140nf及5nf,此能確定這兩顆損壞
2.紅色的變壓器(不知道真正零件名稱)有另一端不相通,因此判斷損壞,也被我拔壞了 ,但不知道實際參數如何也不知從何買到?
3.具有散熱片的系統模組(不知道真正的作用,可能是高壓電源版)有燒掉的痕跡,不知是否有影響運作?

songsanhao大大的發文連結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highlight=rac-25vh

請求各位大大幫我解惑,謝謝!

冷氣外機的電源版全貌

1uf安規電容

安規電容

安規電容

紅色的變壓器(不知道真正零件名稱)

變壓器

變壓器

紅色的變壓器不相通的量測點

具有散熱片的系統模組

网友:
2 . 紅色的變壓器損壞 只能拆舊版替換
3 . 具有散熱片的系統模組 那是壓縮機的驅動版

楼主:
所以系統模組那塊是變頻器嗎?我以為是暖氣模組,看起來我的壓縮機不會動是這塊燒掉的原因嗎?是不是因為紅色變壓器壞掉造成的呢

网友:
感覺基板上兩顆很靠近的黑色電解電容(上面有紅色線劃過)之右邊那顆,有點大肚子,要拆下量容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