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MSI GTX1050 2G 維修實例

楼主(2023-04-23):
賭了一張 MSI GTX1050 2G 賣家表示 無任何資訊
一樣上機前測量 3v - 12v - 5v - 1.8v - PEXVDD - FBVDD 無明顯短路

開機過沒幾秒後Power進路短路保護,立即斷線測量12v壓降發現已經短路
第2項供電MOS短路,以為小問題更換過後上機,一樣過幾秒直接短路保護
拔掉MOS管單獨測量HG壓降又正常,當戳到電流檢測腳ISEN2接近短路,難怪會Boom

該卡採用 up9509p PWM芯片,可視圖
通常這類問題基本上已經是主控芯片損壞,直接更換
由於該檢測電流引腳與Boot升壓電路串在一起,避免發生意外連同升壓電容一同更換

更換完後壓降恢復正常值,此時再換上一顆MOS管,開機供電全出

如有更換MOS管或是主控芯片,強烈建議再用示波器看看PWM控制波形有無正常

最後開機點亮,甜甜圈及壓力測試毫無懸念都PASS

顯卡與更換零件合照(多炸了一顆4C85N該卡才成功修復...始料未及

网友A:
請教一下QiuDer大大~
這種情況12V短路~拆掉mos管之後~測量該短路mos管的G極是否就可以發現呢??

也恭喜Q大完修~

网友B:
老實說量測G極測不出來,上機測試會一直燒同一位置的MOSFET,才驚覺可能是PWM IC在搞鬼!

我遇過,並電容也做了、電感也換了,就是燒MOSFET~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實說量測G極測不出來,上機測試會一直燒同一位置的MOSFET,才驚覺可能是PWM IC在搞鬼!

我遇過,並電容也 ...

是喔~我是看Q大附上的電路圖~
所以才會這樣判斷的~

看來以後遇到類似燒mos的~要再多檢測一下PWM主、副控
感謝兩位大大給的經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喔~我是看Q大附上的電路圖~
所以才會這樣判斷的~

我想起來了,我的案例是亮機沒事,上負載才出事。

要用示波器測量燒毀的該相波形,印象中有點變形,類似梯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想起來了,我的案例是亮機沒事,上負載才出事。

要用示波器測量燒毀的該相波形,印象中有點變形,類似 ...

嗯嗯~
看來維修工具真的很重要~Q大跟peter大大都很專業呀~示波器都有了!!
我還更佩服Q大料件也齊全~幾乎什麼芯片寶庫都有~!!
小弟我只買了簡易型玩具示波器~現在修完顯卡也都會量一下PWM以防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教一下QiuDer大大~
這種情況12V短路~拆掉mos管之後~測量該短路mos管的G極是否就可以發現呢??

通常有條件的情況下,燒上MOS管建議連同下管還有PWM主控都要一同更換
但有時候會偷懶不換XDD,不是隨時都有剛好的料件可以使用
另外燒MOS管拔掉後,測量G級通常都會是正常,有少部分會微短路,很少碰到完全短
燒MOS管要檢查的地方很多
G級與主控之間的電阻
該項的電流檢測
該項的Boot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實說量測G極測不出來,上機測試會一直燒同一位置的MOSFET,才驚覺可能是PWM IC在搞鬼!

我遇過,並電容也 ...

我是曾經遇過供給MOS管的12v貌似濾波性能不佳,隨機Boom MOS...
最後把12v的固態電容都給換了,金手指處的貼片電容也換掉
最後才再也沒詐MOS管,這問題也卡了我1個禮拜最後才修復

也碰過MOS管擊穿,板層有暗傷不管怎樣換都燒爆那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嗯~
看來維修工具真的很重要~Q大跟peter大大都很專業呀~示波器都有了!!
我還更佩服Q大料件也齊全~幾乎 ...

有時候可以查詢芯片的作用,以及引腳定義功能,會對維修有很大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