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SAMPO LM-42V820 液晶電視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23-04-24):
SAMPO LM-42V820 液晶電視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1.型號~SAMPO LM-42V820

2.故障情形~待機電源橙燈不會亮按開機鍵也沒動作,接上功率錶測試有0.5W功率消耗

3.內部照

4.電源板

5.主機板

6.高壓板

7.檢測5VSB正常

8.電源板老化電容全部更新,狀況一樣不開機

9.主機板中、小容量電容全部更新,狀況解除待機橙燈亮起成功開機,後續檢查是5V穩壓IC濾波電容(47uF/16V)掛點

10.正確的待機狀態橙燈亮消耗功率0.6W

11.完修測試畫面

{n_006:}

网友:
好強的功力,這種故障點也抓得出來

网友:
舊的液晶電視,反而很好維修,但前提是:需視面板的使用狀況而定。

网友:
感謝wet大分享。

萬惡的電容,沒LCR電橋可測就難判斷。

楼主:
Part2 改樂華T.V56.03液晶公板

Part2 改樂華T.V56.03液晶公板

1.晚上修好熱機1個多小時然後就去洗澡睡覺,天亮後起床察看電視又掛了,待機電源橙燈不亮無法開機,可能主板BGA晶片掛點,算了!不想玩了。
拿出終極武器~樂華T.V56.03液晶公板~之前預先燒錄好1920*1080/7KEY韌體

2.面板型號~T420HW06 V.2~先下載規格書瞭解參數設定

3.拆開下層鐵蓋找出邏輯板,再查出搭配的訊號線~51PIN/雙8/右供電12V

4.接著處理電源板把多餘不用輸出線剪掉,只留12V/GND/5VSB/S-C/BL-ON/BL-ADJ,再來把5VSB+S-C 2線短接強制啟動測試,以功率錶檢測就有5.8W消耗,顯然太耗電以及降低電源板壽命。

5.把電源板12V/GND線拉來液晶公板電源輸入焊接

6.把電源板BL-ON/BL-ADJ線拉來液晶公板對應端子

7.把電源板5VSB線拉來液晶公板5V STB輸入點焊接

8.我的想法是利用DC5V R/L來接通5VSB+S-C 2線避免電源板長時ON問題,所以在液晶公板上尋找5V供應點,最後在UL2 Pin3找到5V最適合,當液晶公板開機5V供應R/L線圈吸合接點導通,關機0V不動作。

9.用外接12V變壓器供應液晶公板測試時R/L動作都正常,但是實際上機接電源板測試BL/ON(當液晶公板啟動信號POWER-ON)5V電壓會被分壓剩3V啟動不了R/L。
改進方法就是液晶公板BL/ON並接一條紅線出來,接到共陰極蕭特基二極體輸入一(紅線),輸入二(白線~電源板5VSB),中間輸出白線再接至液晶公板5V STB這樣5VSB就不會被分壓干擾。

10.液晶公板定位固定、配線整理完成,主晶片還貼上散熱片加強散熱

11.改裝完成後待機消耗功率0.4W,比之前更省電

12.進入工程模式(訊號源+2580),PANEL ID選2得到最佳畫面

13.完修測試畫面

{n_031:}

网友:
恭喜完修 感謝分享

网友:
感謝wet大無私分享
很棒的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