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變頻冰箱基板維修所需工具

楼主(2023-04-24):
用了約7、8年因為不過電(確定插頭電壓正常),所以就汰舊換新了,
前些日子無聊看youtube,看到下面這部影片:
YOUTUBE標題〝日立冰箱R-FM55PS基板維修〞 (我沒有權限用連結)
原來冰箱不過電,將基板拆下,換一個電容焊錫上去就恢復了,
很後悔當時沒有把冰箱留下來研究一下,
因為一直都不是相關科系的「三年資處科(商管群)+四年國企系(商學院)」
想跟各位專家們請教一下!
1.影片中的工具我看到了 1.焊錫條 2.焊錫槍 3.抽焊錫的工具 4.斜口鉗 5.電容
想問一下 基本上維修冰箱基板只需上面幾樣工具即可?
2.我在論壇中有爬過文,爬文得知現在變頻冰箱有兩個基板,一個是啟動基板;另一個是除霜基板,
想問一下 如果冰箱無法啟動,通常都是啟動基板的電容故障? 冰箱無法除霜(化霜感知器、電熱管)正常的狀況下,通常都是除霜基板的電容故障?

以上兩點再麻煩前輩們解惑,因為接下來的冰箱應該九成以上都會是變頻冰箱,想增加一下自己的維修能力,
未必是修冰箱,會焊錫之後也可以自己維修很多電器設備,謝謝,萬分感謝!

网友:
看youtube 維修影片 僅供參考
youtube 維修影片 很少沒修好的 一段視頻時間就能修好一台 那他是超級大師了 (沒翻車) 翻車的也不拍

電容是易壞物件 沒錯 可不是電容換一換即可

1.影片中的工具我看到了 1.焊錫條 2.焊錫槍 3.抽焊錫的工具 4.斜口鉗 5.電容
  維修工具當然是越齊全越好 基本有 三用電表 電烙鐵 焊錫 吸錫槍 斜口鉗 尖嘴鉗 零件........
  要看自己需要甚麼 在購買 總之 維修工具 數不勝數 越多越齊全越好 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2.變頻冰箱有兩個基板,一個是啟動基板;另一個是除霜基板
變頻冰箱大都是兩塊板 一塊是壓縮機啟動變頻版 一塊是主機板也稱控制板 也有只一塊版的 也有多版的

网友:
樓主是商科背景,有興趣維修可以多爬基礎文章。

先從最靠近AC電源的電源供應器切入,找手邊故障的手機充電器

,認識R、L、C零件,查零件型號、datasheet。

即使修不好也能熟悉電錶各檔位怎麼量測。

實作與理論同時並進,電子/電機科系學校課程都是這樣安排。

另外這篇參考一下

請問有沒有會員認識這位仁兄?

https://bbs.pigoo.com/thread-87073-1-1.html

网友:
多年前有位會員跟我聊天時說到他入門經過,他看到痞酷網一篇螢幕的維修實例,洽好型號跟他家壞掉的螢幕一樣,故障情形也相同,裡面提到換電容就好了,於是他跟烏骨雞學姐買了幾樣必須的工具就自己換了起來,換好後真的也修好了,從此他認為幹維修的就是換電容........。
換電容就修好恭喜你,但那是眾多故障中的其中一種,只是碰巧讓你遇到軟柿子而已。

再說一個例子,多年前電視出現的油畫故障,自從在痞酷網被公開後,不管是不是會員都知道換AS15,大家知道有多少人換AS15換到要換整張邏輯板嗎?

變頻基板的核心都在原廠手中,有些故障連多年修冷氣的老手都會翻車,若對電子方面有興趣還是要從具備若干基礎開始,網路那些影片多半是為了賺流量讓人去看而已。

网友:
對阿
我也是沒有一天修冰箱不翻車的

印象中冰箱的基板我好像很少換到電容 (難道是因為這樣才每天翻車...? )

网友:
維修不是你想像的那麼簡單,你看到的有可能是單一案例換電容即可完修,你沒電子學經驗,理論邏輯都要推論,就如換一個電容就完修,你換個角度想一想,電容為何大肚子? 這都是要電子學基楚的

网友:
重點不是換電容,換電容的技術很簡單,問題是為什麼要換電容? 判斷電容損壞的邏輯是怎麼推演的?

看影片好像很簡單,但他省略了查修跟維修思路的過程。直接跳到把電容換掉就完修。

整個影片簡化成 1. 冰箱有問題,2. 拆下基板 3.更換電容 4. 完修

你不覺得怪?

网友A:
曾幫朋友修一支電動起子

友:多少錢?

我:不用! (錢?!講錢多傷感~

他接著說“材料也要錢啊,不是換了電容? ”

我:  .  .  .

二極體和開關MOS損壞是用基礎知識和愛地球的心認真檢查出來的,不是流量影片、網路複製文章或隨口問問“假敖”人所得到的表面答案..

以後我會回答他:

換電容啊!

換電容沒?!

換電容就會好了啊!!!
(如果還有以後了話..

對了! 請教您如何知道影片裡換的是電容?!

那個東西在板子.電路圖上是RY3。

网友:
看論壇裡面的前輩修東西好像也都非常簡單~

不過 有經驗的都知道,其實在PO出維修文或影片時 前期是做了不少量測跟測試,最後才是你看到的結果!!!

單就電容故障這個問題,其實很難查! 在數位電路上 它呈現的狀態 就會有 電壓不穩 電壓異常 電壓消失等....問題,只是經驗累積久了習慣先從它下手!!!!

网友:
不論是否有前車之鑑,每個人理解能力不同,有興趣或喜好任何事就去做,只要是不是由其他人承擔或造成他人困擾,先接觸如遇到挫折(小試)在決定下一步是否適合繼續與ˊ執行.................加油

网友:
請樓主節哀,換電容就會好的比較常發生在定頻壓縮機,變頻基板只壞穩壓電容的機率不高

除非像小弟修過壞的是PWM IC的穩壓電容,1U/50V,基本上應該萬年不壞的被小弟碰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曾幫朋友修一支電動起子

友:多少錢?

RY3小弟覺得像繼電器,應該POWER MODULE壞的機率不會低,沒意外的話這個是IGBT功率控制模塊

网友B:
史記扁鵲   記載,上古時期醫生能夠「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揲荒爪幕,湔浣腸胃,漱滌五藏」。
說白了...
開顱剖腹  內容物掏出來洗洗再塞回去 針線縫合
抬頭一聲 : 承惠!百兩!

你是真覺得ME2 JUST PLAY ! 就那麼簡單嗎?

現代手術影劇也不少了
我是不會相信  非專業技術背景人員  看看就會操作術式
那怕是一些醫美術式  那些無照非法密醫也大半是助手出身

而且會操作是一回事    遭遇失控搞砸又是一回事
真正技術人 會事先規劃避開險區   遇上失控也要有手段面對救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史記扁鵲   記載,上古時期醫生能夠「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揲荒爪幕,湔浣腸胃,漱滌五藏」。
說白 ...

真正技術人 會事先規劃避開險區   遇上失控也要有手段面對救場

這句話說的真是好,我修理會炸管的都是先用直流供應看3842是否正常再上MOSFET,上市電前先用放大鏡擋在前面,這就是事先規劃避開險區,左右兩邊都備有滅火器隨時準備救場。

https://bbs.pigoo.com/thread-87031-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正技術人 會事先規劃避開險區   遇上失控也要有手段面對救場

這句話說的真是好,我修理會炸管的都是先 ...

說到搞砸了與救場 我又想起笑傲江湖一段...

令狐沖被劍宗成不憂掌力所傷原本休養即可
偏遇上桃谷六仙醫療團隊注入六道真氣
又接著不戒和尚也強灌兩道真氣
八道異樣真氣亂搞此後令狐沖受盡煎熬宛如廢人

這像極了 DIY或前手維修 搞砸了  後續的人很不想接的場景
接手的人要走幾趟地獄輪迴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史記扁鵲   記載,上古時期醫生能夠「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揲荒爪幕,湔浣腸胃,漱滌五藏」。
說白 ...

小弟好奇的是扁鵲去哪學這些

這些問題古今都差不多
割皮解肌沒啥意外就是蜂窩性組織炎作清創
訣脈結筋比較像軟組織減壓,像腕隧道症候群
搦髓腦應該是硬腦膜下血腫做腦減壓,那個時代不太可能能判定腦瘤
揲荒爪幕懷疑是赫尼亞修復
湔浣腸胃大概就是取出胃腸異物,吃了不該吃的
漱滌五藏應該是腹膜炎清洗組織,開胸要能建立正壓呼吸,否則一開就掛

上面這些只要能控制感染跟失血,剩下就是診斷跟動手,可以看漫畫仁醫,如何在環境不配合時做外科治療

网友:
我只能說~好騙~好天真~

看老闆拆下機板完全不用檢查直搗問題核心~繼電器(推測是RY3接點碳化不導通)~應該是通病(用料品質不高)。
拿備品也熟門熟路完全不用對型號表示備料充足。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小弟好奇的是扁鵲去哪學這些

這些問題古今都差不多

是他聽聞...不是他學會這些事

虢太子死, 扁鵲與侍從官的對答  :   臣聞上古之時,醫有 ...啪拉啪啦...

不能盡信  但也不要排斥拒絕   可以啟發念想   重點在實證與檢討 循環遞進

作記傳的太史公不是技術責任人
就像如今現代人滿口核導彈   但沒幾人說的清這核鏈式怎回事 衝壓引擎又怎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他聽聞...不是他學會這些事

虢太子死, 扁鵲與侍從官的對答  :   臣聞上古之時,醫有 ...啪拉啪啦...

這樣的話可能是外星人教的

外科沒想像中複雜,重點是了解原理跟過程,動手前模擬再模擬,畢竟動刀下去不容許失誤

小弟也曾在工廠鐵皮屋裡,頭上只有1隻2尺日光燈,外面風飛沙的環境開過刀,還是蹲在地上開,有點像黑鷹計畫裡遊騎兵一支小隊被困在民宅中幫中彈士兵開刀做緊急結紮那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