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pple MacBook A1181 序號問題

楼主(2023-04-24):
1.二手Apple 電腦如何查詢該序號是否為贓物?
2.原 MacOS 為 10.5.8 英文版 若改為 10.7.2 中文 是否會成盜版
3.望解惑 感激萬分

補充內容 (2023-5-23 09:07 PM):
感謝回覆 找不到 "IMEI.info" 為不惹麻煩
此機自用以零件機拆解 探尋蘋果與PC機差異

网友A:
打開任意瀏覽器,並訪問蘋果公司的官方網站。
在網站的頂部導航欄中,找到並點吉 "支持" 選項。
在支持頁面中,向下滾動並找到 "檢查您的覆蓋和支持資格" 部分。
在該部分中,點吉 "查看所有產品"。
接下來,您有兩個選項來驗證序列號:

選項一:在線驗證

點吉 "在線驗證您的產品"。
在新頁面中,輸入您要驗證的蘋果產品的序列號。
點吉 "繼續"。
系統將會驗證該序列號並顯示產品的信息。如果序列號合法,您將看到有關該產品的詳細信息。
選項二:聯繫蘋果支持

點吉 "聯繫蘋果支持"。
在新頁面中,選擇您的地理位置和相關的問題類型。
這將顯示可用的聯繫選項,如電話、在線聊天或預約到蘋果零售店進行諮詢。
通過以上步驟,您可以通過蘋果官方的驗證工具來確認二手蘋果電腦的序列號是否合法。如果序列號未能通過驗證,建議您避免購買該產品,以免涉及非法財產。

网友B:
Apple驗證能過的話, 也不一定不是贓物; 可能沒通報而已
與購買店家取得發票或是購買證明, 避免一些狀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開任意瀏覽器,並訪問蘋果公司的官方網站。
在網站的頂部導航欄中,找到並點吉 "支持" 選項。
在支持頁面 ...

多謝指導 找時間訪問"蘋果公司的官方網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ple驗證能過的話, 也不一定不是贓物; 可能沒通報而已
與購買店家取得發票或是購買證明, 避免一些狀況 ...

多謝     網路購買 無發票  有截圖存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