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JVC 65T 無法開機

楼主(2023-04-24):
JVC 65T 無法開機
1.原本關機後,ˊ影像有聲音,需拔插頭
2.過一陣子開機出現JVC紅字後,開始轉圈圈~然後就無畫面!
3.重複開關機試了幾天~就無法開機了!
4.自行拆開背板量測,修復電源板後恢復正常
5.兩星期後又出現無法關機現象~開機出現轉圈圈後黑屏~
遇到瓶頸!請各位先進給予查修方向!!感激不盡!!!!!

補充內容 (2023-4-25 08:51 AM):
該機原僅觀看無線電視,電路板更換蕭基特二極體與場效電晶體後恢復正常使用!使用"
一鍵安裝"連網測試網路電視,電視即再次故障,韌體引起?

网友A:
先查一下各路供电的滤波电解电容,最好用ESR表测一下,容量减小ESR值增大的全部换掉,如果无效就再刷固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查一下各路供电的滤波电解电容,最好用ESR表测一下,容量减小ESR值增大的全部换掉,如果无效就再刷固件试 ...

我找不到JVC ˊ65T的固件!!!請問哪裡找的到?
電視時好時壞!

楼主:
現在時好時壞!有時可看半小時以上畫面才黑屏當機~這應該可初步排除是LED背光問題?
我找不到韌體可更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現在時好時壞!有時可看半小時以上畫面才黑屏當機~這應該可初步排除是LED背光問題?
我找不到韌體可更新~ ...

"時好時壞!有時可看半小時以上畫面才黑屏當機~"
很明顯韌體是好的,趁現在還能用趕快備份,

所謂"當機"是有聲無影? 或是無聲無影?
有聲無影是背光問題,

無聲無影,建議更換主板電容,

楼主:
不知此型號稳压ic是否有零售或替代品?
TS15P05G

楼主:
高压升不上來!沒有影像!

楼主:
報告JVC 65ˊT維修進度:
已可開機~現在有聲無影!
影像只有幾秒鐘~最多十幾分鐘!
懷疑是哪裡短路~導致信號限制輸出!
是否有高手可協助解惑?
感激不盡!!

网友:
新安裝韌體:如果您懷疑韌體引起問題,您可以考慮嘗試重新安裝或更新電視的韌體。請訪問JVC官方網站,尋找與您的電視型號相關的韌體更新。根據提供的指示,下載並安裝最新版本的韌體。韌體更新過程可能因型號而異,請確保按照正確的程序執行。請注意,重新安裝韌體可能會清除您的個人設定,請先備份重要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