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贈送] 新北 SAMSUNG GALAXY Tab 4 7.0 LTE T235Y

楼主(2023-04-26):
希望真正有需要的人,有能力修復的人,再來信索取

限自取,限自取

問問哥、忘記哥、消極哥、郵寄哥、店到店哥、轉賣哥、請勿來信

物品:
SAMSUNG GALAXY Tab 4 7.0 LTE T235Y

到期日:

領取地點:
限自取
新北市三峽區
基本上是平日晚間、假日另約自取

期限:
送出為止

聯絡方法:
站內信
信內請留下LINE
並說明索取原因

方便後續主動聯繫

物品照片:

備註:
Home鍵故障
查了一下
應該是背面的塑料老化
導致Home鍵按不下去

https://bbs.pigoo.com/thread-68999-1-1.html

其他功能大致都正常

网友:
我可以自取

网友A:
這台可以上lineage 15.1韌體

楼主:
已送出
已送出
已送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可以上lineage 15.1韌體

沒研究刷機
給aatt參考了

网友:
感謝yougenmi大的贈送

簡單述說維修過程

拆開背蓋內部主板,電池

內部很多像膠水的黏稠物,應該是某橡膠材質年久變質,home鍵那邊也是這原因
使用酒精可清除

主板上也有

將觸控板用熱風吹熱,翹一小角,(由於觸控並沒破裂,所以不需要全拆),將home鍵從內部取出

裡面都是變質的橡膠(沒拍),酒精清除,看到觸點開關,將home鍵邊的唇磨平(鋁製品)

在背面用瞬間膠,剪一小片束線帶黏上,再用烙鐵調整高度,直到有感覺觸動開關,

將home鍵,從外面直接放入,由於將唇磨平了,變成一樣大,小了一點,貼上遮蓋膠帶,這樣就不會掉出來了

楼主:
厲害
感謝妙手回春
讓物品延續生命

對了
後來我把另一台整台砸爛
也把電池取出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厲害
感謝妙手回春
讓物品延續生命

可以把電池給我,這都是自製行動電源的好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電池給我,這都是自製行動電源的好材料

回收了
不好意思

网友:
我最後也給它刷機了,

我只會看yt,原本4.4.2 不給更新,那就來刷機看看,

刷機時把背蓋打開較方便斷電,在刷入過程螢幕會暗掉,

也不知裝好了沒,按電源鍵也亮不起來,就等5分鐘左右,直接拔電池排線,

再裝上,開機就像新手機一樣,先選語言,然後就好了,

之後再刷進,google應用包,終於可以看yt。

刷完原本應有8g,可是只剩4.xg,不知道為什麼,用了網路的方法
2清,3清,也沒用,有可能我再刷入ROM時,螢幕是暗掉的沒按確認,可能是直接斷電關係,
而且才用15xmb,很省
刷過一次,有點經驗,改天再重刷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