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轉貼] 液體蚊香稀釋!

楼主(2023-04-26):
最近研究發現稀釋劑只有一家專賣?用乙醇或異丙醇怕揮發太快又危險?對岸的價格好恐怖,有沒有比較有信譽的品牌?

网友:
很清楚的說明,謝謝分享

网友A:
     我家是鄉下的3樓透天.排水溝從前面經過.是附近幾家排水共用.經常積水.探看會發現很多蚊子幼蟲.剛搬過來.因為蚊蟲問題.有時我會撒些生石灰進水溝.現在里長很負責.下雨過後都會申請或是請人.反正會有人過來對水溝噴灑殺蟲粉劑(今年的前天剛來噴過).不過只能撐一段時間.要防止蚊子進門.只能門口自行點蚊香.驅趕蚊子遠離.在人進出門時候.不會有蚊子偷跑進來.不求殺蚊.只求趕走.以前不知買甚麼牌子.點後蚊子都遠離.最近剛買的必安住蚊香........只能嘆氣.都懷疑必安住蚊香是不是以吸引蚊子過來把蚊蟲擊殺目的來製作.點了後門口蚊子早晚都仍是一堆.
     電蚊香以前用過.不過只是擊倒.隔天仍會嗡嗡的.有時點了覺得沒效果.且睡眠時候有殺蟲劑在.劑量可能很低.總覺得不安心.我是一隻蚊子在嗡嗡就睡不著的.所以用了幾次電蚊香.放棄.一晚有蚊子嗡嗡.隔天就是出門前.殺蟲劑伺候.這個可以高濃度殺蚊.晚上回來通風拖地板.一段時間則全棟房間都殺蟲劑伺候.除了滅蚊.甚麼小蟲.衣蟲.浴室跳蟲都一起滅殺.這樣比較安逸.就是殺蟲劑每年要用近10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是鄉下的3樓透天.排水溝從前面經過.是附近幾家排水共用.經常積水.探看會發現很多蚊子幼蟲.剛搬過 ...

放銅板跟石灰不曉得那個效果好?

网友:
看說明這個乾餾點要188度,難怪不會一下子就乾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銅板跟石灰不曉得那個效果好?

   生石灰便宜(記得一大包10公斤還是15公斤.才幾十元.不考慮一包沒用完.久放吸收空氣水氣硬化問題).放入後吸水反應大量放熱.可以殺死幼蟲.銅板則偏向抑制.我知道銅T避孕器是利用銅離子使子宮發炎來避孕.放銅板在水裡.不知道能不能抑制蚊蟲卵孵化.就不知道了.但純一點銅板可能很快就氧化.氧化後銅離子釋放不知會不會降低.導致抑制孵化效果降低?.我流理台排水口就放了5枚硬幣殺菌.多少有點功能.但一段時間就要換.氧化很快.起作用面積很小.只能說放心安.

网友:
夏天到了
這個省錢方式真的很厲害!
感謝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是鄉下的3樓透天.排水溝從前面經過.是附近幾家排水共用.經常積水.探看會發現很多蚊子幼蟲.剛搬過 ...

蚊香以鱷魚牌比較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