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印NP-HG18電鍋不過電 求助

楼主(2023-04-26):
象印NP-HG18電鍋不過電 求助

從日本帶回的電鍋突然不過電了
拆開發覺一股蟑螂味
拆下主版經過量測保險絲未燒斷,大致上發覺幾個三極管有問題,但網路上找不到型號,所以也不知道要買那一個元件

首先最大的igbt量測後應該是壞了,所以就拆下來了,參考板上以前的文章型號是gt60m303
繼續量測後還壞了幾個管子
但是還有3個型號網路上找不到
不知道有哪個型號可代替?

正面一個

放大照片

背面

楼主:
看來只好一直放著了

网友:
僅供參考

查詢後的紀錄
1.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kFXD92kGKc

2.https://www.520101.com/html/cleanliness/1037241375.html

最底下
  查出来型号有三个不知道选择哪个,Q203(x1 ) Q202(4B s) Q201(CQ)

3. a.marking  X1   --->  UMX1N
        https://www.taobao.com/list/item/14524811299.htm?
    b.marking  CQ  --->  2SC2411K     hFE Q
        https://fscdn.rohm.com/en/products/databook/datasheet/discrete/transistor/bipolar/2sc2411k.pdf
    c.marking  4B   ---->Panasonic  DSA8004   4B hFE s
dsa8004.ja.pdf (715.71 KB, 下載次數: 13) DSA7004.pdf (452.82 KB, 下載次數: 11)
插件叫  8004  smd type 7004

取代以前的 2sb1440

楼主:
感謝回覆!
我是非電子科的,所以對這些三極管都不認識
網路上看原理和方法
學著一起量
所以量出來知道三極管壞了,
但有些上面的型號也糊掉了
有型號的
網路一查,也都沒有相關資料
所以才上網問問
感謝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