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家電電源板維修(3腳開關電源芯片)

楼主(2023-04-27):
1.此篇視頻主要目的,是要介紹較少見的3隻腳包裝的開關電源芯片,它的包裝有SOT23-3L/TO92/SOP8等3種.
2.它無須外加高頻變壓器,只需搭配少部分外部元件,就能產生5V的穩壓電源.
3.它的基本型號為KP3110(帶載220mA)/KP3111(帶載200mA)/KP311A(帶載100mA).
4.KP3110可替換AP8003;KP3111可替換AP8003、AP8505、LP2702;KP311A可替換PN8007、LP2701(資料摘自網路)
5.其他詳細介紹,請參考視頻說明.

网友:
好詳盡的教學
對我這初學者 起到了很好的啟蒙
感謝大大

网友:
看完一直在想破壁機是什麼?

破壁機到底是個什麼玩意?真有需要嗎?

网友:
這種稱為非隔離電壓轉換的電路

要注意 [非隔離]  的潛在意義
它是指未與AC市電 輸入端隔離===>沒有絕緣

整個電路包含其輸出後端的應用電路  都是屬於 AC 線上直屬成員

摸到就是觸電 !!

若是將它做成 USB 供電  當手摸到 USB 線 金屬外圍時 就是觸電
所以 沒人將其做成 USB 供電

這種架構方式決定整個應用是封閉的 絕大情況不會再有對外接口  即使有都要也需絕緣

包含人機介面關係也需絕緣

曾經有位SIMON同學 騷屁股改了金屬旋鈕 被電的吱吱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