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P8Q77-M/BM6675 BIOS

楼主(2023-04-27):
手殘,更新到 BIOS 到 1102 後4個記憶體插槽,只能最多認識2支
板子上的屏幕端正不輸出開機黑屏。要使用外接顯卡才有畫面。

上網查了,有人說可能是 BIOS 的問題,
所以網購了一個 CH341a 打算自己燒 BIOS 看會不會變好。
驅動程式原先找的是 “CH341A编程器v1.29绿色破解版”
可是打開 CH341A 一直顯示未連接
最後找到可以連電腦的驅動程式是 CH341PAR1.EXE

因為是個新手,當初更新 BIOS 前沒有備份,
只能試著在網絡找看看有沒有備份可以下載使用。
然後在這個主題裡找到了 BIOS 和 ME 的備份
https://bbs.pigoo.com/thread-76312-1-1.html

然後在備份了被刷壞的 BIOS 和 ME 後,
把上面link的2個檔案刷好,發現板子上的網卡不見了。

網上有人在ASUS的不同板子上也有類似的問題,
解決方式是在DOS下用 DMI /o 1 “xxxxxx”來給網卡 mac address
我這裡在成功給了mac addr以後,作業系統還是找不到板子的內建網卡。
然後我試了下面幾個組合:

- 原本壞的 BIOS 搭配 壞的 ME     => 内顯黑屏 和 4個記憶體插槽最多讀2條, 內建網卡 正常
- 下載的 BIOS 和 ME                   => 内顯 和 4個記憶體插槽 正常, 內建網卡 消失
- 原本壞的 BIOS 搭配 下載的 ME  => 内顯 和 4個記憶體插槽 正常, 內建網卡 消失
- 下載的 BIOS 搭配 原本壞的 ME  => 内顯黑屏 和 4個記憶體插槽最多讀2條, 內建網卡 正常

推測 P8Q77 的內建網卡 是由 ME 裡面的code在管理,
加上獅子魚大大在帖文中提到

所以我使用了 UEFIExtract 來看 ME 裡面有那些東西 https://github.com/LongSoft/UEFITool
原本壞的的 ME
下載的 ME

沒有花時間把UEFI的結構看完。
推測除了出來一開始的 Region Descriptor 是使用絕對位址
其他 Region 應該都是用相對位址

所以把下載的 ME 檔,Region ME的內容平移,由原本的 Base 1000 平移到 Base 3000
刪除掉檔案多出來的最後的 2000 的 padding,讓檔案保持原本的大小,
最後把壞的 ME 檔裡面的 0000 到2ffff 的內容複製貼上到下載的 ME 檔裡面。
新的 UEFIExtract report 會變成和壞的 ME 的 report 一樣。

最後開機進入Windows10, 裝置管理員出現很久不見的內置網卡。

最後的組合是 下載的 BIOS 加 修改後的 ME,
內建顯卡,4個記憶體插槽,內建網卡都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ASUS P8Q77-M(BM6675)這種情形很常見,更新完BIOS重開機後,有一定的機會重進BIOS會黑畫面。
此時不要緊張,先直接開機進到作業系統,去下載該主機板的AISUIT(內有更新BIOS功能),在WIN下
重新再刷一次BIOS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