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個是什麼

楼主(2023-04-27):
借一下論壇內的圖,它是套在紅圈那端

拆馬達軸心的時候,這東西薄薄一片套了兩片,應該只有 0.1mm,小碰到就碎了

Google查詢,有幾種→ 石墨尼龍墊片、塑膠墊片、紙墊片、鐵氟龍墊片

不裝會不會影響?

网友:
影響葉片往前(上/下)或往後(上/下)的間隙,
如果是排風扇有可能會磨到外殼.

网友:
這主要是增加可動件和固定件的間隙避免直接摩擦,通常不裝也是可以用,但是整體壽命就會減少很多了,

网友:
一種是滑片,減少大多油銅(軸承)與轉子平行間摩擦。

二種是調整片,調整轉子與定子磁場(磁力線)平行位移。

三種多工片減料的話,以上兼具。

网友:
請大俠您先把電樞組裝回去看看運轉會不會有滯礙,沒有的話就沒差這片

小弟的旋風烤箱風扇馬達這片也掛了,被烤箱熱度烤到粉碎,往往烤箱溫度上到80度以上風扇才會轉

网友:
看起來像是軸心與外殼之前,調整縫隙用的
就像是,鋁窗師父安裝鋁窗時,調整水平,用四色牌墊框一樣!

楼主:
正在找故障電扇看有沒有

3# 像是避免和後方摩擦用的沒錯

5#沒那片也能轉動不會卡

謝謝各位的回答

補一下照片

网友:
碎裂的環片
原功能為類似止推軸承作用
風扇旋轉會產生部分軸向推力
某幾個接觸部位就須承受抵消這些推力
較高成本馬達有滾珠軸承類承擔推力
精簡設計馬達軸承是油銅/炮銅 之類的軸套,止推這方面就靠非金屬間互相磨擦 或 加些工程塑膠當滑片降低軸向推力磨擦

找不到材料時
可找鐵氟龍薄片環切裝上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