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徵韌體)AOC 40型 40M3080 (主板MSD3463-T5C2)

楼主(2023-04-28):
這台aoc不開機(全無燈號)
網路上都沒有賣零件機
用這塊主機板的很少廠牌
只有查到MSD3463-T5C1是類似的架構(但是都是32吋的程序)
希望大大看到能幫忙  這個板子實在太少了
(徵韌體)AOC 40型 40M3080 (主板MSD3463-T5C2)

网友A:
站內不是有同奇美的一塊板,有試過了?不過也是32吋的

https://bbs.pigoo.com/thread-8626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站內不是有同奇美的一塊板,有試過了?不過也是32吋的

https://bbs.pigoo.com/thread-86267-1-1.html ...

32的不行,面板解析度不一樣
32的只有1366*768
40的是1920*1080

网友B:
引用 楼主:
32的不行,面板解析度不一樣
32的只有1366*768
40的是1920*1080

只是測試可不可以開機.是不是軔體關係.跟解析度無關.

您要先測試到底是不是軔體造成不開機.如果不是.您徵軔體也沒用.

网友A:
全無燈號?電壓都量過?

PHILIPS 32PHH4092/96 (MSD3463-T5C2)

第6章節有電壓分佈,6.3有待機相關轉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測試可不可以開機.是不是軔體關係.跟解析度無關.

您要先測試到底是不是軔體造成不開機.如果不是.您 ...

大哥您好,我有ˋ測試過各路的電壓都有出來,25Q64那邊的電壓也有
以前處理過幾台,所以判斷是韌體遺失 拆出來重燒原先讀出的資料也沒有用
感謝回應 應該是希望渺茫 這台少有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無燈號?電壓都量過?

PHILIPS 32PHH4092/96 (MSD3463-T5C2)

感謝資料 我來詳細閱讀
電壓方面有測過12V都有出來,25Q64那邊電壓也都有

网友A:
如果面板型號不一樣,那就不用試了

--
PHILIPS 40PFS5073/60 (MSD3463-T5C1) 試點看看

屏:K400WDK9
屏代碼:7422400CMK8AK011-F

PHILIPS 40PFS5073-60.part1.rar (4 MB, 下載次數: 13)
PHILIPS 40PFS5073-60.part2.rar (3.89 MB, 下載次數: 12)

補充內容 (2023-4-30 03:01 AM):
板號找錯了,附檔是 MSD3663-T5C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面板型號不一樣,那就不用試了

--

謝謝 我先燒32的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面板型號不一樣,那就不用試了

--

謝謝已修復完成!!
是DC-DC故障  12->5V 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