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陽 快煮壺 煮沸不跳停

楼主(2023-04-29):
九陽 K15-F1M 快煮壺

煮沸不會跳停

圖片用紅色圈起來兩條線要去那裡買?

另外溫控部份在台灣買不到零件
維修站也不外賣零件
維修報價 500元換溫控模組

网友:
紅色圈起來兩條線

通常飲水機有機會找到,之前從故障的殺肉下來,屯了不少根~

代換的要注意它的線徑不能縮水~

熱縮套管的部分與另一端要自己壓接了。

沒修過快煮壺,溫控的部分有請有經驗的前輩分享~

楼主:
另外溫控部份
煮開不跳停只要更換底部的「彈片」就好了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溫控部份
煮開不跳停只要更換底部的「彈片」就好了嗎?

可參考這篇~沸騰開關設計不同,但原理應該是相通的。
KINYO 耐嘉 1.8L不鏽鋼快煮壺 不過電到沸騰不斷電維修 by wish大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672-1-1.html

网友:
請蝦皮搜尋 DX3.26 fh   或是" strix "通用溫控器....另外那2條線一邊是用點焊方式焊接在電熱絲那邊的.因為用插銷方式遇到高熱會變形導致接觸不良.在溫控器那邊溫度不會很高所以是用插銷方式連接的...

楼主:
U1855 耦合器 STRIX溫控開關

楼主:
請問
有人知道圖片中標示的材料名稱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
有人知道圖片中標示的材料名稱是?

以前有買過  提供參考一下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627059383354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23019151119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