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除濕機 RD-12KL 濕度感知電路求助

楼主(2023-04-30):
日立除濕機 無法動作 指示燈閃爍5下,前輩的經驗是更換電路板,我把它畫了下來,只是有看沒有懂,請 高手協助釋疑,感謝!!

電路板

手劃

電路圖

若能提供原廠故障碼更是感恩!!

网友:
同樣好奇!
期待大神解惑

話說....這手繪好厲害啊!

网友:
解焊濕敏電阻後
量測的阻值???

网友A:
前人種樹,後人乘涼,
電路我沒仔細研究,
不過,換濕敏電阻和NTC 10Kohm真的可以修好!

https://bbs.pigoo.com/thread-64942-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583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人種樹,後人乘涼,
電路我沒仔細研究,
不過,換濕敏電阻和NTC 10Kohm真的可以修好!

謝謝!! 目前更換了10K溫度感測器仍然閃燈,原來的感測器是800 歐姆!!

楼主:
經過不斷的奮戰,感謝 忠漢兄的協助,並且把塵封的示波器用上,一開始還發生探棒故障信號不良,終於可以啟動了!!

1. 除霜感知器 內阻不到1K歐姆,很高興找了一個以前除濕機的備品10K 裝上去,還是閃動5下.

2. 濕度感測電路板 上面的 濕敏電阻,換上一個 白色的,發現還是 閃動5下! 量測輸出腳 pin2 電壓是0V , 網路查了一下才知道,濕敏電阻是"交流的"不是用於直流喔!!  U1.4 產生方波 經過電容C3 給"濕敏電阻" 經過 U1.3 二極體的"整流"信號送給 U1.2 ,最後輸出2V 給Pin 2 . 這次輸出一直是 LOW,經過量測電路發現 U1.1 OP + 輸入的電壓 應該2.2V ,但是到輸出卻是不到1V ,Pin 1腳對地 電阻只有13 歐姆,不是OP 故障就是電容出問題,於是先把 OP LM324 拆了,量測 電阻還是13 歐姆,於是把 C6 拆了,問題解決,於是再把 LM324 焊回去, 這下 裝回去 除濕機可以順利啟動了!!

3. 濕度感測模組一定要 正常, 除霜感測器也要正常還可以正常啟動.

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經過不斷的奮戰,感謝 忠漢兄的協助,並且把塵封的示波器用上,一開始還發生探棒故障信號不良,終於可以啟動 ...

有恆心有毅力, 才能找出這麼細微的問題,
高手,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恆心有毅力, 才能找出這麼細微的問題,
高手,恭喜完修!

謝謝 JASON99大 的鼓勵和提供維修經驗

网友B:
努力不懈 精神不錯 但這顆原廠100塊解決..

网友:
引用 楼主:
經過不斷的奮戰,感謝 忠漢兄的協助,並且把塵封的示波器用上,一開始還發生探棒故障信號不良,終於可 ...

確實是人才.
這陶飽應該有兼容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努力不懈 精神不錯 但這顆原廠100塊解決..

謝謝誇獎!! 以前一直對濕度感知器有興趣,也沒有太多時間去了解,這次機會剛好就練習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