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HDMI 轉 VGA 掉線 畫面會一下變黑一下有畫面

楼主(2023-04-30):
HDMI 轉 VGA 掉線畫面會一下變黑一下有畫面

已在網路另購買,等待時間來自行修看看

拆開來看,發現掉線焊點跟著起拔起,圖1紅框框

請問一下大大們這條白線可直接焊在哪一個點位上來取代消失的焊點

先感謝大大們告知

网友:
這樣的圖片品質 真的會眼花撩亂
用放大鏡 看那掉點位置的線跑到哪邊去 慢慢找出

网友:
HDMI 有不少是 差動線(雙線一組緊靠一起的平行線) 剛巧你這就是
請用酒精或洗板水 等等  洗清楚就能看清規律
掉點的那條與隔鄰  就是緊靠一起的平行線

网友:
這類產品就當消耗品吧,一個不到$100,以前賣過很多都撐不久

楼主:
謝謝大大們告知

查線到晶片上第二腳焊上去後  ,另一端要用熱縮套包一下 .彎一下角度晶片腳居然也跟著掉

兩邊都無焊點了,等到貨時間,看看還能不能救了,買來只用第三次,才想修看看.

网友:
如果焊接回去能正常工作,HDMI這端固定部分要加強固定在外殼上,只有焊錫與PAD支撐不了插拔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