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變頻直流扇 開機後馬上斷電

楼主(2023-05-01):
小米變頻直流扇 開啟後燈全亮嗶聲一聲後 斷電 APP可以操作有反應 一樣會斷電
先將機器分解

本來想改成調速器但是馬達是5條線的
測量電源板12 v的 電壓正常 控制板是WiFi的 也無從下手 想說用外接電源試看看
結果是電源板故障 既然是12 v的就改成外接電源 可以使用外接電瓶
小米的二代裡面就有內建電池停電可以使用 我就把它改成可以用點菸器或外接電源
停電或是帶出去外面就可以用了 家裡奇美的直流扇是24v的 外接就不方便

网友A:
看不太懂,
原電源板是電壓12V正常,但帶不動負載嗎?
若是如此,電容換掉,焊點補焊,
應可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太懂,
原電源板是電壓12V正常,但帶不動負載嗎?
若是如此,電容換掉,焊點補焊,

是的 馬達轉一下就停了 有機會試看看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其實 那個散熱片不需要加工外移  想法應是為幫散熱效果加分
但是 這樣做 加工外移的散熱片
因為力距變長x力學震動  反而使那個TO220 更容易焊接點開裂/銅箔撕裂

補充內容 (2023-5-3 09:35 AM):
力矩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最後一張照片
其實 那個散熱片不需要加工外移  想法應是為幫散熱效果加分
但是 這樣做 加工外移的散熱片 ...

是因為太高蓋子蓋不起來 壓在變壓器上面 變成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