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技嘉GA-Z68MA-D2H-B3 進系統重啟

楼主(2023-05-02):
進入WINDOWS 轉圈圈的時候就重啟~ 換過CPU 記憶體ˋ確定是主機板的問體
求線路圖!想看一下供電的線路 用示波器 查看CPU 供電 一路的 波形不一樣!

異常

異常

网友:
GA-Z68MA-D2H-B3-R1.0(位置圖).pdf (95.35 KB, 下載次數: 24)

楼主:
感謝!我研究看看 XD

网友:
好專業的維修模式!
學習了!!

网友A:
BIOS有拆下來重新燒過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OS有拆下來重新燒過嗎

有更新最後2板 最後一版不能用 顯示板號錯誤 bios 直接更新 沒有拆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更新最後2板 最後一版不能用 顯示板號錯誤 bios 直接更新 沒有拆下

有燒錄機最好是拆下重新燒錄 有兩顆都要一起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燒錄機最好是拆下重新燒錄 有兩顆都要一起燒

很神奇的事!我更新最新版測試版的BIOS 用 DOS 模式下更新 竟然板子 可以進入WIN10 不在重啟了 XD
難道 F9  F10(用BIOS 裡面的更新BIOS功能) 都有問體 XD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神奇的事!我更新最新版測試版的BIOS 用 DOS 模式下更新 竟然板子 可以進入WIN10 不在重啟了 XD
難道 F9 ...

官網最後一版不是有說明要照他的方法更新 因為它全面更新
前面版本如果你用官網更新ME部分可能不會更新到
用燒錄機就沒那個問題

楼主:
更新進度!使用到一半,突然自動斷電重開,然後就不過電了
!XD 因該板子不穩 XD

网友B:
CPU供電六相中

VCORE: DL2、DL5、DL3、DL4
CPU_VTT: TL1
CPU_VAXG: DL6

可以查看看有奇怪波形是哪一路供電?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U供電六相中

VCORE: DL2、DL5、DL3、DL4

板子!拿回 從新開機幾次又可以開機了 XD!感覺不穩定!可能跟供電有關
CPU_VTT: TL1 這組波形 不一樣!XD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拿回 從新開機幾次又可以開機了 XD!感覺不穩定!可能跟供電有關
CPU_VTT: TL1 這組波形 不一樣!XD ...

1.CPU座有清理過嗎?
(用異丙醇,去漬油噴一噴,用風槍、吹風機烘乾)
CPU接腳氧化接觸不良,也會造成斷電重開,然後不過電,

2."使用到一半,突然自動斷電重開,然後就不過電了"

建議查這時為何不過電?(維修方向: 不觸發),
不觸發應是待機條件不滿足,

3.買了幾張故障主板,

一張ASUS P8B75-M,多數時間無法觸發,偶爾能觸發,
檢查發現是IO檢測腳電阻空焊,電阻補焊完修。

一張ASUS M5A97,上電不跑碼,偶爾量著,又跑碼開機。
最後發現是南橋散熱片底下的海綿沾黏貼片電容,造成南橋訊號錯誤,
用異丙醇將沾黏海綿刷乾淨,順便將全部散熱片海綿清除,完修。

4.這供電波形看來有點怪,是不是量測問題?
(譬如量測點接觸不良,氧化?)
如果再不行,就換顆PWM芯片試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拿回 從新開機幾次又可以開機了 XD!感覺不穩定!可能跟供電有關
CPU_VTT: TL1 這組波形 不一樣!XD ...

CPU_VTT的周邊零件(電路圖page 31)。

先確認RC零件,沒辦法中的辦法是將PWM IC換掉。

网友:
謝謝大大無私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