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coolermaster MPX-6501-ACAAB 有5VSB 不啟動 - 二修完修分享

楼主(2023-05-02):
緣起:
        這顆電源是jkpigoo大於求助酷媽650W電供型號MPX-6501-ACAAB散熱片怎麼拆

        接手二修的,在此感謝您提供練功機會。

徵狀:

       有5VSB、PS_ON 2.46V,觸發後無法開機。

檢修過程:

       收到後目檢整板,狀況不錯 ~ 缺牛角電容、只有大電容銅箔負極脫落、R15 1M電阻換成DIP精密電阻。

1. 重新review j大的該帖動過什麼零件,二次側確認沒有短路、元件異常,一次測也沒有短路異常的元件。

2. CM6800TX 加可調電源VCC 15V,Vref 輸出7.5V、Vfb 2.5V ,IC算是正常。

3. 觸發不啟動說明問題收斂在FPO#,拆下監控IC小板加可調電源5V,並將FPO#加上拉電阻

(參考WT7527 datasheet page 6 電路圖)(參考文獻3)。短接PS_ON,確認FPO#有拉低。
ˋ4. 裝回小板並加上松下大電容420V 330uf,拉開調整精密電阻與大電容焊點的距離,重新焊接。

5. 上電發現依舊不啟動,FPO#拉低、量測6800 VCC電壓達19.5V。

PFC電壓依舊是165V,沒有昇壓至380V。

6. 著重於CM6800腳位電壓,如下:
明顯VCC逼近額定值、Vref也異常高、Vfb偏低
1) 10v                16)2.3v
2) 0.35v             15) 0.2v
3) 0v                  14)10v
4) 2.7v               13)19.5v
5) 0.8v               12) 0v
6) 10.4v              11) 0v
7) 2.57v              10) GND
8) 0.6v                 9) 0v

7. 從Vref、Vfb跑線路,同時參考CM6800TX datasheet page 16(參考文獻2)的電路圖,

發現Vfb接到R1ˊ6A、R17A,大電容正極與貼片電阻2.2M歐姆虛焊了。

回焊後,板上測量略小於標稱阻值,再次上機測試。
8. PS_ON短接,CMˊ6800TX VCC:14.68V 大電容電壓 385V,各路電壓正常輸出、PGO:5V。
    掛上一顆SATA HDD也轉動正常。

5VSB
PS_ON
大電容正極測試點

大電容電壓

FPO#測試點
FPO#電壓
開機大電容電壓
CMˊ6800TX VCC測試點
CMˊ6800TX VCC電壓
各路輸出小燈
松下牛角電容 420V 330uf
風扇轉動

小結 :
      j大之前已經將一次側的故障元件排除換新,最後依舊是從FPO#信號查詢問題點。

有概率是部分虛焊的問題,此次換上日系牛角電容、補焊部分接點因為應力造成錫裂。

遇到疑惑不用慌,IC類不容易壞,拆下來上可調電源,排除IC異常,心中比較篤定。

大部分遇到有異常阻值時,還要觀察周邊是否有保險電阻並聯,造成阻值偏低的狀況。

至此完修,再次感謝j大提供這顆電源,有練功機會,分享給各位。

感謝收看,記得餵養狗狗~

參考文獻:
(1) 求助酷媽650W電供型號MPX-6501-ACAAB散熱片怎麼拆 by jkpigoo 大
https://bbs.pigoo.com/thread-86771-1-1.html
(2) CM6800 datasheet https://www.alldatasheet.com/dat ... 8/CHAMP/CM6800.html
(3) WT7527 datasheet https://www.techpowerup.com/articles/160/images/WT7527.pdf

网友A:
電表背光搶鏡 應該有使用年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表背光搶鏡 應該有使用年代

經濟替代料...加減用~

電壓檔 auto range在抓取CM6800 VCC電壓時,新電表響應明顯比15B慢。

感覺新買的電表在抓取MAX/MIN時不太順手、會miss~

是投資不夠的意思嗎?{n_076:}

補充內容 (2023-5-3 06:55 PM):
更正17B

网友B:
是我才要感謝peter大大才對~讓我學到功夫了~也讓我確定是電阻的問題~

口說無憑~以下是我與peter大大求助的對話

與大電容正極相連的應該是2204~是2.2M歐的才對~對話內容打錯了

感謝peter大大推薦我買精密電阻~廠家網頁上的規格有
但是在兆級別的大阻值的部分卻是2選1???

我詢問了廠家~廠家說只有下列規格
意思是買不到2.2M歐的了~~只好等到貨再想辦法~~

到貨後只更換1兆ˋ歐的電阻~2.2M歐的部分~原本想用2M+200K來串聯焊上~位置問題加上功力不足~放棄了~
不敢再拆下來了~因為1004的就是拆下來後電阻的焊點壞了(貼片膠黏得很緊~錫都融化了還拆不下來)
硬拔下來~防焊層都會漏銅皮@@
因此補焊原本的貼片2.2兆的感覺有焊好~有量到阻值~但如peter大大所說~與額定偏小~
上電測試之後~PFC只有220~230V左右~還是不足~
小弟功力不夠~所以棄修了~轉請高手peter大大接手~感謝peter大大讓這顆電供得以再利用~
也感謝peter大大發這篇文章教我如何測量~
感恩唷!更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B:
順便請教一下大大~
原本電容是470uF~大大用330比原本的小~沒有關係嗎??
小弟外行~一直都被教育說~可以比原本標稱的大~不可以小
所以再次請教大大~uF的值~是不是關係到充放電的時間呢??
是否有一個誤差範圍就可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我才要感謝peter大大才對~讓我學到功夫了~也讓我確定是電阻的問題~

口說無憑~以下是我與peter大大求助的 ...

"板上測量略小於標稱阻值"的意思是

這顆2.2M歐姆與大電容正極虛焊時,板上量測是2.2M歐姆。

電阻這端銅箔不吃錫,我直接加錫將正極與2.2M歐姆上端焊點接合。

回焊後再次板上測量電阻低於2.2M歐姆,因為與大電容並聯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順便請教一下大大~
原本電容是470uF~大大用330比原本的小~沒有關係嗎??
小弟外行~一直都被教育說~可以比原 ...

能換同規格或更好是最好方案。

容值規格低於原有的有沒有關係,這我不清楚,要請有相關經驗的前輩解釋了~

本身CM6800 layout在PCB上就限制大電容的尺寸,普遍上PFC IC都會以子板連接。

A方案: 本來是想找顆直徑30mm的代換,PCB鑽孔改變方向,但附近空間有跳線干擾才放棄。

B方案: 或是用兩顆並聯,但是單顆容值又不高,勢必要三顆並聯,但又會回歸到空間限制的問題...

以前完修一顆500W銅牌也只用rubycon 400V 330uf。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上測量略小於標稱阻值"的意思是

這顆2.2M歐姆與大電容正極虛焊時,板上量測是2.2M歐姆。

是的~小弟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2.2M歐連接大電容端不吃錫~有點問題了

小弟也是將唯一可以吃錫的"上端"焊點焊接接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換同規格或更好是最好方案。

容值規格低於原有的有沒有關係,這我不清楚,要請有相關經驗的前輩解釋了~ ...

470uF ==> 330uF  容值低於原規格有的關係,
除了濂波電流較大間接稍稍影響壽命,另外的關係只隱晦存在於 AC電力不穩時+高負載條件才會遇上

用行話來說,就是 Hold Up Time[維持時間]
全漢官網有中文講說
維持時間〈Hold Up Time〉的重要性
https://www.fsp-group.com/tw/knowledge-prd-10.html
摘要節錄一段
所謂的維持時間試指電源供應器在關機或是斷電時,輸出電壓可以正常保持輸出准位的持續時間或是時間長度。
這個時間長度用來維持當電力系統因瞬間短路、過載、瞬間停電、電壓下沈等造成電腦系統的輸出不穩定或是免於這些因素的干擾。

維持時間的長短取決於一次側儲能大電容〈Bulk Capacitors〉的容量大小,容量越大則維持時間越長,反之則越短。

我們生活中,偶而遇上AC電力的不穩定情況  ...
例如 無預期斷或低電力,可以看到日光燈 瞬閃暗再瞬回復
嗯 下秒窗外...{n_121:}

這種測試儀器,其功能之一要能直接斷電以半周單位,遞增計數N個單位後再回復

网友:
引用 网友C:
470uF ==> 330uF  容值低於原規格有的關係,
除了濂波電流較大間接稍稍影響壽命,另外的關係只隱晦存在於 ...

感謝SIMON大大的解說~又學到知識了~

楼主:
power組回去上機測試又發現一個問題,PG時有時無~

後來發現只要探棒放在大電容測試點,PGO就穩定。

沒放症狀就牙起來~乾脆將CM6800周邊零件除去舊錫補焊回去。

發現是Vfb電壓放上去就變3.1V,不知道是否因為該腳是feedback,電表內阻影響IC當下按狀態做調整?!

看這信號走線與10K是相連的,用飛線接起來,再上機測試。

狀況更糟~大電容電壓偏高不穩定、PG也時有時無的頻率變高。

(電阻檔量測Vfb與10K的阻值有6M左右的阻值)

後來移除導線,PG正常、大電容電壓穩定385V,重組回去找時間上主機板測試看看~

更正:

跑線錯誤10K沒有參與Vfb信號,Vfb接到TP25再經過跳線接到三個串聯電阻R21、R22、R23(總阻值6.2M,可參考4F j大的照片)

,即CM6800 page16的分壓電阻、Vfb接地電阻60C(阻值41.2K)。

385V 6.2M與41.2K分壓得到Vfb=2.54V左右,符合CM6800的規範。

网友B:
引用 楼主:
power組回去上機測試又發現一個問題,PG時有時無~

後來發現只要探棒放在大電容測試點,PGO就穩定。

peter大大厲害呀~
看來有暗病~這個小弟的功力就真的沒轍~
還是要靠大大來解決~

話說大大您的照片是在顯微鏡底下拍的嗎??
手機怎麼對焦呢?我試過好像不好拍耶!

楼主:
引用 网友B:
peter大大厲害呀~
看來有暗病~這個小弟的功力就真的沒轍~
還是要靠大大來解決~

主要是牛角電容要找到同規格、同尺寸的替代料件可選擇不多。

iphone相機自動對焦拍攝,主要是手動調整"40倍手持式放大鏡"與物件距離,手機確認想要拍攝的零件範圍。

這幾天下來每日輕載測試都蠻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peter大大厲害呀~
看來有暗病~這個小弟的功力就真的沒轍~
還是要靠大大來解決~

jkpigoo, 手機拍攝推薦可加這個
"3倍 45倍 LED帶燈放大鏡"
https://reurl.cc/rLeAzN
大小鏡面各有用途,
以下是45倍鏡面拍出,

有時拍這45倍鏡面,會被3倍鏡面卡到周遭物件,
會有點想買單獨40倍鏡面的帶燈放大鏡!
但這雙鏡面真是太方便, 先物盡其用吧 :p

网友B:
原來如此~又學到了~感謝兩位前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來如此~又學到了~感謝兩位前輩~

這個放大鏡包含jacson99大推薦的都是需要三顆AAA電池,為了環保與經濟效益

,我已經改裝成18650供電(掛個尿袋~雖然不好看、但實用!),好長一段時間都沒再煩惱電池問題~

LED開關也容易磨損,也一併換新的開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