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X200E 無屏供電,求點位及電路圖

楼主(2023-05-03):
如題,有無大大能提供參考,感謝!!

网友A:
應該是S200E 或X202E 找不到X200E
最好是有板號
Asus X202E r2.0 60NB00L0-MB8010 boardview.rar (112.42 KB, 下載次數: 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S200E 或X202E 找不到X200E
最好是有板號

感謝大大!!  我核對看看

這張我有下載過,沒有顯示排線引腳那一面的圖,  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