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PA3116D2 50W迷你擴大機電容更換

楼主(2023-05-03):
這台小型擴大機用來推兩顆4W的桌上型喇叭,

前一陣子左聲道沒有輸出,完全沒聲音,

爬文一般都是電容的關係,所以我就把兩顆鋁電解電容470u 35V換掉

但找遍長明街沒有這顆貼片電容,只好先隨便買低漏電的電解電容

回來接上後聲音都有了,但雜音很多,請問是不是一定要買音頻專用電容?

网友A:
電容腳留太長 參考站上焊接方法

网友:
腳太長+1,電容應儘量靠近 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容腳留太長 參考站上焊接方法

我只是要先試試是不是電容的原因!
所以有雜音有可能是因為焊接的關係嗎?
我再重焊試試看,謝謝各位。

网友B:
我之前也想買這個來玩,但怕效果不佳。

請教一下,使用上有沒有什麼缺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也想買這個來玩,但怕效果不佳。

請教一下,使用上有沒有什麼缺點。 ...

沒有,我也用幾年了!

放了一陣子沒用再拿出來用就不正常了

楼主:
一樣左聲道沒有聲音,喇叭交叉測試是好的,是功放晶片嗎?還是綠色可變電阻?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樣左聲道沒有聲音,喇叭交叉測試是好的,是功放晶片嗎?還是綠色可變電阻?

我猜是可變電阻壞,

電路板背面,雙聯可變電阻左右各有三接點,
中間點是電阻抽頭輸出,
另兩端點,有一點是輸入,一端是地,
用鑷子把中間點和輸入短路,就會有最大聲輸出,
(記得先把音源調小聲,免得爆音嚇到)

网友:
也檢查音源輸入孔是否接觸不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樣左聲道沒有聲音,喇叭交叉測試是好的,是功放晶片嗎?還是綠色可變電阻?

善用三用電錶,就有答案,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猜是可變電阻壞,

電路板背面,雙聯可變電阻左右各有三接點,

這種可變電阻我沒量過,請問是2和5短路嗎?

這種是123一組可變456一組嗎?等於是兩顆可變電阻?那7 8是什麼接腳?

我只量過這種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種可變電阻我沒量過,請問是2和5短路嗎?

這種是123一組可變456一組嗎?等於是兩顆可變電阻?那7 8 ...

"123一組可變,456一組,等於是兩顆可變電阻,"
正確!

7,8應該是電阻外殼支架,
2,5短路的話,應該會兩邊都有聲音(單聲道),

這電阻是有自己換過嗎? 怎麼殘留這麼多焊油?
自己焊的話,焊油應該清乾淨,
否則很容易因為焊油漏電聽到嘶嘶聲,

网友D:
附開關(7&8)的 VR 吧。有通電 = 開關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3一組可變,456一組,等於是兩顆可變電阻,"
正確!

我從對岸入手就是這樣,都沒動過,我再用去漬油刷一刷。

電錶量4/6=10.2K
1/3=8.9K
這樣算不算掛掉?
請教這種含開關可變電阻淘寶名稱要怎麼找?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附開關(7&8)的 VR 吧。有通電 = 開關好的。

是的,這顆旋鈕向右轉是開啟,左轉到底是關閉。

所以我量關閉時7/8斷路,開啟是7/8短路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從對岸入手就是這樣,都沒動過,我再用去漬油刷一刷。

hi80482說得對,
7, 8仔細看有接線,
是開關,正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從對岸入手就是這樣,都沒動過,我再用去漬油刷一刷。

電錶量4/6=10.2K

  要量 (1,2)和 (2,3)的值,
        (4,5)和 (5,6)的值,

  另外,通電放音樂,用鑷子將(2,5)短路,
  若兩邊都有聲音,就是VR壞,
  若仍是單邊有聲音,就是功放晶片壞,
  (但我沒看過功放晶片壞單邊的)

  這種VR,下班我再試試淘寶怎麼找

网友D:
3&6 應是接地,二點相通(如果不是,那就是 1&4)。
按照 jacson99 大的方法 2&5 短路。
也可以 1&2 or 4&5 短路,看看是否有聲音。
還是沒聲,訊號線插上去,不接播放器,
測量 3.5 插頭是否有和 1&4 導通,
有一邊不通 = 3.5 座接觸不良。

搜尋 alps 09 雙聯 開關,一般是用 A10K。

楼主:
引用 网友D:
3&6 應是接地,二點相通(如果不是,那就是 1&4)。
按照 jacson99 大的方法 2&5 短路。
也可以 1&2 or 4&5  ...

問題解決了,但我不知道為什麼?

音源線3.5插頭不能插到底,要稍微拉出來一點,這樣兩邊都有聲音了!

我記得音源線有單音、雙聲道、還有一種多媒體3種訊號源,這是不是多媒體用的那種母插?

网友D:
3.5mm TRS 雙聲道,TRRS 雙聲道 + 麥克風。
這個沒有麥克風輸入吧?

一直用這條線,原本有聲音,現在沒有 = 插座接觸不良。
以前用別條線,那麼拿正確的線來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D:
3.5mm TRS 雙聲道,TRRS 雙聲道 + 麥克風。
這個沒有麥克風輸入吧?

插座這邊我之前都只是轉一轉還是一樣就認為不是接觸不良的問題。

真沒想到,我在換條線試試看,如果還是一樣我就換掉輸入插座

感謝各位的幫忙,這樣算是完修!

雖然這塊板百多元,但秉持著痞酷的精神,就是想把它搞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也想買這個來玩,但怕效果不佳。

請教一下,使用上有沒有什麼缺點。 ...

要玩的話我有,放了快三年都沒在用,有的耳機座拆了,還能焊回,也有完整的

一、YAMAHA YDA138-E 數字功放板 10w+10w 帶耳放:二個, DC8.5~14V

二、47耳機放大器:二個,上面兩顆NE5532P不確定真假,可自行更換成其他IC,DC9~24V

三、TPA3116D2 大功率數字HI-FI立體聲50W*2,二正常二缺陷,DC10~25V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要玩的話我有,放了快三年都沒在用,有的耳機座拆了,還能焊回,也有完整的

一、YAMAHA YDA138-E 數字 ...

真好有這麼多存貨,楊大俠要如何交易?
現金? 酷幣? 或是以物易物?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真好有這麼多存貨,楊大俠要如何交易?
現金? 酷幣? 或是以物易物?

運費就好了囉~我整理一下再發露天連結給你

全部都給你玩~這樣算是三種功放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運費就好了囉~我整理一下再發露天連結給你

全部都給你玩~這樣算是三種功放板

感謝楊大俠,不過給我那麼多個太浪費了。

我只有兩隻手和非專業的大腦,玩一片可能就要花不少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