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送出] 台灣連虹 CIE 2608 TRUE RMS 勾表

楼主(2023-05-03):
一陣翻箱倒櫃後找到了!

▼開孔有多大?一個2.5吋的硬碟也能放進去。

▼只可惜LCD反射片變質了。

試試功能是否正常?
▼測量交流110V正常。

▼測量直流電正常。

▼這台勾表的頻率、電阻、電容、二極體的都在另一孔,這點別搞錯。

不要問我為何紅、黑探棒反插?可能是我昨天吃的安眠藥還未全退誤插的,不過這對數位電表無差別,也是數位電表的優點之一。
一般插錯孔或撥錯檔(尤其是電流)最會燒電表,對勾表來說測電流是靠感應,比較沒有這個狀況。

网友A:
這個是一定要標出去第十彈的首發嗎?

网友B:
老大一堆高檔起子,
結果也是拿水晶頭紅白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是一定要標出去第十彈的首發嗎?

這個倒不是第十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大一堆高檔起子,
結果也是拿水晶頭紅白款.

我家的紅白起子大大小小應該有5支,只有一支是我買的,那支起子在工作室沒帶過來,那支起子應該有50~60公分,會買那麼長的起子一定有原因,不知道有沒有會員想猜一猜?猜到我送個好禮物給他。

還是得提示一下,大家不用猜CRT,我沒有在做維修,以前我在DIY 電腦會用,當然,可能別人在DIY 電腦是不會用到,不過我是都用這支特長起子來做,這樣範圍已經很小了。

鄰居會來借工具,有時我也會拿出去,就用這種起子就可以了,我工作室的起子就高檔多了,這種都不會帶出或借人。

https://bbs.pigoo.com/thread-33760-1-1.html

网友:
維修電腦都要一支長長的十字起子
我修機車時是有買一支長長的起子,是要轉機車的菜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家的紅白起子大大小小應該有5支,只有一支是我買的,那支起子在工作室沒帶過來,那支起子應該有50~60公 ...

我猜是利用起子的磁性,鎖螺絲及把掉了的小螺絲吸起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猜是利用起子的磁性,鎖螺絲及把掉了的小螺絲吸起來。

我可以再提示用途跟磁性無關。

网友:
該不會拿螺絲起子 去挖輪胎石頭吧?

网友:
鎖主機板

网友:
用起子去接觸主機板的power switch,來起動電腦。

网友:
高檔貨~
哥用的是爽度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長起子是偷偷勾取  學姊金庫鑰匙的工具
太直觀的長爪抓取工具  學姊會起疑心

四爪式萬向撿拾器抓取器拾取器汽修汽保維修工具修車五金工具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812803443253

网友:
較不會觸電,手也不會碰到風扇電線或其他零件插頭,有時不小心滑手,很容易出災情。

网友B:
從機殼內捅光碟機跟軟碟機蓋吧,
現在很少人裝這遠古的3C產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從機殼內捅光碟機跟軟碟機蓋吧,
現在很少人裝這遠古的3C產品了.

你猜對了!以前我會DIY 自己裝電腦,開電腦公司的朋友免費幫我裝我都婉拒,有一次我要裝光碟機,先要把電腦機殼上的擋板拆下來,因為從前面摳不下來只能從後面頂出來,沒有經驗的我就直接伸手到機殼裡面頂,我不知擋板四周的鐵板都沒有倒角非常銳利,一頂就悲劇了。

▼這是我的左手食指

▼大家注意看紅圈處

▼如果看不清楚我描繪一下好了

我使勁壓著傷口到附近醫院,醫生一看到我滿手鮮血就先幫我處理,看了傷口第一句話就是你動一下食指看看........

從此以後我自己的電腦還是自己DIY,不過買了一支特長的起子,我要把機殼擋板拆下時,只要拿這支特長起子伸到裡面敲一下起子頭,擋板就跳出來了,現在想到這件事實是心有餘悸。

恭喜vivianshe 猜對答案,禮物就是wish 親自幫你洗一回澡~~~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猜對了!以前我會DIY 自己裝電腦,開電腦公司的朋友免費幫我裝我都婉拒,有一次我要裝光碟機,先要把電 ...

菜鳥老司機告訴你,
手握起子頭比較方便,
頂蓋子用起子的手把頂,
P3-800~P4 1.4剛出來的那個年代小弟剛好在電腦公司賺學費,
電腦組到天昏地暗,
手上傷口不計其數,
因為學長有教,
故沒中過大條的.

那時學生愛DIY跟超頻又半桶水,
送修來有電腦過熱當機的,
拆開一看散熱器下的塑膠膜沒拆...
還有CPU風扇沒插電的,
算一算都二十年前的事了.

洗香香就先記在牆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