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YAMASA Gk-700 made in Taiwan

楼主(2023-05-03):
大致看不懂日文, 猜了一大半
請問怎樣把它歸零
made in Taiwan

http://www.yamasa-tokei.co.jp/seihin/instruction_manual/gk-700_instruction_manual.pdf

YAMASA Gk-700 made in Taiwan

YAMASA Gk-700 made in Taiwan

网友A:
按那個三角形按鍵2秒以上

网友B:
使用手機的智慧鏡頭就可以即時翻譯鏡頭範圍的文字了。

話說 伊能忠敬 可是日本名人,有拍成電影

伊能忠敬・子午線の夢 (2001)
大河への道 (202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那個三角形按鍵2秒以上

這個不行, 出廠時是沒有累積里程和累積計算的腳步的.
用過以後不能清零給另外一個人用, 或者重新開始計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手機的智慧鏡頭就可以即時翻譯鏡頭範圍的文字了。

話說 伊能忠敬 可是日本名人,有拍成電影

就是賣這點的產品, 內裡設計也不錯的
可是不知道如何清零重來

网友C:
上面寫 GK-700 型也可以用?

GK-710 線上說明書:網址

GK-700:平成
GK-710:令和

看起來差別是改年號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寫 GK-700 型也可以用?

GK-710 線上說明書:網址

果然台灣製造只能在台灣找到答案. 搞定了
10000公里紀錄順利回歸 0

YAMASA Gk-700 made in Taiwan

YAMASA Gk-700 made in Taiwan

順道用 GOOGLE 翻譯了重設歸零的中文說明.
果然GK-700沒寫出來的東西, GK-710補上了.

YAMASA Gk-700 made in Taiwan

YAMASA Gk-700 made in Taiwan

YAMASA Gk-700 made in Taiwan

YAMASA Gk-700 made in Taiw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