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UX31E鍵盤排線拔掉無法開機。

楼主(2023-05-03):
各位先進大家好:

因今天開機發現電腦會自動打字(進BIOS 鍵盤會亂跳)判斷鍵盤壞掉,所以將鍵盤排線拆下後,結果無法開機,再將鍵盤排線插上結果可正常開機
請問這是哪裡出問題?

网友A:
因為 "開機鍵" 在鍵盤上...

网友B:
3種方向
1鍵盤壞掉
2EC或BIOS故障
3鍵盤相關線路如排阻附近是否有問題
點位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為 "開機鍵" 在鍵盤上...

感謝楊大俠

我誤把筆電當pc

一語中的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3種方向
1鍵盤壞掉
2EC或BIOS故障

獅子漁先進您好:

剛做以下測試:
開機後>拔下排線>外接usb鍵盤,操作皆正常,不會發生自動打字現象

這樣是否判斷為原鍵盤壞掉?

感謝指點

网友B:
引用 楼主:
獅子漁先進您好:

剛做以下測試:

你可以測試鍵盤接口對地阻值下去判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測試鍵盤接口對地阻值下去判斷

感謝獅子漁先進指導

网友:
可以試試用高壓空氣噴槍從鍵盤的四面縫隙將髒東西吹出,注意控制高壓空氣噴槍吹出的壓力控制力道,按太強會把按鍵吹掉.

网友:
不太想吐槽筆電,CPU的風扇要從鍵盤吸入空氣,然後久了鍵盤的按鍵就會不靈光,還有不知道那位天才想出的鍵盤果凍套,美其名鍵盤不會積灰塵,殊不知你的筆電變成烤箱,而CPU正是發熱的來源,曾經發過帖子的兩台筆電,一台i5一台i7,CPU就是這樣毀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