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晶工牌(JD3703)溫熱開飲機自動補冷水

楼主(2023-05-05):
本來是用鵝頸龍頭開關加補開飲機生冷水,隨著年紀愈大常補水時,開著水忙著另外事,然後就溢滿淹水 於是就來DIY改個自動加水的
材料:
液位閥一個,四分轉二分彎頭一個,二分管開關一個
施工:
開飲機蓋板上找個避開濾心位置的地方,鑽個22mm孔
重點:
液位閥尺寸,安裝完成剛好是加補水位的高位點

液位閥側面

液位閥側面

液位閥俯視

液位閥俯視

液位閥底部

液位閥底部

液位閥尺寸

液位閥尺寸

完工1

完工1

完工2

完工2

网友A:
大大請問這是純機械式的嗎?
如果他卡住了會不會一直補水不止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大請問這是純機械式的嗎?
如果他卡住了會不會一直補水不止水?

不會啦!經常使用觀察中....

怕溢流,不然再裝個溢水指示(或電磁閥),警告!警告!漏尿中.....然後再也沒有然後(聽說經常停電,用電失能)....不在現場繼續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請問這是純機械式的嗎?
如果他卡住了會不會一直補水不止水?

是機械式的,目前是剛安裝幾日,尚未有卡住情形,我家是固定一個月用檸檬酸清洗開飲機的,此台已用10年了,你真怕會卡住就常清洗,不然就裝個蜂鳴器,當水溢到最高點時讓它鸣叫警告(水位停止到溢出還有5cm 距離)

网友B:
小弟是艾迪先生老婆的方法,高壓開關會抖一下!

這款白鐵比較乾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弟是艾迪先生老婆的方法,高壓開關會抖一下!

這款白鐵比較乾淨?

因它的冷水箱空間大,用傳統浮球式的控制,我的開飲機內有濾心空間不足,所以用這款式的液位閥,此液位閥控制是用一小圓平浮桶頂住一個針孔,針孔控制壓力腔室,利用腔室壓力差來達成放止水,比較不會產生卡住現象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它的冷水箱空間大,用傳統浮球式的控制,我的開飲機內有濾心空間不足,所以用這款式的液位閥,此液位閥控制 ...

請問 midole 大
此物件是在五金大賣場買的 還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它的冷水箱空間大,用傳統浮球式的控制,我的開飲機內有濾心空間不足,所以用這款式的液位閥,此液位閥控制 ...

之前也把塑膠浮球硬塞進PC桶,改造失敗{n_081:}

感謝分享,用有另一種選擇囉!{n_116:}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 midole 大
此物件是在五金大賣場買的 還是......

網上買的,自行蒐,很多樣式的,五金賣場不知道有沒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也把塑膠浮球硬塞進PC桶,改造失敗

感謝分享,用有另一種選擇囉!  ...

你可以用外裝樣式的

安裝圖示:

网友:
都是不錯的生活改善方式。

我也分享一個補水經驗,「機械式液位控制的支點/基點的重要性」,

是以前安裝在「水泥水塔」上,(1噸裝的水塔,用3/4+1/4白鐵蓋蓋著,掀1/4的部分就能夠觀察裡面水位)

用頂樓水塔的液位開關,控制一樓的加壓泵浦,

曾經自來水供水壓力就已經足夠,加壓泵浦不必啟動,自來水就可以補入到水塔、造成水滿出來,所以在水塔進水口加上「馬桶式」的浮球開關,可以讓水不會滿出來,

那時無能力「破壞水泥結構」,便用「角木」撐在水塔內壁來安裝浮球開關。(年輕人不懂木材無法承受長時間的潮濕環境)

經過一些時間,又發生水塔水滿出來的情形,觀察是「馬桶浮球」被水面頂高後「角木」成為旋轉軸,所以浮球開關並沒有完全緊閉、還是會「慢慢漏水」,造成水滿出來。

我觀賞5樓介紹分享的影片,液位開關是安裝在小蓋子上,

水面上升,把浮球頂起,「假若小蓋子也被頂起」,會失去止水力量,

也許覺得蓋子有緊,但是廠商設計時應該沒有考慮到會有下面往上頂的力量,因此,如果液位開關是安裝在小蓋子上,建議蓋子加螺絲固定、或是上面額外增加重量壓著,確保水位上升時浮球不會把蓋子整個頂起。

网友:
謝謝大大分享維修經驗與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