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電視維修DIY-Sharp 4T-C40AH1T 可開機,紅燈轉綠燈,有背光無畫面。

楼主(2023-05-07):
現在電視品管做得很好,保固期過了就差不多會故障…
目前故障狀況如下:
開機紅燈轉綠燈…背光有亮,但沒有畫面…
目前拆開目視電源板、主機板、高壓版看來都沒有異常…
想提升自己DIY的能力,有沒有高人指點一下方向?!

网友:
往面板方向查找

网友A:
1.紅燈轉綠燈…背光有亮   ===> 據此  暫且估計韌體無問題 MCU 能運作
2.檢查面板供電  這分兩方向  先檢查主板供電到面板  後檢查面板接收電源

以上看不出異常  得不到什麼結論時  就不適業餘人能處理

網路照片  黃框標示為  主板供電到面板的區域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紅燈轉綠燈…背光有亮   ===> 據此  暫且估計韌體無問題 MCU 能運作
2.檢查面板供電  這分兩方向  先檢查 ...

謝謝您的指導,還附上照片...感恩啊!
待我測試一下再回報!

補充內容 (2023-8-6 07:36 AM):
回補:確認是面板問題,能力所限,最後只好送回收。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您的指導,還附上照片...感恩啊!
待我測試一下再回報!

如果連狀況都不清楚的情況下~
更需要準備適合的維修工具!!!

如果有閒錢 建議買 LCD/LED液晶屏測試儀~
不想花太多 就買片公版配 屏線!

一般我都會先測試看看單獨點亮面板是否還有維修的價值,順便縮小故障點~

网友:
T-CON(計時控制器)板負責控制LCD顯示屏上的像素,如果出現問題,可能導致無畫面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