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ASUS ROG GTX1060 6G 維修實例-2

楼主(2023-05-08):
賭了一張 ASUS ROG GTX1060 6G 賣家表示 遊玩過程中突然斷電之後就再也開不起來了
一樣上機前測量 3v - 12v - 5v - 1.8v - PEXVDD - FBVDD (發現1.8v完全短路,後續供電皆無短路,尚還有希望
12v 外接 壓降只有 0.0121.8v 完全 0
前言 : ASUS ROG GTX1060 6G 維修實例

情況非常雷同 .....看樣子該卡的1.8v芯片是通病了,Boom 1.8v (你知道的
該卡的 1.8v 芯片上頭已經燒一個洞,沒記錯的話該腳位是12v輸入,現在只能祈禱12v別灌進去把核心給滅了

撬電桿驗證
看樣子運氣真的爆棚,後段1.8v壓降一點異常都沒有,非常正常的數值

直接換上一顆 絲印AE 的芯片,順帶檢查Boot 線路 電阻 及 電容 有無異常
由於12v焊盤已經燒斷了,剛好鄰近的電容直接一坨錫焊接上芯片的VIN,在黑色神油固化

開機成功點亮,燒機甜甜圈都順利正常通過,至此該卡成功修復

賣家燈條有自行更換過,可以剩下換燈條的錢了
該卡運氣很好,供電IC炸掉後段居然沒有一波帶走

网友A:
我也有一張 還是兩風扇  散熱更慘  雪原豹
但是沒熱風槍   如果出現花屏或是不開機的話  可能就要找網拍維修大哥來修了
但這張殘值可能修的費用都超過了  哈

楼主(2023-06-08):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張 還是兩風扇  散熱更慘  雪原豹
但是沒熱風槍   如果出現花屏或是不開機的話  可能就要找 ...

可以寄給我來修修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