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TravelMate X349-G2-M 忘記開機BIOS

楼主(2023-05-08):
如提,請教大家,
目前無法進入bios,可以進入windows;我有拆機拔除CMOS電池,但無效,很困擾啊

网友:
執行 H2OFFT-W

更新BIOS看看 我不知道能不能用
如不能用就只能將BIOS拆下用燒錄機燒錄

打開筆記本電腦,您將看到一張顯示密碼屏幕的圖片。
按 3 次密碼錯誤
之後在你的屏幕上會出現輸入解鎖密碼密鑰的畫面

https://bios-pw.org/

网友(2023-06-17):
要把筆電電池和電源線都拔掉,之後拔主機板的鋰電池(鈕扣電池)進行放電才會清除CMOS
不然就是把正負反接, 將電池反過來配合鑷子點一下就清除

网友A:
要先將電池拔掉,電源線也拔掉,再拆CMOS電池,進行放電.
或是將電池正負反接 如圖

桌機的主機板通常有一個 jump 是 clear cmos 用的.

正負反接清除CMOS

正負反接清除CMOS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要先將電池拔掉,電源線也拔掉,再拆CMOS電池,進行放電.
或是將電池正負反接 如圖

拍照沒把電池翻過來, 因為找不到編輯的功能, 補一張圖.

正負電反接

正負電反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拍照沒把電池翻過來, 因為找不到編輯的功能, 補一張圖.

發文一直錯誤圖片沒做插入動作
都被記違規
也沒發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發文一直錯誤圖片沒做插入動作
都被記違規
也沒發現

瞭解!
好像沒有編輯功能可以改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瞭解!
好像沒有編輯功能可以改正.

編輯不是在你發文的下面回復的旁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編輯不是在你發文的下面回復的旁邊

發文

都沒有看到編輯

网友:
那是你超過發文後3小時編輯時間